[問題求助] 求助 LG電漿 電源板APS-208

楼主(2011-12-03):
請教各位大大...求助 LG電漿 電源板APS-208 ,上的D118 ,要用什麼規格 ,是30V的穩壓二極體嗎? 謝謝

网友:
這裡的人都不太肯講這種問題!?

网友A:
若為穩壓二極體,其正極必定接GND,您自己用電錶二極體檔量看看。
照片中該元件正下為已印有圖示,且正極接GND.
穩壓二極體瓦數一般在1/2W以下,故其穩壓時流過之電壓在2V~3V左右,請把此故障元件拆掉,以最短時間上電抓取此二極體負極端對GND電壓值後斷電 。將量測之數值減去2~3v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為穩壓二極體,其正極必定接GND,您自己用電錶二極體檔量看看。
照片中該元件正下為已印有圖示,且正極接 ...

S大謝謝..又學到一招

网友A:
引用 楼主:
S大謝謝..又學到一招

若真量到是30V,那此穩壓二極體應是30V無誤,不要減2~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S大謝謝..又學到一招

看來Duncan提供資料應是正確。
此極可能是3V ZD
若是怕用錯,其實可於ZD與GND中間串一1A保險絲,若用錯ZD導致ZD遭擊穿,後面保險絲會起保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真量到是30V,那此穩壓二極體應是30V無誤,不要減2~3V

好的..S大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FYR

http://www.alldatasheet.net/datasheet-pdf/pdf/14195/PANASONIC/MAZS0300H.html

d大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d大謝謝..

從marking來看 應該是3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Duncan提供資料應是正確。
此極可能是3V ZD
若是怕用錯,其實可於ZD與GND中間串一1A保險絲,若用錯ZD ...

我給它接上穩壓二極體30V 測量得到電壓是10v-15v變化...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