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避免誤導新手,全文恕刪

楼主(2011-12-03):
為避免誤導新手,全文恕刪

网友:
這做法就正確的

网友:
可以用不要的吹風機或電爐,取出內部電熱絲,按想要的阻抗分段,兩端壓接後裝在陶瓷板上或架空,也可作為假負載使用

网友:
[ 60Hz AC 12V 50W鹵素燈 其是採用線圈結構 ]

指的是單純鹵素燈泡 , 還是 ........................

想請教 Slimboy 大大 有關這部分的資料 !!

可否提供 !!!

网友:
[請自行細看白熾、鹵素燈絲結構,其為於較局限空間內取得足夠阻抗,避免因阻抗為0,使迴路電流無限大必採措施
1. 使用較高阻抗之導體材料 (常溫阻抗低,溫度與導體電阻成正比 )
2. 以螺旋結構取得更長外型,增加導體阻抗
3. 以交流電於電感中感抗增加導體阻抗燈絲直徑決定白熾燈的功率,愈粗則可容許通過更大電流而不被燒斷,但愈導體愈粗,則其阻抗愈低,故要採取上述三項對策。另外輔以包覆惰性氣體(氦、氖、氬、氪電子不會游離),避免燈絲於高熱中快速氧化。]

你說的上述三點都是正確的 !!!

那麼照你的說法  鹵素燈 是屬於電感性的負載囉 !!!

http://zh.wikipedia.org/zh-tw/%E ... 0%E7%81%AF%E6%B3%A1

這是維基百科 , 有關鹵素燈的工作原理 !!!

其中並沒有提到是否為 電感性 負載 !!!

但依一般的燈泡來看 , 應該是屬於純電阻性負載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感值極低,對於市電50/60Hz以純阻性負載視之,若於高頻MHz / GHz 影響就極大。

既然如此 那又何來 !!!

[ 60Hz AC 12V 50W鹵素燈 其是採用線圈結構,於AC下有交流阻抗(感抗)且會隨著頻率不同有變化(頻率愈高及阻抗愈高) ]

p.s  你說的高頻的世界下 , 這我明白啊 !!
      連元件本身的電容 , 還有電路板等等
      都會影響 !!

网友:
一般的電子式安定器,期頻率也不會超過Mhz
有到500Khz就了不起了
所以也不用刻意的去區分是用在直流還是交流
有電感錶的酷友,手邊如果正好有烏絲燈的話
正好可以測量一下電感量,再套入公式計算就知道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請廠商生產直線無感式燈絲鹵素燈看看,就瞭解所為何來。

[請自行細看白熾、鹵素燈絲結構,其為於較 ...

[ 其為於較局限空間內取得足夠阻抗 ]

那三點就是在說明這個啊 !!

可是第三點  你 套用在  (60HZ AC 12V 的 鹵素燈)  不是有點奇怪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已回答過
電感值極低,對於市電50/60Hz以純阻性負載視之,若於高頻MHz / GHz 影響就極大。

那我們現在說的是 鹵素燈  使用 DC 12v 及 AC 12V 60HZ 下的差異 !!

60hz 是極高頻嗎 ???

既然不是那何必加入計算呢 ???

网友:
還記得當學生時老師都會用什麼方法嗎?用實驗的。
這個實驗不困難,有沒有人願意實驗一下,拍幾張照片貼上來馬上就知道了呀!

网友:
使用LCR表測試50W鹵素燈泡,電感值約為1~1.5uH

网友:
每個人手邊有的設備材料不盡相同
我有 6v/30w 12v/50w  12v/100w 110v/60w 220v/120w 的鎢絲燈
有三用電表 電容表 交直流電流鈎表,就是沒有電容表

网友:
恩恩~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人都不會買電感表。因為不瞭解電感表使用重要性。

我自己都有在DIY交換式電源了
怎會不知道電感的重要性勒
只是一般很少有人會真的需要使用電感表
畢竟一進入高頻世界裡面
很多被忽略的參數都變成很重要的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