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為避免誤導新手,全文恕刪

楼主(2011-12-03):
為避免誤導新手,全文恕刪

网友:
這樣就變成電子啟動日光燈囉.....有省電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有比較省電,是否省電是要看燈管。

喔~~~知道了

网友:
23W 電路板應該可以接到 20W 的燈管。

接 10W 的燈管會不會比原來的安定器日光燈耗電?

网友B:
那這樣光頻會比較高而不閃爍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這樣光頻會比較高而不閃爍嗎

閃爍程度應該會改善(變成 護眼日光燈)和省電燈泡一樣,燈管壽命會變長,因為啟動快!! 但是整體壽命會變短,因為傳統變壓器幾乎不會壞,只有啟動器和燈管是消耗品,而電子安定器故障率則增加不少,零件多!!還有那會一直降低能力的電解電容器,以及不太耐壓的 高壓電容器...

网友:
原來如此 真是有一好 就沒兩好

网友C:
有些安定器沒燈管開路保護,如果燈管壞或是上電下拆燈管就可能會導致安定器損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安定器沒燈管開路保護,如果燈管壞或是上電下拆燈管就可能會導致安定器損壞 ...

感謝狼大經驗分享!!

网友D(2012-02-18):
請有機會比較不同瓦數的"方形變壓器"的電感值是否不同?(原本以為是用來限制燈管電流,因而有功率之不同!?)
小環形變壓器不同功率有無不同(大小,繞匝數,鐵心磁飽和....)

兩年前,之前玩過T8兩燈電子安定器40W/00115V 60HZ (旭光牌型號 BE40D115A2)
定(稍高)頻預熱燈絲,定頻(次高)啟動點燈,定頻(最低)亮燈,。就只是減半高壓電容值(682串聯682)(T5管電壓較高),就可點亮T5-28W燈管,但功率約在40W(或較高)。故再串接約一倍電感(T8管電流約為T5兩倍)之後,功率功因(亮度)值下降約為28~30W,功因0.9以上,不錯。 (增加電感降低耗電與亮度至正常)。
若使用原高壓(1.2KV)電容682,可直接點亮T5-14W(管電壓約為T5-28W之一半),但是電流,功率太大。

燈管電壓乘管電流等於燈管消耗功率, 得到的經驗是: 可調頻率或直接改變上述電感值,可改變消耗功率.改變亮度。
控制IC型號為  IR2153與功因調整IC為L6561。

此種旭光電子安定器無環形變壓器。故推測省電燈泡電路可能由其環形變壓器之磁飽和(控制震盪頻率)或方形電感限制燈管電流I,即消耗功率!?
請更專業的人釋疑,謝謝!

想起來了:  較長燈管管電壓V較高,但同為T8燈管管電流相同,故使用省電燈泡之安定器點燈,量測其功率值會因不同長度燈管而有不同耗電功率(V*I)。若較長燈管點不亮則可嘗試降低高壓電容值(用兩個相同電容的串聯),應可點亮。

分享:
若燒斷燈絲而點不亮怎麼辦!?
若是使用電子安定器可試將燈管同側(燈絲燒斷側)兩導線(我是以細銅線纏繞加焊錫固定)短路即可試點亮,(曾試過兩側T5-14W燈絲皆燒斷開路後兩側皆各自短路後點燈,可點亮,但是較不好點。有點像冷陰極燈管CCFL,直接高壓放電點燈。(使用上述T8-40W改裝電子安定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請有機會比較不同瓦數的"方形變壓器"的電感值是否不同?(原本以為是用來限制燈管電流,因而有功率之不同!?)

省電燈泡簡易式電子安定器是自激震盪,用小環形線圈做震盪回授,
而有IC控制的電子安定器是以PWM定電流控制,IC有內建R-C振盪器不需要小環形線圈回授。

電子安定器輸出功率主要是由輸出L-C決定的,加上PWM定電流控制,所以T5安定器可通用在幾種不同功率的燈管,因為電流都相同,差別在於燈管驅動電壓。

以下是簡易式電子安定器線路,省電燈泡用的也差不多,差別在於功率不同零件數值有些差異,基本電路架構都差不多:

BALLAST

BALLAST

紅色圈起來那三個電感就是小環形線圈,三個繞組是繞在同一個磁環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省電燈泡簡易式電子安定器是自激震盪,用小環形線圈做震盪回授,
而有IC控制的電子安定器是以PWM定電流控 ...

請問限制燈管電流(例如,針對不同瓦數省電燈泡)的是環形T 或是圖中的(L1+L2)?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請問限制燈管電流(例如,針對不同瓦數省電燈泡)的是環形T 或是圖中的(L1+L2)? ...

主要是震盪頻率與L1+L2與2G473/400V所組成的LC TANK,472/1KV也有少許影響。
LC TANK所組成的諧振頻率與震盪頻率對上時會有最大功率轉移,所以LC與震盪頻率都是關鍵。

LC TANK是早期射頻電路設計的重點,數位電子流行之後大家早已忽略了這部分,
計算合適的LC值牽涉到繁複的工程數學,連我也懶得去算它,詳細公式請找電子式安定器的書來看,
這是安定器設計重點,幾乎每本這方面的書都會有說明。

PS:大部分電子安定器L1,L2都只有一個,我畫這電路的案例可能為了整體高度所以將L分成兩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震盪頻率與L1+L2與2G473/400V所組成的LC TANK,472/1KV也有少許影響。
LC TANK所組成的諧振頻率與 ...

現在高效率電源也開始採用諧振技術,減低開關交換應力及損失

网友D:
T5燈絲

T5燈絲

T5燈絲

修改電子安定器(下方為初試,可點亮T5/14W或28W一只),上方為最後可點T5/14W/28W兩只。

雙管與單管

雙管與單管

使用省電燈泡之電感

T5-14W/28W

T5-14W/28W

亂點燈 14W+14W=28W

14W串聯燈管當作28W

14W串聯燈管當作28W

网友:
猴塞雷啊~~~真是太厲害了!!!

网友:
好利害。受益良多。

网友(2012-04-21):
真是太厲害了,好利害。受益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T5燈絲

修改電子安定器(下方為初試,可點亮T5/14W或28W一只),上方為最後可點T5/14W/28W兩只。

裡面燒斷~~這樣也可以亮!!可以參加比賽了..油電'雙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