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100-24 電源供應器問題

楼主(2011-12-03):
請問一下SP-100-24 (O/P 22.8 ~ 26.4V 4.2A)  電源供應器的輸出電壓不足(最高只能調到20V),是甚麼地方出了問題?

网友A:
是不是有可調式電阻??
分壓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可調式電阻??
分壓電阻?

有可調電阻 正常時輸出可調到大於24V, 現在調到最大只有20V,量測分壓電阻及可調電阻阻值都沒變, TL431輸出電壓2.5V 正常

网友B:
輸入115V/230V切換是否正常?
必要時請更換調整用半固定可變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輸入115V/230V切換是否正常?
必要時請更換調整用半固定可變電阻

輸入115V正常!
調整用半固定可變電阻拆下量過沒問題

現補貼照片如下 拆下的IC是 LM358

网友:
引用 楼主:
輸入115V正常!
調整用半固定可變電阻拆下量過沒問題

調整用半固定可變電阻拆下量過沒問題 ?

是否提供此VR數值及量測結果。
依經驗阻值變大,一定會有問題。
我才修完一台5.1 喇叭,50k量到 54K,聲音會忽大忽小,把它換掉就正常。

還有照一下24v輸出側電解電容(說不定早已漏電嚴重),看一下耐壓和品牌。
若用25V耐壓電容,請務必更換為 35V以上,容值 470uF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輸入115V正常!
調整用半固定可變電阻拆下量過沒問題

請自行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自行確認

電容都已更新 還是一樣只有20V輸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電容都已更新 還是一樣只有20V輸出

注意若VR調整時電壓沒有任何變化,則VR及其串聯迴路之電阻、PCB線路可能是斷路。跑一下線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若VR調整時電壓沒有任何變化,則VR及其串聯迴路之電阻、PCB線路可能是斷路。跑一下線路看看。 ...

電壓最高只能調整到1.6V
LM358 腳7  近4.5V
PC123 有拆下測量,是好的

目前懷疑 FAN4803那顆IC有問題,不知道台灣哪裡可買到?( 對岸有賣)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壓最高只能調整到1.6V
LM358 腳7  近4.5V
PC123 有拆下測量,是好的

10K這顆電阻有確認過嗎?
若還是正常就換成5K 1/2W

网友D:
5 > 6  ,7=H  PC123 光耦合不導通
6 > 5, 7=L   PC123 光耦合導通, 是不是應該檢查 6 腳電壓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5 > 6  ,7=H  PC123 光耦合不導通
6 > 5, 7=L   PC123 光耦合導通, 是不是應該檢查 6 腳電壓是多少? ...

以電路原理來說,當6<5 , 7=H  PC123 光耦合不導通, 輸出電壓會增加,
直到6 腳電壓大於2.5V, 7=LO ,PC123 光耦合導通,控制輸出電壓不再增加
現在6 腳電壓最大1.6V, 小於2.5V, PC123 光耦合不導通,但是輸出電壓不上升,可能是PWM IC 的控制有問題

网友:
FAN4803....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RCHILD/FAN4803.html

這顆有APFC,可以先看看大電容兩端電壓有沒有拉起來,還有小顆的CAPXON要特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