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CRT三洋電視ST-21BT1 ( R507) 的阻值,綠燈亮一下(以完修),

楼主(2011-12-03):
請求各位大大... CRT三洋電視ST-21BT1 ( R507) 的阻值,看不清楚, 知道的請告知...謝謝
紅燈亮 開機時,綠燈亮一下,就不亮了,測量B+ 156V紅燈亮

网友A:
B+156V過高= =..正常再110V-135V 這顆阻值等我有遇到在跟你說@@要看運氣這型不常修到

你燒掉那顆剛好是B+回授部分的電阻

网友B:
針對R507請追線至最近電晶體Base端,提供一下晶體型號。
若R507一側來電 150V,而電晶體Base端提供 10mA控制電流 (要查DATA sheet),則
R507 = 150V / 0.01A = 15K電阻 但 150V x 0.01 = 1.5W,所以不可能是 15K
不過因照片中電阻為 1/8W,設定電晶體Base端提供 1mA控制電流則
R507 = 150V / 0.001A = 150K,電阻為 150V x 0.001A = 0.15W 已極接近 1/8W (0.125W)
因此以180~200K 1/8W 電阻進行更換機會較大。

但R507會燒斷,則電晶體一定是NPN: BE 遭擊穿才可能發生,去檢查一下電晶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156V過高= =..正常再110V-135V 這顆阻值等我有遇到在跟你說@@要看運氣這型不常修到

你燒掉那顆剛好是B+ ...

j大謝謝..我知道是電壓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針對R507請追線至最近電晶體Base端,提供一下晶體型號。
若R507一側來電 150V,而電晶體Base端提供 10mA控 ...

s大謝謝..此 ( R507)電阻是在一次測, 接在2SC1815的C極 ,拆下測量為1.78K ,此 ( R507)電阻不知是否好的
            2SC1815的B極 接R505拆下測量為9.95K
            2SC1815的E極 接R508拆下測量為8.27K
          故障時測量的電壓2SC1815的C極 13.9V
                                  2SC1815的B極 12.2V
                                  2SC1815的E極8.7V
                                  2SC1815拆下測量好的
有時候可以開機,水平晶體C極測得138V ,1分鐘內自動關機 ,此時測得158V

网友B:
引用 楼主:
s大謝謝..此 ( R507)電阻是在一次測, 接在2SC1815的C極 ,拆下測量為1.78K ,此 ( R507)電阻不知是否好的

2SC1815為NPN晶體,當Base已有12.2V / 10K限流電阻 = 1.2mA應足以導通 C / E
請量出R507通2SC1815反側的焊點其電壓為多少,用歐姆定律來推測 1.7K是否合理。
注意: 用 2SC1815之 Ic max 150mA來推估。
例如:R507一次側為 150V,則 150V / (1780+8270) = 14.9mA
         若                  30v 則 30 / (1780+8270) = 2.98mA (後續若非NPN電晶體BASE極或N-Channel Gate極,此電流根本難以驅動其他元件)
因未見其電路圖,較難確認2SC1815所驅動負載元件是在C或E,但以您量到E尚有電壓,表示負載於E側機會較高。
電阻不良型態:比原阻值大,甚至OPEN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C1815為NPN晶體,當Base已有12.2V / 10K限流電阻 = 1.2mA應足以導通 C / E
請量出R507通2SC1815反側的 ...

R507通2SC1815反側的焊點其電壓為42.2v

网友B:
引用 楼主:
R507通2SC1815反側的焊點其電壓為42.2v

該顆先用500歐姆 1/4W下去測,觀察 B+ 變化,抓出其對應關係。
若B+電壓還是高一點,就再往下換成 470 / 300 ....
若B+電壓過低就將電阻改大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顆先用500歐姆 1/4W下去測,觀察 B+ 變化,抓出其對應關係。
若B+電壓還是高一點,就再往下換成 470 /  ...

好的 ,我試試看 , 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試試看 , 謝謝

R507為1.8K,注意C511 47uf/50v,故障時B+待機電壓會由120v上升至160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R507為1.8K,注意C511 47uf/50v,故障時B+待機電壓會由120v上升至160v左右

tsao 0427大,感謝提供電路圖 ,看起來( R507) 的阻值正常,C511 47uf/50v,故障時B+待機電壓會由120v上升至160v左右我會注意,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R507為1.8K,注意C511 47uf/50v,故障時B+待機電壓會由120v上升至160v左右

有圖真好。

楼主:
(以完修), 感謝tsao 0427大提供電路圖 ,有提到C511 47uf/50v,故障時B+待機電壓會由120v上升至160v左右,C511 拆下測得23uf 換新就OK ,B+測得118V正常,完修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