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微星主板k9n6pgm2-v卡D1

楼主(2011-12-03):
這塊板子,是2007年七月出廠,剛好過保半年,朋友的板子,
卡D1   小弟我用了兩種卡來測
都是指D1.我查了一下,似乎是BIOS的問題,真的嗎?
另外,這顆是BIOS嗎?  二個電容之間,因為找不到類似的BIOS了
請告訴我維修的方向,謝謝

网友:
您可以重新更新BIOS應該就可以修復了,還有它的BIOS晶片是您第一張照片上有貼上貼紙的那顆.

楼主:
畫紅線那顆嗎?

网友:
有微星的那顆ic是專用的開機復位晶片(照片有點糊),bios是io下方那顆沒錯,擋D1,除了bios外也可試著先換ram,有點等同於C1~

楼主:
謝謝各位,抱歉,照片拍得不好,用小花模式也只能拍出這樣了,RAM也換過了,也一樣,現在擔心BIOS要如何請下來?我還沒請過這種的,用熱風槍還是烙鐵?之前1000元買的燒錄器玩具,能不能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抱歉,照片拍得不好,用小花模式也只能拍出這樣了,RAM也換過了,也一樣,現在擔心BIOS要如何請下來?我 ...

應該是可以用的啦~不試怎麼知道呢? 用烙鐵或熱風槍都可以看您方便 倒是您那台1000元的燒錄器有沒有轉接座(SOP轉DIP),就我知道好像燒錄器上都是 DIP來連接的

楼主:
謝謝各位,我明天再去查下囉,再向各位報告

网友:
CPU換過沒?? AMD CPU的記憶體控制器是CPU內建的....

网友:
這片 很容易空焊 要注意一下. 空焊 也是會檔D1

楼主:
謝謝各位,可惜手邊沒有相同的CPU,至於空焊,用假負載嗎?如何知道BIOS沒問題呢?空焊的問題,壓一下主板座嗎?,好像沒這麼簡單.

网友:
最好先換一顆cpu試試看.重燒bios....換I/O...手頭上一塊939本來檔D1.BIOS重燒無效.後來它居然不開機了買了一個好的CPU換上還是沒用.綠14短路強起IO發燙.感覺檔D1維修方面都偏向I/O給你參考

楼主:
聽各位大大的建議,我十分感動,我想朋友的板,我也不想買個cpu來測,叫他買新的板,舊板就是我的拉,這樣我才有時間慢慢測,小弟我先測bios,也是目前我能做的

楼主:
這台玩具,當然不能和專業燒錄機相比,   ,請問要用左邊還是右邊
來燒這BIOS呢?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玩具,當然不能和專業燒錄機相比,,請問要用左邊還是右邊
來燒這BIOS呢?謝謝 ...

哈~~你的玩具跟我的一樣 請用第一張圖的中間 第二張圖的右邊那個就可以了 記得上方有個電壓選擇的JUMPER要拿掉.
將IC焊在轉接板後插入由下往上數第一個插座,上頭有標25Cxx的那個

网友:
右邊那個上邊印著S565的8腳轉接座
是不是空焊啊??

楼主:
謝謝A大和米大,米大是銀英傳的愛好者嗎?米大,空焊的部份,自己再加焊是否可以解決?

网友:
當然是讀過銀英傳才會知道這位首席元帥.....

如果我拿到這樣的東西,一定會補焊的

順道一問,您那個DIP28-PLCC32不論何種PLCC32的BIOS都能燒嗎?

楼主:
小弟我目前無法回答您這個問題,看有哪位專家來回答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