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s2鍵盤接口失效

楼主(2011-12-03):
主板 msi 945pl  neo3
ps2鍵盤接口失效
是朋友的主板 應該是熱插拔故障(上電中不當及強制移除) 已無作用
請問有經驗的大大 可否仿效asus主板(ps2鍵盤接口失效)解焊ps2接口後方那片8腳排容

网友:
先打對地電阻看看先.....

楼主:
新手請問a大  穿入的細銅線是接紅棒或黑棒 組值應多少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請問a大  穿入的細銅線是接紅棒或黑棒 組值應多少正常

1.檢查+5V電源正常.....經過保險與SMD電感
2.打對地阻值....數位錶二極體檔...紅筆放GND黑筆測滑鼠鍵盤的CLK
、DATA腳位....滑鼠與鍵盤的對地阻值應該是差不多的...

楼主:
感謝a大 回家馬上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