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90FX v14主板开机诊断卡不跑码故障

楼主(2011-12-04):
按开机键可以开机、关机,按重启诊断卡rest灯闪,但不跑码。CPU风扇转,CPU有温热。电源、内存、显卡、硬盘更换测试正常,CPU手头没有可以代换的,没测试。求主板电压测量关键点位置和数值。

网友:
沒過保固拿去換新板比較快

以下是查到的資料今年開賣的
七彩虹戰旗C.A890FX X7 V14 (參數 報價 點評)
基本參數
適用類型        臺式機
主板晶片組        AMD 890FX
集成CPU        否
CPU插槽        Socket AM3
主板總線        5200MT/s, 支援HyperTransport 3.0技術
CPU支援類型        支援AMD 羿龍II四核, 羿龍II三核, 速龍II四核, 速龍II三核, 速龍II雙核處理器
主板結構        ATX
雙卡技術        支援
晶片參數
晶片組廠商        AMD
北橋晶片        AMD 890FX
南橋晶片        AMD SB850
集成晶片        音效卡/網卡
板載音效        板載8聲道HD音效卡
網卡晶片        板載千兆網路控制晶片
硬體參數
內存類型        DDR3
傳輸標準        DDR3 1866(超頻)/1333/1066
支援內存        16GB
內存插槽數量        4個DDR3 DIMM內存插槽
雙通道內存        支援
硬盤介面標準        SATA 3.0
IDE介面數量        1個
SATA 6Gbps介面        6
顯卡介面標準        PCI Express ×16
擴展性能
PCI 插槽        3個PCI Express ×16 2.0 插槽 1個Mini PCI Express 插槽 2個PCI 插槽
多顯卡技術        支援組建CrossFireX多顯卡模式
PS/2介面        1個PS/2滑鼠介面, 1個PS/2鍵盤介面
外接端口        1個eSATA介面, 1個光纖輸出介面, 1個同軸輸出介面, 2個RJ45網卡介面, USB介面, 音頻介面
其他特徵
電源回路        八相
電源插口        一個8針, 一個24針電源介面
隨機附件        説明書、驅動光碟、IDE數據線、SATA數據線、I/0擋

楼主:
我是2011年4月份在网上通过中关村商城购买的,本地没有维修点,不知道如何联系维修。所以想自己测量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