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冷凍系統講解

楼主(2011-12-04):
一.冷凍系統構成(電冰箱會冷的基因)

   1.壓縮機
   2.凝結器(指蒸發管、凝縮管、外箱管)
   3.膨脹裝置(指毛細管)
   4.蒸發器(指冷卻器)

    上述四項元件,即是通稱”冷凍四元件”.

二.冷凍循環(壓縮式冷凍系統)

1.冷凍系統中必有”高壓側”與”低壓側”來進行吸熱、放熱作用.

高壓側:指冷媒由壓縮機到蒸發管/凝縮管/外箱管到毛細管之回路
  低壓側:指冷媒經過毛細管、冷卻器、吸入管回到壓縮機之回路

2.冷媒低壓氣態經壓縮機運轉壓縮成” 高溫高壓氣態”,再藉由蒸發管/凝縮管/
  外箱管放熱成為“中溫高壓液態”,再經毛細管降壓膨脹作用後,成為”低溫低壓液態” 流入冷卻器,蒸發吸熱後,成為“低壓氣態” 再經由吸入管回壓縮機.,

3.冷媒與冷凍系統中,不斷地作上述的循環而成冷卻(吸熱)及加熱(放熱)功能

三. 電冰箱冷凍系統良否判斷方法

冷凍系統良否之判斷,須壓縮機連續運轉30分鐘以上,判斷.

1.冷媒洩露:

凝縮器(或外箱兩側): 常溫但如少量漏氣則稍有溫升,不太熱
   蒸發器: 無冷媒流動聲但少量漏氣仍有些許聲音
   壓縮機: 吐出管不太熱以夾式電流表量測壓縮機運轉電流值偏低
   不良狀況: 不冷

2.水份阻塞:

凝縮器(或外箱兩側): 僅入口處溫度上升
蒸發器: 沒有冷媒流動聲,冷媒停止流動然後又流動一段時間
壓縮機: 變成高溫
不良狀況: 完全不冷(毛細管結霜)

3.吐出壓縮不良:

凝縮器(或外箱兩側): 常溫
蒸發器: 有若干冷媒流動聲
壓縮機: 吸入與吐出兩側無溫度差
不良狀況: 不冷

4.油阻塞:

凝縮器(或外箱兩側): 稍熱
蒸發器: 有若干冷媒流動聲
壓縮機: 變成高溫
不良狀況: 全面冷卻不良

5.蒸發器沾油(未達阻塞程度):

凝縮器(或外箱兩側): 變成高溫
蒸發器: 結霜不均
壓縮機: 變成高溫
不良狀況: 冷卻不良(局部冷卻)

6.冷媒過量(OVER CHARGE):

凝縮器(或外箱兩側): 異常高溫吐出管亦如此
蒸發器: 有冷媒流動聲但冷卻及結霜均不好
壓縮機: 壓縮機外殼溫度不太高
不良狀況: 冷卻不良且吸入管結霜或滴水

网友A:
對不起想請教一下
如果上面所說有錯誤是否可以指證

网友B:
因為【一樓樓主】您的分析 判別故障資料【沒有 附上實際圖片】~所以需要專家 才能解答!!
【所以觸摸 零件的位置】【一般人比較難以 憑空想像 】建議可看咱提供的資料!!
不夠的部份~請網友再補充!!

咱不是 維修冰箱的專家。。。但是最近有看到相關照片~有【壓縮機】影片 與 【【蒸發器】的資料】可提供參考!!1.冷媒==【大陸稱作  製冷劑;制冷剂】

2.【蒸發器】~【冰箱4元件之一】 介紹與圖片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938.htm
http://translate.google.com.hk/t ... 2Fview%2F135938.htm

3。這裡有【壓縮機】的照片!! 只要看一張照片即可!!ps:更換部份 與電線部份不用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20481-1-2.html

4.找不到 凝缩器的照片!!  希望網友提供與補充!!
內容更正:咱【這樓】【老舊冰箱】【那個 膨大部位約1.5cm~ 2cm】~它的底部纏有6圈的【毛細管】《--》應該就是凝缩器。。。
現在新的冰箱【都做在 冰箱的兩側】^-^

ps:蒸【發】器==蒸【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不起想請教一下
如果上面所說有錯誤是否可以指證

如果有敘述錯誤的地方,大家可以提出來互相交流一下

网友C:
2.冷媒低壓氣態經壓縮機運轉壓縮成” 高溫高壓氣態”,再藉由蒸發管/凝縮管/
  外箱管放熱成為“中溫高壓液態”,再經毛細管降壓膨脹作用後,成為”低溫低壓液態” 流入冷卻器,蒸發吸熱後,成為“低壓氣態” 再經由吸入管回壓縮機.,

據我所知 !! 冷媒 由 液態轉為氣態時 會吸熱  , 所以壓縮機壓縮完後應該是液態 , 經過 吸熱後 轉為 氣態 , 再經散熱後轉為半液態 !! 如有說錯!!不吝賜教  !!!

2011.12.22

經查證 : 壓縮機壓縮完成後 是 高溫高壓氣體 !!!

冷凍原理及過程 !!
http://bbs.pigoo.com/thread-34799-1-1.html

网友:
壓縮機出來的是高壓高溫液態冷媒,必須有一散熱裝置 (冷凝器)
讓高溫高壓液態冷媒降溫
降溫後的高壓液態冷媒,會經過毛細管or膨脹閥進入蒸發器
此時的冷媒會在蒸發器形成氣態冷媒,在液態轉氣態的同時會吸收熱
而變成低壓氣態冷媒,這個氣態冷煤經由管路再回到壓縮機
再次被壓縮形成高溫高壓液態冷媒,如此周而復始循環
回到壓縮機的氣態冷媒還肩負一個重要任務"壓縮機冷卻"
所以,如果在無冷媒的狀況下長時間運轉,壓縮機是很可能會過熱燒毀的

网友A:
冷凍系統構成(電冰箱會冷的基因)

   1.壓縮機
   2.凝結器(指蒸發管、凝縮管、外箱管)
   3.膨脹裝置(指毛細管)
   4.蒸發器(指冷卻器)

    上述四項元件,即是通稱”冷凍四元件”.
凝結器通稱冷凝器(COND)或散熱片或冷卻器-主要功能為作氣液相變化將熱能排出
膨脹裝置(指毛細管或是膨脹閥(再細分機械式或是電子式)機械式有內部均壓級外部均壓主要功能是將液態冷媒轉換成液氣混合冷媒用
蒸發器(EAV)(不是指冷卻器)-主要功能是讓液轉氣時所需的熱能靠他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冷媒低壓氣態經壓縮機運轉壓縮成” 高溫高壓氣態”,再藉由蒸發管/凝縮管/
  外箱管放熱成為“中溫高壓液 ...

你所敘述的冷媒流向相反了?

以三樓大大的最後一張圖來說,壓縮機左邊的管路(低壓氣態)是輸入端,而右邊(高溫高壓氣態)是輸出端
壓縮機將高溫高壓氣態冷媒送出後,經過冷凝器作放熱動作,變成中溫高壓液態冷媒,再經過乾燥過濾器過濾,毛細管降壓膨脹後,成為低溫低壓液態冷媒,然後送入冷凍庫內的蒸發器做吸熱的動作,冷媒又變成低壓氣態,最後又回到壓縮機左邊
以上是冷媒流動的過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凍系統構成(電冰箱會冷的基因)

   1.壓縮機

你說的沒有錯正確名稱是蒸發器,冷卻器是一般冷凍行或經銷商的俗稱,或稱冷排
感謝正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凍系統構成(電冰箱會冷的基因)

   1.壓縮機

第4點...應該是對外面的一般電器行不懂冷凍(冷氣)原理的人在說的...

PS:有9成以上的人..他們的認知..以為是在排冷氣...但事實上是吸收熱氣...這也是版大為何這樣說明..

网友:
狗狗大....我怎麼感覺~~你這篇被嚴重質疑了阿......

高壓液體..居然會被有人說成高壓氣體....

高壓液體~~是吸收的熱..須經由凝結器(凝結的液體)排出將高溫高壓液體的熱排掉
變成常溫的高壓液體之後..經由膨脹閥(毛細管)降壓變成氣體(蒸發)經過蒸發器..
降壓的氣體以一定的比例吸收熱....

我是不太會說明拉~~反正~~這些冷凍原理的資訊~~以前就發過幾篇了..
不懂的原理的人還是很多..

网友A:
壓縮機將低溫低壓氣態冷媒-壓縮後變成高溫高壓氣態冷媒-經由冷凝器冷凝(排熱)-變成常溫高壓液態冷媒-經由膨脹閥(可變流量)或是毛細管(定流量)-變成中低溫液氣混合冷媒-流經蒸發器(吸熱)-變成低溫低壓氣態冷媒-回到壓縮機再次循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壓縮機將低溫低壓氣態冷媒-壓縮後變成高溫高壓氣態冷媒-經由冷凝器冷凝(排熱)-變成常溫高壓液態冷媒-經由膨 ...

變成高溫高壓氣態冷媒???
我要是沒記錯氣體一但被壓縮一定比例的容量~~應該會變成液態...
雖然說..由壓縮機出來到冷凝器這段..是氣體...但在沒經過毛細管之前到壓縮機這段..
要是壓力過高~~~就是會被壓縮成液態.....

网友A:
你所說的是沒錯,考你一個問題?你知道冷媒在哪個溫度?哪個壓力?會變成液體

网友A:
另外你會看冷媒高低壓表裡面寫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會看冷媒高低壓表裡面寫些?

老獅好:
您說的這些應該考不倒順大~
另外您要回答那一樓大大的留言可以在那一樓的底下點選(回覆),
這樣他會在上線第一時間看到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獅好:
您說的這些應該考不倒順大~
另外您要回答那一樓大大的留言可以在那一樓的底下點選(回覆),

我不是要考倒他?只是要讓所有看這篇文章的人有增進知識
高低壓表裡面的資料是身為一個冷凍空調從業人員所須具備的基本條件如此罷了

网友A(2012-01-06):
引用 网友B:
因為【一樓樓主】您的分析 判別故障資料【沒有 附上實際圖片】~所以需要專家 才能解答!!
【所以觸摸 零件 ...

這個圖真的錯的太離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這個圖真的錯的太離譜了

冰箱為何要把毛細管跟回流管放置在一起的原因?有誰知道?

网友E:
冰箱為何要把毛細管跟回流管放置在一起的原因?有誰知道?
好像叫過冷----------------------------------------------
就是要保證進毛細管是液態冷媒--------這樣才會有效率----

网友:
把冷媒想成水就好了,水蒸氣要把熱能散掉才會變成液態水,毛細管是降低壓力跟節流,因為水要再變成水蒸氣要吸收熱量(液態冷媒在蒸發器內把冰箱的熱吸掉所以冰箱內才會變冷阿,降壓可以使沸點變低,在高山上壓力低水不用100度就可以沸騰同樣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冰箱為何要把毛細管跟回流管放置在一起的原因?有誰知道?

保持毛細管中的冷媒為液態,讓流体容保持定量流速送入蒸發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冰箱為何要把毛細管跟回流管放置在一起的原因?有誰知道?
好像叫過冷------------------------------------- ...

少說一項

网友(2012-02-22):
引用 网友A:
你所說的是沒錯,考你一個問題?你知道冷媒在哪個溫度?哪個壓力?會變成液體

我現在才看到這個...
我不知道你問的是高壓還低壓.
而且我為了修變頻機板~~約一整年沒用過錶了..
基本上冷煤要自然形成液態..要在零下40度以下

若是看錶
運轉中
高壓在200PSI以上才可能形成液態
實際壓力多少~~不知道~~畢竟冷煤分很多種..
低壓正常都是氣體了吧...

若沒在運轉的情況之下~~有很多變數....
要是室外溫度在20度以下...冷煤很可能會變成液態..
天氣冷在裝錶檢測都需要戴手套的

狀況很多~~不知道你問的是~~實際經驗~~還是理論經驗的問題

但我也老實說~~我不會~~因為~~不知道你問的是哪一種問題..很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