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交流] 請問 : BENQ DV-2680 畫面消失 ??

楼主(2011-12-04):
1.電源正常
2.有前輩指導 更新高壓點燈基板 更新  OK
3.一定要更新嗎?  各輸入電壓 控制信號正常 .
4.請各位先進指教  謝謝
5. 更新基板多少錢呢?

网友A:
看不太懂您的意思?
畫面消失 ??=黑屏
1.電源正常
2.有前輩指導 更新高壓點燈基板 更新  OK=那不就ok了嗎?
3.一定要更新嗎?  各輸入電壓 控制信號正常 .
4.請各位先進指教  謝謝
5. 更新基板多少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懂您的意思?
畫面消失 ??=黑屏
1.電源正常

謝謝關心 !
已修好   !
更新高壓點燈 基板  , 但不是原廠
 in 信號和電壓端子 皆對就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