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忙 鑑定一下 防燒負載 線路 有接錯嗎

楼主(2011-12-04):
用迴紋針    插在插座上    燈泡是會亮

想請求幫忙確認   線的迴路   有問題嗎

沒有    我要就此定案

网友A:
原則線路沒錯,建議再串個保險絲座,才不會誤按開關時短路引起的異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則線路沒錯,建議再串個保險絲座,才不會誤按開關時短路引起的異像   ...

我的線沒有錯  喔 ................嗯  ?   (疑問)

那連接   一顆   不過電  的  POWER   是會怎樣阿  (算短路嗎)
我的燈泡   沒亮   自己測試的    OFF狀態

能正常過電的POWER  燈絲  微微  發亮   OFF狀態

保險絲座   那要連哪裡    能用我的圖   畫給我看嗎    感謝你的指導

我自己對這個東西     的實用性      不是很清楚   不要炮我
剛接觸..................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則線路沒錯,建議再串個保險絲座,才不會誤按開關時短路引起的異像   ...

你所謂的   異像   我玩過嚕    那根迴紋針    像是   被高壓電    性侵過的
太刺激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線沒有錯  喔 ................嗯  ?   (疑問)

那連接   一顆   不過電  的  POWER   是會怎樣阿  ( ...

Q:那連接   一顆   不過電  的  POWER   是會怎樣阿
A: (算開路不會亮)

Q:能正常過電的POWER  燈絲  微微  發亮
A:只要有負載就會亮,越亮就負載越重

Q:保險絲座   那要連哪裡
A:串線路即可(可用復歸式保險器,電腦延長插座上大都有)

實用性可起異常保護,以免有異常時減少元件燒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所謂的   異像   我玩過嚕    那根迴紋針    像是   被高壓電    性侵過的

這還好,怕誤按sw電線走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還好,怕誤按sw電線走火

串線路即可   我畫圖   給你確認一下

网友A:
2點選1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點選1即可

好的   那非常清楚   沒有問題嚕

我要來去改裝一下

臨走前  感謝  tfc77  大大個人給予     的指導

网友B:
這樣不正確.我現在不會畫圖.畫好再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串線路即可   我畫圖   給你確認一下

你的開關好像接錯了,一切好像是L N直接導通,是否來一張近照,看看你是怎接的。
再細看真的是大錯特錯,希望你早點看到回文,願上天保佑你。

不過用這種開關比較不適當,最好用15A無融絲開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樣不正確.我現在不會畫圖.畫好再傳.

要串接.火線進燈泡.再到插座.燈泡瓦數越大越好.(內阻小)110跟220要分.或算一下.此適合用電量小.防短路用.
之前考電匠補習(工配.自控電路).220電路.用250W燈泡.內阻約200歐姆. 現在有一種線路保護NFB(CIRUIT PROTCETOR).蠻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開關好像接錯了,一切好像是L N直接導通,是否來一張近照,看看你是怎接的。
再細看真的是大錯特錯, ...

我手抓的是  AC 黑色的火線

開關盒  下面通過得    黑色線是   地線

我是這樣分   不知有無接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抓的是  AC 黑色的火線

開關盒  下面通過得    黑色線是   地線

還是錯,請問我附的電路圖你看不懂嗎,這已是最簡單的線路。
白線僅一條會接到燈泡,燈泡另一端接插座火線
地線直連插座地線。
L: 火線
N:地線或稱中性線

楼主:
再來上一張圖

我要把開關的紅點往下壓
它上下  兩片  銅片才會同時
有連接到

左邊是AC  進來的  火線
我把它跟連接燈泡底部的
圓圈(白線)同時  用螺絲
鎖在一起

不知有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抓的是  AC 黑色的火線

開關盒  下面通過得    黑色線是   地線

正確接線,另請將開關轉180度,進線才會順。

楼主:
這樣應該沒有問題了嗎

修改過的  (還未定案)

看還要再改怎樣
或是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應該沒有問題了嗎

修改過的  (還未定案)

保險絲就用5A,因為你開關接點容量不大,有時還可能會鬆動。 此類開關原則上3A以下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開關好像接錯了,一切好像是L N直接導通,是否來一張近照,看看你是怎接的。
再細看真的是大錯特錯, ...

這電路在負載正常時,啟動可能會保護,如故障排除時就無須經燈泡(原sw是切通燈泡的,不是做電源sw)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14833-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15336-1-2.html

這比較安全220V,110v改燈泡後都可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電路在負載正常時,啟動可能會保護,如故障排除時就無須經燈泡(原sw是切通燈泡的,不是做電源sw)

請參考

若是開關切錯怎辦,愈方便就愈危險,反而失去其原意
這玩意叫防燒負載,就不可讓其有作出短路的設置
例如沖床為何要雙按鈕同時按下才能作動,就是讓你兩隻手全壓在按鈕上,以免手去伸入遭壓到。
防燒負載沒問題後把插頭改插一般插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若是開關切錯怎辦,愈方便就愈危險,反而失去其原意。
這玩意叫防燒負載,就不可讓其有作出短路的設置[/b ...

所以才要補保險座ㄚ
要不做成2個SW跟上圖一樣就安全
防燒負載沒問題後把插頭改插一般插座。原圖去SW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以才要補保險座ㄚ
要不做成2個SW跟上圖一樣就安全
防燒負載沒問題後把插頭改插一般插座。原圖去SW就是 ...

若還要再一個保險絲保護,那電燈不是多餘的。
當初用電燈當保險負載初衷之一不就是可省一堆保險絲。
尤其在教學和維修時,人都會犯錯和疏失,若用這玩意,不但能發現出錯,還可省保險絲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若還要再一個保險絲保護,那電燈不是多餘的。
當初用電燈當保險負載初衷之一不就是可省一堆保險絲。
尤其 ...

保險絲是保護誤按SW時電線走火(是在防負載短路,跟插短路線測試時),SO保險絲不是保護被測物,應該是說原電路去sw(防燒負載沒問題後把插頭改插一般插座)就不用敘述那麼多,看個人想法如何應用才是

楼主:
看到這裡   真不知道要說什麼
總之   三位不吝嗇的指導
使小弟受教   拉

痞酷網   真是不錯的好地方

网友:
這個電路沒有對錯的問題 !!

原先的那樣也可以 , 可方便的當防燒負載 , 也可以恢復成一般的使用 !!

但為了安全起見多加了保險絲 , 也無不可 !!!

所以說還是看使用者 , 瞭不瞭解整個電路的應用 !!!

也就不會有這麼不是問題的問題發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