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技嘉 GA-8I848E 開機沒有反應~(完修)

楼主(2011-12-04):
我的狀況是開機都能正常啓動,風扇有旋轉,可是就是沒有進去BIOS,也都沒有反應,電源燈跟讀碟燈都會一直亮著,長按電源鍵會關機,按重新開機鍵也能重新開機~

畫紅色框框的ATX電源那裡,之前不知道什麼原因跟個電源供應器的接頭都呈現燒焦的狀態,之後我換了一個全新的底座跟電源供應器,就恢復正常了,不過過了一段時間後越來越不穩定,有時能正常開機有時又不行,之後變成這樣的狀況,請問各位大大我是不是該從這個地方查修,還是要從哪裡下手?請各位大大指教~指教~

网友A:
板大好
您可先測
1.先測ATX POWER對地組值
2.CPU供電、PG電壓、CPU復位電壓
3.南北橋供電
4.AGP供電
5.記憶體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大好
您可先測
1.先測ATX POWER對地組值

大大您好~請問有什麼參考資料可以看嗎?? 因為小的是新手~還不太會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請問有什麼參考資料可以看嗎?? 因為小的是新手~還不太會量..... ...

舊文裡有很多你要的答案,請善用搜尋功能。

网友B:
原來燒焦位置的Pin對GND阻抗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燒焦位置的Pin對GND阻抗是多少?

大大您好~我燒焦的點我把他用紅色標記了~

你說對GND的阻抗是我燒焦的這三點跟第七隻腳COM點所量的電阻值嗎??
如果是的話,他們三點都是1.1k之間~
如果是跟USB外殼量的話三點都是650歐姆之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我燒焦的點我把他用紅色標記了~

1.請重新量測主機板上圖片中藍框各pin對GND阻抗
2.看一下機殼底板是否有銅柱會頂在機板焊點區,造成機板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請重新量測主機板上圖片中藍框各pin對GND阻抗
2.看一下機殼底板是否有銅柱會頂在機板焊點區,造成機板 ...

大大您好~!我量了這幾隻腳位的阻抗都是660歐姆,你建議的第二點我有試過把它裸板開機,是有恢復正常過,不過我把他裝回去後,用了一段時間還是會有問題,真的很奇怪~

网友C:
CPU有沒有選中BIOS?

BIOS Flash顆粒的P\C\R是否正常?

目前就是上真處理器之後沒有跑碼?...你有上除錯卡嘛?

网友D:
P C R ,POWER有了,時脈有了,RESET有了,有可能BIOS資料掛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4134-1-1.html

可以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有沒有選中BIOS?

BIOS Flash顆粒的P\C\R是否正常?

大大~不好意思因為我是新手~可以請問一下你說的“BIOS Flash顆粒的P\C\R”跟“跑碼”是什麼意思??
我有買一張debug卡~明天寄來了試試看~~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P C R ,POWER有了,時脈有了,RESET有了,有可能BIOS資料掛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4134-1-1. ...

大大!~謝謝你的意見!~不過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我是不是要試到他可以正常進去後才能重刷BIOS??還是有什麼其他的辦法~??

网友D:
BIOS要以編程器重新刷資料後再裝回主機板執行。

9F大大說的P C R ,就是指P==>POWER,C==>clock時脈,R==>RESET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D:
BIOS要以編程器重新刷資料後再裝回主機板執行。

9F大大說的P C R ,就是指P==>POWER,C==>clock時脈,R==> ...

瞭解!~瞭解!~謝謝大大的解釋,不過我這塊板子的BIOS IC 是焊上去的那種,不就要解焊才可以重刷,還是可以拿去給技嘉的服務站重刷~??

网友D:
個人是買了一台TH編程器使用,上面貼的帖就是用編程器重刷BIOS修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個人是買了一台TH編程器使用,上面貼的帖就是用編程器重刷BIOS修復的!!

大大您好~所以這樣的話板子BIOS檔案,也是從網路上下載來燒囉? 還是方式不太一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所以這樣的話板子BIOS檔案,也是從網路上下載來燒囉? 還是方式不太一樣?? ...

直接下載官網的BIOS檔案,把附檔名改成.BIN,再以編程器的軟體執行燒錄,就這樣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下載官網的BIOS檔案,把附檔名改成.BIN,再以編程器的軟體執行燒錄,就這樣完成了!! ...

瞭解!~大大!~可以參考你在用的TH編程器嗎?因為有好多種喔!~不知道要怎樣選~ 謝謝!~

网友:
這是起頭
http://bbs.pigoo.com/thread-33382-1-1.html
後來AKG大大發動團購
http://bbs.pigoo.com/thread-33399-1-1.html
AKG大發的使用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34012-1-1.html
使用前一定要詳讀說明書!!
AKG大有多買一組,你可以問他一下是否還有!!

网友C:
以這案例來說...簡單的故障就是BIOS中韌體流失了,
需要重新燒入韌體就解決了。最多Flash memory故障
一起換掉....

如果是麻煩的就很硬了....比方說CPU沒選中BIOS,相關
線路有故障....你下載維修書看過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這案例來說...簡單的故障就是BIOS中韌體流失了,
需要重新燒入韌體就解決了。最多Flash memory故障
一起 ...

大大您好~所以說有時可以正常開機,有時候會像這樣開機沒有反應,有可能是BIOS故障囉?你說的下載維修書是官方網站的資料嗎??這個不太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所以說有時可以正常開機,有時候會像這樣開機沒有反應,有可能是BIOS故障囉?你說的下載維修書 ...

主機板維修版區另外的地方有技術書籍可以看阿...

你看過之後就有基本知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機板維修版區另外的地方有技術書籍可以看阿...

你看過之後就有基本知識了.... ...

大大您好~我今天訂的Debug卡來了,我插上去之後開機,結果又好了~我這台電腦很奇怪時好時壞,之前也是這樣可以用一陣子,之後又沒有反應一陣子,這樣要從哪方面檢修??

楼主:
我現在有重刷BIOS了~不知道會不會好~

楼主:
各位大大!~經由我剛剛一直測試之後,還是會有問題,不過我發現到我買的Debug卡只要正常開機的時候我的FRAME跟IRDY會亮,如果開機沒有反應他都不會亮,我看說明書說這兩個指示燈是FRAME為PCI插槽FRAME指示燈;IRDY為PCI插槽IRDY指示燈,不知道這樣的狀況要怎樣查修??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用我這張Debug卡??我有時候會出現“關鍵信號錯誤,請檢查PCU相關電路及主機電源”,這是什麼意思??

网友:
有可能是虛焊造成的故障,詳細的還要查證是哪個部分虛焊??

网友C:
你........用手按壓南橋晶片(主機板下方要墊本書)看
狀況是否會改善.....

网友E:
檢查一下各mos有沒有虛焊最近我修好一片跟你狀況差不多換一堆東西I/O也換結果是供電MOS虛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檢查一下各mos有沒有虛焊最近我修好一片跟你狀況差不多換一堆東西I/O也換結果是供電MOS虛焊 ...

大大您好~你說的MOS虛焊是靠近ATX那裡的嗎?? 還是建議都補焊一次??不知道大大你知道是不是虛焊要怎樣才知道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手按壓南橋晶片(主機板下方要墊本書)看
狀況是否會改善.....

大大您好~你的建議我來試試看!我是有壓著南橋晶片試過,不過我的主機板下面是墊海綿墊,所以應該沒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
建議先全面補焊,能點的到的都點,再做測試,如果情況相同有可能是BGA虛焊,也或許BIOS沒燒好??

网友:
對焊槍對所有mos加熱用點錫油沾在mos腳.上焊槍錫不用很多....我是用電表量到d級跟他的焊接面電壓不同才感覺奇怪而全面補焊就正常了.不過之前有換過I/O跟電源管理晶片.還有BIOS拆掉從新燒一顆.所以我確定基本這些是好的.....MOS量測也正常可是量D極不小心接觸到他的焊接面卻有火花然後就全部補焊D極就正常了.你的POWER也有可能有問題.如果是24PIN那個地方發熱PIN
腳有可能接觸不良我有遇過換台就不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你的建議我來試試看!我是有壓著南橋晶片試過,不過我的主機板下面是墊海綿墊,所以應該沒有很 ...

墊本書用意是讓主機板確實的支撐,這樣你壓晶片才能
知道是不是有虛焊造成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P C R ,POWER有了,時脈有了,RESET有了,有可能BIOS資料掛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4134-1-1. ...

BIOS有時候會不正常
可以試著把電池拔掉 連電都不要插
放著一個小時之後在上電
我的華碩a7v600-x是這樣好的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點!!~我最後依照小天大大的指點,對全部的MOS補焊之後,它終於恢復正常了,在我努力的燒機之後一點問題也沒有,所以完修囉!! 再次感謝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