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190A2-A02-H-S1供電正常.電源燈一閃一閃

楼主(2011-12-04):
A190A2-A02-H-S1供電正常.電源燈一閃一閃

原本只有亮橘燈.更換ZCP後變綠燈一閃一閃.(這種情形因該是PI版的問題.但PI版是好的).

拿2片A190A2-A02-H-S1 交叉測試.電壓一樣.(一片正常.一片綠燈一閃一閃)

借一下圖(哪位大ㄟ忘了)

傷腦筋中

网友A:
上次遇過,換掉主大ic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遇過,換掉主大ic就好了~

主大ic...是哪一顆勒?
可以講一下ㄇ?

网友B:
很多隻腳的那顆??

网友C:
換一颗新的1117-3.3或是先補焊一下試試

网友D:
你有沒有覺得這去AD板用的穩壓電解電容或鉭質電容少得出奇。
試看看在紅框位置補上些電解電容 220uF/16V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有沒有覺得這去AD板用的穩壓電解電容或鉭質電容少得出奇。
試看看在紅框位置補上些電解電容 220uF/16V 即 ...

2片A190A2-A02-H-S1
1片就根圖片一樣(3鳥用)有問題這片
1片有電容.(奇美用)正常
晚些補電容.試看看.再回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隻腳的那顆??

安娘為那ㄇ多腳.間距太小.能力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一颗新的1117-3.3或是先補焊一下試試

感謝.我試試看

网友E:
可以測量一下兩片AD板5V對地阻抗是否有差異

网友:
引用 楼主:
2片A190A2-A02-H-S1
1片就根圖片一樣(3鳥用)有問題這片
1片有電容.(奇美用)正常

之前曾見過類似案例,原廠省料省過頭,產品時間一久必掛點。結果原廠修補方法就是補回電解電容在所有穩壓IC輸出側。

楼主:
怎ㄇ電壓每顆多上升2~3V.換一片還是一樣.
在那邊搞了很久.雄雄想到電表昨天有摔到.
還好有個直針式的(不太會看)
目前有量出(紅框)有3V多一點.又迅速降回0V.一直重複
不曉得是哪裡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測量一下兩片AD板5V對地阻抗是否有差異

感謝~
5V對地阻抗.祝丟臉ㄟ.請問要怎樣量勒.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ㄇ電壓每顆多上升2~3V.換一片還是一樣.
在那邊搞了很久.雄雄想到電表昨天有摔到.
還好有個直針式的(不 ...

.換一片還是一樣....有3V多一點.又迅速降回0V.一直重複
==>POWER BOARD 供電能力不正常或是輸出短路 會呈現有電又迅速降回0V.一直重複
請重新用假負載確認供電是否正常 或 接到面板的排線拔除/或 不接灯管測試

[修正] 剛剛看到#1  有說AD 一片正常
      ==> 請問正常是指 有畫面正常嗎?
                          ZCP是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換一片還是一樣....有3V多一點.又迅速降回0V.一直重複
==>POWER BOARD 供電能力不正常或是輸出短路 會呈 ...

有畫面功能正常
ZCP~電晶體

网友:
能不能帮忙提供一下这个主板的软体(MCU 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