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視器 干擾的問體(以解決)

楼主(2011-12-04):
有時候 上下移動 有時下上移動
監視器是新的這台 (畫面有橫條)上下移動

會不會因為線太長 50M

奇他3 台比較不明顯 ...一點點...

遠本 DVR AD 板 電容全換過(原本 雪花很多
換過 之後很正常..

現在剩下 橫條紋 的問體
白天 比較不明顯 晚上 會很難看 ....一條條的 感覺很討厭
有辦法改善嗎?
還是 DVR 的問體 還是線的問體阿...

网友:
個人不負責任推測, 跟視訊走線方式有關......(能避開大電最好)

网友:
請確認一下:
1. 訊號線是使用同軸還是雙絞線?
2. 電源是分散式,各自獨立還是集中一個電源供應器
3. 同樣設備條件下,以前就如此 ?
4. 監視器在戶外還是室內?
註:
晚上光線較暗時,一般會啟動監視鏡頭上的紅外線燈,此耗電會立即暴增數倍,老舊電源供應器因電容不良,立即出現電壓不足而使晝面異常。
在下之前才處理過類似問題,換成一顆15A 交換式電源集中供電,較遠處鏡頭供電器換成12V / 3A螢幕用供電器 (二次側改470uF / 16V固態電容永不爆漿)

网友:
50公尺並不算遠
我公司最長的超過100公尺,使用的是5C2V的線

你的CCTV是直接交流電輸入.......更換內部輸出濾波電容
還是使用變壓器降壓成DC12V.....更換新品或更換內部輸出濾波電容

网友:
排除主機和攝影機本身的硬體問題(假設都是正常沒問題的狀況下)
2個問題先檢查....

1.走線是否有經過大電?
重電會干擾弱電,線的屏蔽不足的話會干擾的更嚴重....
如果橫線條是很規律的飄動的話,大多是這個因素....

2.電源壓降問題
不知道你的電源是怎麼走法?
供電不足壓降也會造成這問題,儘可能有獨立供電確定沒有壓降.....

如果排除以上兩種狀況還是這樣的話,
可能要考慮線材本身的阻抗是否太大了....

网友:
黑橫線 是電源不足的現象 請檢查電源
你說白天不明顯 那就是有  晚上因為紅外線啟動會更嚴重
總結 就是電源安培數不夠 請更換大安培的

楼主:
電源線在給的變壓器都很小顆~....12V的 ~我等回去看幾 A
訊號線 我是rg-59U 電源線用 3相用的 綠紅黑那種..
主機 是使用 7年多的DVR ....(剛換好AD 板的 全板電容)
監視器 新的 (剛買的) 試過2台(第一台 發現 夜視功能要搖動才會(紅色LED亮) 去換一台
監視器 在戶外 哩主機有 50M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線在給的變壓器都很小顆~....12V的 ~我等回去看幾 A
訊號線 我是rg-59U 電源線用 3相用的 綠紅黑那 ...

買CCTV送的這種小顆的變壓器
說真的,我是打死都不會再用
我寧可多花錢再買電流大一點的
因為我公司很多都是因為變壓器電流太小(隨機品)
裝上去形同不定時炸彈,隨時會出問題
12V / 0.5A 要供應給CCTV & IR 哪夠用
我都直接換成12V / 2A的變壓器

网友A:
把鏡頭整組由固定處取下, 看看是不是一樣有橫紋,
之前有次經驗是, 客戶固定在角鋼上... 訊號干擾!!

网友:
變壓器輸出只有12V 0.5A....這也太小了吧???
最大輸出只有6W....
CCTV的耗電量有這麼省嗎???
換顆大一點的試看看吧....

网友:
有兩種設計....

1.子彈型(彈頭).....外接變壓器
2.四方長盒...........內建整流穩壓模組、IR、CCD供電電路甚至有散熱風扇喔

大家用1的比較多........要買1A甚至2A的給它用
比較好....電壓輸出不足也會這樣子...

网友:
應該是變壓器不良

网友:
adapter 換一顆大一點的就好了+1n_141|

网友:
大大用個一般摩托車電瓶(12V),極性千萬不要接錯來試,答案就可分曉。因為電瓶絕對沒漣波~~~~

楼主:
attachimg]77572
引用 网友A:
把鏡頭整組由固定處取下, 看看是不是一樣有橫紋,
之前有次經驗是, 客戶固定在角鋼上... 訊號干擾!! ...

D 大猜對.....真的是  鎖在鋼鐵上 的 干擾..
先試了一台 監視器...拿在手上 發覺沒有干擾...
.................

原本送的固定座是樹膠的 怕 風吹日賽 .....所以改成白鐵..

今天將 螺絲 用樹膠電片  固定的白鐵加上軟墊 就沒有干饒囉
之前 訊號 蚊子很多  小水波紋 將DVR   訊號板上   的 電容全部更換 就好囉(有幾顆 容值 減少很多 47UF 16V 100UF 16V)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的方式

网友:
這應是多重接地點造成的干擾,比較便宜的攝影機會把入電的GND及VIDEO的GND一起接在外殼上,如果又接在鐵架上,鐵架也會形成一地線迴路(不過阻抗不同),兩重地線迴路就會造成雜訊在其中流動,裝配音響及控制系統時,使用單一接地點同樣也是避免雜訊干擾

网友:
引用 楼主:
attachimg]77572

D 大猜對.....真的是  鎖在鋼鐵上 的 干擾..

哈~
沒想到十年前的經驗, 能幫到人~~
網路就是這麼方便!!

恭喜完修!!

网友:
步錯的經驗談喔

网友:
cctv最好別鎖在鐵架上,不久前才因為雷擊打到附近造成感應現象,鎖在鐵架上的cctv死了8隻,還引雷回主機,連監視卡都燒了

网友:
哈!原來是我錯怪那些師父了 ~
之前自己換故障監視器時,還在抱怨那些師傅怎麼那麼克難把監視器鎖在木板上,原來是有其專業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