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坦質電容規格

楼主(2011-12-05):
今天 修筆電
突然看到有一個  坦質電容 已經燒毀
但是不知道去哪裡購買
可以提供我意見嗎

編號 : NET JA8

网友:
因為沒附原鉭質電容所處位置照片,所以僅能建議取耐壓最高的元件代用
16V100uF_KEMET 鉭電TA-D(5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3242833649
你先確認該位置一邊是否接到GND,若答案為是,此必為穩壓用,又若能上電量測到該正極電壓(壞電容要拆掉),則能更精確選用適合耐壓容值最大之元件。

网友:
詢問最好附上   尺寸  外觀(照片)  比較好找
有些廠商 大小寫J 與j 會決定不同的容值 或 耐壓
應該是 jA8  吧!

PS/L Series
------------------------------------------------
NET   ------>maker: nec-tokin
NE : NeoCapacitor   T:  Production Date Code

marking code ja8
6.3V  100uf

包裝大小 ?????

若是NeoCapacitor  猜測是使用其ultra low esr特性
來降低DC/DC voltage ripple
若選用其他鉭電代用 可能要注意其規格
------------------------------------------------
以上 僅供參考

网友A:
如果圖片中的零件,可以代用的話
pm資料給我,我用平信寄幾顆給你

楼主:
我這是 ACER ASPIRE 4320 主機板
USB  部分
因為客人說USB 有一邊無法使用
所以我拆下去   發現    是提供 USB +5V 部分   一科電容整個燒毀
也沒有量大小....我找時間在拆下去量.....
只有抄寫零件 上的   編號
可以隨便找一塊   也是提供   USB   電源部份    直接換上嗎.....

另外這台   缺 ACER ASPIRE 4320   螢幕轉軸
請問誰有   可以賣我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是 ACER ASPIRE 4320 主機板
USB  部分
因為客人說USB 有一邊無法使用

你要提供細部電路板照片,大家才能判斷用何電容替代。
SMD元件上的編號不一定有被收錄於Marking ID code book,更可能是該廠自己內部編號,最好不要全信。

楼主:
我這星期找時間在拆下去拍照片......
謝謝大家....給我意見

另外這台   缺 ACER ASPIRE 4320   螢幕轉軸
請問誰有   可以賣我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圖片中的零件,可以代用的話
pm資料給我,我用平信寄幾顆給你

謝謝   雄爸   不是這顆
我這星期會找時間   拆下去拍照片......
非常感謝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