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宏碁acer AL2032W液晶螢幕壞很大維修實例

楼主(2011-12-05):
這台acer AL2032W應該算是高階的液晶螢幕了.
還曾經奪過2005 IF 設計大獎.

主人很用心.
看主人打的這張故障說明.您就知道壞很大了.
其實我看沒三行就懶得看了.
直接測試.電源燈沒亮.按power鍵無反應黑屏.

由於這台腳架比較特殊.順便來個拆殼教學.
腳架是純鐵的.還真重.
首先拿下acer背蓋.

卸下腳架螺絲.

這下面是DVI的擴充槽.

卸下擴充槽螺絲.

把擴充槽往下拉出(有軌道.卡得有點緊).
再卸下背蓋螺絲.

擴充槽拿下來了.

卸下背蓋4顆角落螺絲.

拿下背蓋.

機板全貌.
電源採外接四針18V變壓器供電.
真是一點也不友善.故意和人家都不一樣.

這是驅動板.
主IC採BGA封裝.

高壓板是六燈高壓板.

黑屏就從這高壓板著手吧!

電解電容有點凸.就把它全換了吧!(其實整塊高壓板只有三顆電容)

後面機板有地方燻黃了.

PWM沒問題.

開關三極管也沒問題.
順便把板子再補焊一遍.

高壓板就只換這三顆電容.

換檢查按鍵板.

果然按鍵有問題.難怪說OSD會亂跳.
把按鍵全部換新.

LED綠色燈也壞了.只剩橙色會亮.

拆下它.

手上沒有這顆.
找了塊PHILIPS的廢板來拆.

裝上剛剛好.

按鍵板又換了五顆按鍵和一顆雙色LED燈.

只剩下驅動板了.
量測各電壓點都沒有問題.
唯一就是
當按下power鍵時沒有送ON/OFF電壓給高壓板.

因為已經測量各處都沒有問題.
所以這問題點不是出在這顆主IC.

就是這顆MCU.當然也包含EEPROM暫存記憶體.
振盪器經測量不起振已換上.

但是這顆寫著L32跟一般我們所熟悉的24C不同.
機板上也找不到24C.
曾經提問.但都沒有正確解答.
http://bbs.pigoo.com/thread-34240-1-1.html
由於找不到L32的DATA.而它又位在MCU附近.
所以強烈懷疑它可用24C32代替.

先查了下面板規格書.
解析度是1680*1050.幸好我的鼎科2033可支援.
如沒有答案.就準備換公板測試了.

M201EW01 V2 Ver0.4_201101242245.pdf (1.04 MB, 下載次數: 135)

由於已經有換板的準備了.
所以就直接一博.以24C32直上.

結果當然一試成功.
驅動板總共換了兩顆零件.

這OSD看起來就很高級.

這些是三塊板總共換下的零件.
驅動板.高壓板.按鍵板全壞的CASE這還真少見.
實在是壞很大.

16:10鏡面液晶螢幕果然是不同凡響.

网友A:
我都收不到這種高檔貨。現在修螢幕沒搞頭,正研究把螢幕、電腦外殼作彩繪噴漆。
昨天第一次噴漆就搞砸,一陣風來把報紙吹到噴漆沒乾的螢幕飾板上。
現正去漆作業中。
我在想作幾台「桃紅色、青綠色、...」螢幕是不是會好賣一點,可以拿去拐美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收不到這種高檔貨。現在修螢幕沒搞頭,正研究把螢幕、電腦外殼作彩繪噴漆。
昨天第一次蹟就搞砸,一陣 ...

這個有流行過一陣子.
我曾修過烤漆的.大紅色很漂亮.上面還有法拉利圖案.

网友:
神人的功力果然非 常人所級
給你按100讚 努力學習中 感恩

网友B:
請問一下逍遙大的照片
不知是縮圖縮很大
還是有銳利化
覺得有些很小的白點

网友A:
想問一下你是怎樣測那晶振是不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問一下你是怎樣測那晶振是不良的?

本來小弟也想問
搜尋後,在這篇7樓找到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6%99%B6%E6%8C%AF

网友:
版大請問如何測晶振不良? 感恩~

网友:
哇,這台壞好多,果然是神人級的,
很少看過LED故障的,好像功力深厚的,都遇到難修的。

网友:
果真是高手級的維修.

网友:
恭喜gkjnn大完修!果真是壞很大,也只有gkjnn大才能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來小弟也想問
搜尋後,在這篇7樓找到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91&high ...

該帖原文:
四、 晶振的測量及好壞判斷
   1、測量方法
    電壓法:主板加電,用萬用表分別測晶振兩引腳電壓。正常情況下兩引腳電壓會不一樣,叫壓差。
    測頻率:用頻率計
    波形法:用示波器
    對地打阻值:紅筆接地,黑筆測兩引腳,講數為100-750之間正常
  2、好壞判斷
    測電壓,如果無壓差,晶振壞
    用示波器,如果有電壓,無波形,晶振壞
    對地阻值,讀數在300--800之外,晶振壞
    替換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逍遙大的照片
不知是縮圖縮很大
還是有銳利化

縮很大.從500k縮到50k.
另有些拍起來太暗有補光.

1.用萬用表(R×10k擋)測晶振兩端的電阻值,若為無窮大,說明晶振無短路或漏電;再將試電筆插入市電插孔內,用手指捏住晶振的任一引腳,將另一引腳碰觸試電筆頂端的金屬部分,若試電筆氖泡發紅,說明晶振是好的;若氖泡不亮,則說明晶振損壞。
  2.用數位電容表(或數位萬用表的電容檔)測量其電容,一般損壞的晶振容量明顯減小(不同的晶振其正常容量具有一定的範圍,可測量好的得到,一般在幾十到幾百PF
  3.貼近耳朵輕搖,有聲音就一定是壞的(內部的晶體已經碎了,還能用的話頻率也變了)
  4.測試輸出腳電壓。一般正常情況下,大約是電源電壓的一半。因為輸出的是正弦波(峰峰值接近源電壓),用萬用表測試時,就差不多是一半啦。
  5.用代換法或示波器測量。

网友:
恭喜完修

PS:這片高壓要注意升壓變壓器

网友:
gkjnn師
感謝分享寶貴的實例
難得的好資料
只能再叫一聲  好
讚 讚 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