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音響用的VR腳位嗎??

楼主(2011-12-05):
請問有人知道這種汽車音響用的VR腳位嗎??
以下附上VR的照片(因用手機的照相機拍的,所以有點模糊)

楼主:
VR側面

VR側面

VR整體

VR整體

腳位近照

腳位近照

网友:
唉!近視還是老花了!

好像幫不上忙!!

抱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再糊一點就完全看不到了.
所以很難有人幫你, 自己用 DMM 量一下比較快

网友:
帶開關還帶平衡!幾聲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片看不清楚
無法確定每一層的功能
以過去的經驗判斷

以第三張照片為判斷的根據
以照片 的最下方為第一層
第一層兩接點是一個按鍵式開關
按下時導通  放開時不導通 像OSD 鍵
由中心的實心轉軸控制
第四層為 ON/OFF 開關
也是由中心的實心轉軸控制 (順時針轉時的最前面的範圍)
第二層與第三層為 VOL
也是由中心的實心轉軸控制(順時針轉時的過了 ON/OFF 以後的範圍)
第五層由外圍的空心轉軸控制(空心轉軸往下推)
可能是 BAL 左右平衡不是很確定
第六層與第七層是高、低音控制
由外圍的空心轉軸控制(空心轉軸豫設彈回的位置)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好心幫忙,小弟再研究試試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