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筆電之變壓器大亂鬥(內含正品及山寨品比較)

楼主(2011-12-05):
說真的,網拍上的筆電變壓器商品琳瑯滿目,
價格從一兩百元到五六百元的都有,
該如何選擇材才不會採重地雷呢?
以下是這次介紹的副廠筆電變壓器
照慣例引用商家的圖片~

以下為原廠及本次副廠筆電變壓器的比較(上為副廠,下為原廠)

最後是真正的山寨中的山寨品...令人無言...

謝謝各位看官的收看~
大家可以猜猜這次介紹的副廠筆電變壓器多少價錢~

网友:
看來山寨版的變壓器過不了安規.
副廠應是是250~450元之間.

网友:
這三個不都是台達電子出品的?難道真的有仿冒品?

正廠與副廠品看起來還像大廠所做的,應該只是前後版本的不同,
第三個山寨品就真的很可以疑了,很難想像台達電子會有如此精簡的電路結構。

网友:
站在賣家的立場,真的現在很亂一棵19v3.42a的變壓器賣到170-200之間,有一般品也有仿品,精仿,高仿,每一家山寨廠各顯神通,但是不能貼別人的牌,這樣就有一點.....

网友:
如果是第二款台達的還算可接受,最後的就很糟糕了

网友:
若不拆解,是否可以用稱重的方式來分辨?就是拈拈斤兩,第三個應該是最輕的。

网友:
hahaha....現在山寨都讓我們都分不清楚了...都不是能用價格能區別得出來了.....我猜副廠80~150元可以買到

网友:
最後一款,真是體現了"精實"的精神,板主大大還在旁邊,擺了個榔頭n_112|,小的猜是不市是用........

网友:
最後一款記得價格應該在台幣80元左右吧!!!前年買了 一顆打開來一看,暈暈暈........連用都不敢用啊

网友:
學長你哪來這麼多變壓器
還有我的IBM 10年老變壓器 我想把她打開 結果塑膠殼底下居然有鐵殼 我放棄了 因為那台變壓器我還要用

网友:
果然,,便宜有問題,,謝謝分享

网友:
前面2棵都算原廠的吧...
最後那棵應該算X的...

序號比較短??

网友A:
我倒想知道大大你是怎麼開蓋的?? 開得很漂亮啊....

我每次都開得很難看....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想知道大大你是怎麼開蓋的?? 開得很漂亮啊....

我每次都開得很難看.... = =! ...

我是用美工刀或小型螺絲起子加上圖中看到的小鐵槌撬開的~不能只同時撬一邊,要多試幾個地方

网友:
我比較好奇學長你哪來這些東西可以拆

网友:
最近身邊有個變壓器的輸出線故障,想要拆來看看,
看有沒有空間裝個插座甚麼的?
或者是換條線.這樣划算ㄇ?
看來要拆那個殼也不容易吧?

网友(2012-02-10):
哇~原來是架恐怖!
難怪有的賣很貴,有的很便宜........
但買貴怕被唬嚨了
買便宜又怕買到山寨...
真是傷腦筋...

网友:
料子差好多阿....尤其是那個大電感不見了...好恐怖喔沒想到山寨這麼省....不敢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