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把牆壁的電源【從110V改成220V】

楼主(2011-12-05):
把牆壁的電源【從110V改成220V】
給咱在大陸買~  220V熱風槍 與  220V恒溫焊槍 使用!!

A組的是客廳的
B組的是小房間的~
因為一個人住【單身貴族】 ~不會有女朋友抱怨的情形~【所以敢在  日光燈【接線開關盒】~多增加2個 220V】的插孔!!

方法很簡單:

[A]多拉一條線【+110V】日光燈的開關那裡【原本使用 -110V電 與  0Volt地線】

【B】加一個插座
【C】使插座【兩端】~是【-110Volt 與110Volt】的電

ps:A組【因為下方   有其他 2mm直徑的老電線】【卡住的關係】。。所以上方就【只安裝一個   220V插座】!!

ps:插座白牌的 20元一個!! panasonic的插座~我家這里隔壁的五金行【35元一個】》《~咱買兩個就 70元了  》《

=========以下不用看
ps:
提醒一下:
不建議 網友安裝~ 因為【可能裝不下去】~
因為要 4條電線~安裝完後~ 【日光燈開關】可能壓不會去【牆壁】~會稍微突出一點~影響開關的美觀!!><
所以提醒一下!!^-^

ps:因為要 4條電線~所以咱用的都是 1.6mm的【單芯】【的銅線】!!
原本有條2.0mm的銅線【被我換掉了】~【硬的跟鐵絲一樣】~如果與其他電線【纏繞在一起後】變成6mm粗線~
超級難凹與   放回牆壁的小鐵盒內  》《

ps:【1.6mm+2mmx2】==5.6mm~ 有時會歪一些~或有縫隙+一些膠帶膠布[目視6mm]
所以電線鐵盒 就感覺多了幾個~6mm鐵絲在裏面]《--》保證壓不回去!!

楼主:
拉線過程的一些 照片 放這裡

拉線[很簡單]
【1】   老舊的線【在新的  待拉兩條線【紅線】】  ---->繞個5~8圈
【2】纏上 膠帶【防止銅線 刮傷牆壁內的其他線】《---2層黑色膠帶《--ps:最早以前咱是用4層~但是後來看電線沒有怎麼磨損~就用2層
【3】拉線     【咱只會拉 一個90度的線~還有是3公尺以內的[成功率比較大]+比較好拉】

ps:如果 導線管內【是最後要有4條電線】~建議【1.6mm粗的即可】~比較軟 比較好拉!!
ps:【1.6mm粗的]最高可用1650Watt ~所以3台電腦+LCD 同時用應該沒問題^-^

==================以下不用看!!
這個線【是台灣電力公司的 8mm粗線】~不是我拉的!!剛好這次~ 咱把其他線【都移走了】所以拍照一下^-^
提供給大家看!!
紅線 -110volt
黃線 +110volt
白線 地線 0 volt

原本還沒有 拉線以前【有2mm的電線】2條。。。因為太硬了~都被我剪掉與更換掉!!
因為 110Volt  的日光燈開關   與220V插座 【最基本是 4條線 1.6mm】在裏面~   隨便凹一下【就是8條線的厚度】!!

拉線過程的一些 照片 放這裡

拉線[很簡單]
【1】   老舊的線【在新的  待拉兩條線【紅線】】  ---->繞個5~8圈
【2】纏上 膠帶【防止銅線 刮傷牆壁內的其他線】《---2層黑色膠帶《--ps:最早以前咱是用4層~但是後來看電線沒有怎麼磨損~就用2層
【3】拉線     【咱只會拉 一個90度的線~還有是3公尺以內的[成功率比較大]+比較好拉】

ps:如果 導線管內【是最後要有4條電線】~建議【1.6mm粗的即可】~比較軟 比較好拉!!
ps:【1.6mm粗的]最高可用1650Watt ~所以3台電腦+LCD 同時用應該沒問題^-^

==================以下不用看!!
這個線【是台灣電力公司的 8mm粗線】~不是我拉的!!剛好這次~ 咱把其他線【都移走了】所以拍照一下^-^
提供給大家看!!
紅線 -110volt
黃線 +110volt
白線 地線 0 volt

原本還沒有 拉線以前【有2mm的電線】2條。。。因為太硬了~都被我剪掉與更換掉!!
因為 110Volt  的日光燈開關   與220V插座 【最基本是 4條線 1.6mm】在裏面~   隨便凹一下【就是8條線的厚度】!!

ps:所拉的線~咱纏的線【比較粗】~  【1.6mmx2 [內綁2條线]】+【包圍的圓圈 1.6x2】+1個【防止滑動的 1寸線~厚度1.6mm】==1.6 x5 ==銅線厚度8mm
但是如果【扣掉 止滑的倒鉤線】~是6.4mm

知道以後~就可以拉線了!!
當然pvc【導電管里面】~
如果有已經有2條線~則比較難拉
如果有4條線~則更難拉;
大家可以把那些線【總厚度】與8mm  加總看看^-^

ps:所拉的線~咱纏的線【比較粗】~  【1.6mmx2 [內綁2條线]】+【包圍的圓圈 1.6x2】+1個【防止滑動的 1寸線~厚度1.6mm】==1.6 x5 ==銅線厚度8mm
但是如果【扣掉 止滑的倒鉤線】~是6.4mm

知道以後~就可以拉線了!!
當然pvc【導電管里面】~
如果有已經有2條線~則比較難拉
如果有4條線~則更難拉;
大家可以把那些線【總厚度】與8mm  加總看看^-^

楼主:
總開關用的電線頭 [1600x1200]
把A組與B組【兩個新增的 +110V電線】~【用【端口夾】】夾在一起~  接在總開關!!

小鐵盒【長 x寬x 厚度】==9.4公分  x 5.5公分 x3.8公分
ps:小鐵盒  一般埋入牆壁中【5mm~1cm】

网友A:
1.6MM雖是好拉,
但....在使用上真的要小心
另外關於220V的插座
是兩孔都是110V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是不是有必要在加條設備接地的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拉線過程的一些 照片 放這裡

1.6mm 於220V下可使用 3300W,不是1650W.
新手不建議自行穿暗管,尤其是已有電線之舊電管,一旦電線破皮就麻煩。
針對臨時220V用電,新手還是買條安規動力延長線,自製T轉H插座,由冷氣插座拉線來用

強烈建議把220V插座蓋子噴漆成紅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MM雖是好拉,
但....在使用上真的要小心
另外關於220V的插座

如果要加地線的話~ 【1】就要買這種插座        而日光燈的開關【就要 【2】買一個50元的白色開關】來外接!!^-^ 《--》不過有一點難看~要在插座上面挖兩條線~把  【連接日光燈變壓器】的【0volt】線 與【+110Volt】的線~接在這個白色開關~

ps: 【當開關off時~  裏面銅片有斷掉~的那一端】^-^!!<-->而【銅片沒有斷開】那端~就不用接線 ^^-^

楼主:
而且你的"布雷加"(無熔絲斷路器)似乎沒有更換過,還是沿用110V的,小心出事....
電盤內的配電是要計算過的,每一迴路都要計算最大電流配置"布雷加",
分電配置是要配合進來的總電計算的,而不是想怎麼改就怎麼改....

咱的【無熔絲斷路器】。。。上面寫著 【110V/220V】 都可以使用!!
上面標【20A】 【無熔絲斷路器】。。。應該跟電壓無關吧~    只要電流超過20A[不管 220V 與110V電壓]~應該就會【無熔絲斷路器】!!
也就是說【1】  110Volt [110voltx20A]==2200watt     【無熔絲斷路器】會自動跳掉。。。。大概3臺熱風槍同時開【每台800watt】~就會跳電!!
【2】在22OVolt [220voltx20A]====[4400watt]會跳掉]!!<-->。。。。大概6臺熱風槍同時開【每台800watt】~就會跳電!!
不過 咱只是要用一台 熱風槍~所以不用 管那麼多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mm 於220V下可使用 3300W,不是1650W.
新手不建議自行穿暗管,尤其是已有電線之舊電管,一旦電線破皮 ...

謝謝建議~ 延長線 【咱絕對是會用的】!!
這個帖子 只是告知大家~ 咱這個插座【在離地面 1.2公尺的地方】~延長線不用 到冷氣插孔那里~
少了80cm!!《--》在用220V電器時~會稍微美觀一下《--》高度差不多 就是 書桌+一個電腦主機的高度~如果要接
300watt 美國的音響主機~也是相當方便的^-^

另外我那個[第一台冷氣的]冷氣孔~被咱的衣櫃擋到了!
我不可能在 一堆衣服旁邊【使用恒溫焊鐵】。。這樣我洗衣服 會洗的很辛苦 ><

ps:而咱的第2臺冷氣【110Volt】。。。再某個 水電師傅【拉線失敗的】結果之下。。。變成的!!
《--.也無法使用 220V的大陸製造的熱風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你對於電的計算觀念怪怪的....
20A的NFB
110V在2200W會跳掉
220V在4400W會跳掉
電壓輸入越大,承受瓦數越大???
這樣對嗎???
同一顆NFB會因為輸入電壓不同而有不同瓦數的承受度???

[ b]  我是說
假設
【無熔絲開關】在【使用超過 20A】會跳掉!!的前提下~
假設這個【無熔絲開關】在【只能偵測電流】~【無法偵側 detect      電熱量】的前提下!!

=========
只能說你真的是亂來....
家庭配線分路之設置
15A 最小線徑1.6mm
20A 最小線徑2.0mm
30A 最小線徑5.5mm2
40A 最小線徑8mm2
50A 最小線徑14mm2

您這個資料 很專業~沒錯^-^

【A】可是  【 2.0mm】~線真的很難拉!!《--》我爸 特地買的電線【超硬銅線】。。【1寸以下的纏繞或動作】~保證手會破皮!!
【建議花500~1500元請水電師傅到】家里安裝 220V的插座好了!!
<-->他們是專業的師傅~拉電線【都是用鐵絲】來拉~能夠拉滿 5條~6條2mm電線!!
<-->咱是業餘的~只會用軟銅線~只能拉 4條的1.6mm電線!!

【B】這個 20A(無熔絲開關)...其實是  一位【水電 李師傅】裝的~  他粗線用5.5mm絞線~   細線用 1.6mm !!
他有說過 本來是要用 15A[無熔絲開關]搭配  1.6mm !!      但是15A(無熔絲開關)...他那裡大量缺現貨。。!!
所以沒有貨!!
咱總不能   因為他使用【20A】(無熔絲開關)~我就要100% 要拉2.0mm的電線!!
。。。。。。。!!《---》咱也不能因為我家細的電線【全都是1.6mm】的銅線~又再去買5個【15A】【無熔絲開關]】回來安裝!!
  《--》現在就是 請網友有空【把家裡的  總電源的電箱】拍照存證下來!!
或  打開插座的接線盒【看是否是 1粗【2mm】~1細[1.6mm]的銅線】!!

ps:如果拉線【失敗】~是要【打掉牆壁。。。重新安裝導電管的】!!
這個請  專家【以後 發佈照片好了】!!

ps:
【1】
順便跟網友講一件事情【現實問題】~就是  【總開關鐵盒】那裡用的導電管是【2公分直徑的】~可是到【日光燈小鐵盒那裡 是1.6cm直徑的導電管】<-->相差4mm唷。。。所以 在【總開關鐵盒 那裡拉出線】【成功率比較大】^-^
【2】另外一件事【就是  1.6cm直徑的導電管】【是外徑】~扣掉塑膠管2mm~只有1.4mm的內徑!!
<-->如果90度彎管~是水電師傅燒過的話~差不多只有1.2mm的內徑!!      或者更小的內徑!!》《

网友D:
看了這樣的改線真令人搖頭,只能說是黑白舞.......
只能說用電安全不及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這樣的改線真令人搖頭,只能說是黑白舞.......
只能說用電安全不及格! ...

【1】老實說~ 咱承認 偷工減料【少了一個等級】的線材~ 問題是 俺不可能重做了!!
事實上【電線在牆壁裏面】~反而比較安全~   永遠不會被拉  也不會洛鐵碰到~傷了外皮 ^-^

【2】另外 咱這裡有多餘的【16mm水管】~做空管練習!!
【A】當 【16mm水管】~直線拉電線~拉兩條  2mm電線【當然沒有問題】~
【B】但是  【16mm水管】+一個90度彎管~  拉兩條  2mm超硬電線時~【當咱發現 要瞬間 花6~8公斤力道】~去拉電線的時候~電線竟然動不了幾公分+還失敗的話!!《--》咱只能說。。請專家來介紹 更多專業的【拉線工具吧】^-^

=================================
使用【冷氣插孔】延長線 【延長的人】~其實可能是【黑白舞...備取第2名】。。。
如果【沒有特殊管道】買到。。2mm以上的銅線的話!!

先大笑3聲~哈哈哈!!這個就像玩 撲克牌一樣【玩 21點】~
咱拿到的是16點!!
比我大的~17點到 21點【先把  從冷氣電源孔~延長線的   拿剪刀~剪下一段~拍照存證~給咱見識一下】^-^

=================================
如果他的延長線【拆解以後  是3條 2mm的銅線 】【可以得到 60分】
.但是【拆解以後  是3條 1.6mm的銅線 】【跟我一樣是 黑白舞~實力第一名】《--》少了一個安全等級的線而已!!

.但是【拆解以後  是3條 1.2mm的銅線 】【就是   建議 不要遇到   某網友的人】。。因為絕對【不符合他期望質地】
但是【拆解以後  是3條  0.8~1mm的銅線 】【就是   建議 不要遇到   某網友的人】。。因為絕對【被罵到 。。。。】

===========

楼主:
最後要講的是
這個新增新拉的 +110Volt電線~  【1】 還是可以【在 總開關那里】取下~   變成0 volt【的空線廢棄電線】; 就沒有 用電上安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後要講的是
這個新增新拉的 +110Volt電線~  【1】 還是可以【在 總開關那里】取下~   變成0 volt【的空線 ...

~~~引用~~~~
【B】但是  【16mm水管】+一個90度彎管~  拉兩條  2mm超硬電線時~【當咱發現 要瞬間 花6~8公斤力道】~去拉電線的時候~電線竟然動不了幾公分+還失敗的話!!《--》咱只能說。。請專家來介紹 更多專業的【拉線工具吧】^-^
~~~~~~
下次拉線要用拉線膏,絕不可用油脂類。超硬2.0mm電線沒聽過,該不會買到山寨「銅包鋼」電線。

网友:
搭順風車....無熔絲段路器哪些品牌是專業廠商的愛用品?
我看過士林電機...

网友:
唉.....
無意造成大家不悅
不過用電真的要很小心
樓主這接法自己使用時會去注意安全
但就怕會有不知情的人不小心插錯了地方
那事情就大條了
身為PIGOO的網友及維修同好
對於這類事關安全的錯誤
有責任提醒
不想重拉那就作好防範措施
如樓上有人建議用紅色的記號
或者加個開關,不用時就關掉
總之,想要便宜行事,就得更加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說你真的是亂來....
家庭配線分路之設置
15A 最小線徑1.6mm

~~引用 ~~
而且你對於電的計算觀念怪怪的....
20A的NFB
110V在2200W會跳掉
220V在4400W會跳掉
電壓輸入越大,承受瓦數越大???
這樣對嗎???
同一顆NFB會因為輸入電壓不同而有不同瓦數的承受度???
~~~~~~~~~~~~~~~~~~~~~~~~~~~~~~~~~~~~~~
以上你的看法是不對的。因為導線及NFB觸點,其電阻幾乎為0,於分壓原理下,當其與負載串於同一迴路下,電壓會壓至負載上,而非導線或NFB。故迴路電壓高、低對NFB負載差異是幾乎看不出差異,是故皆以通過之電流來看導線及NFB容量。
但此微小之分壓畢竟不是0,故於此還是會發熱。

例如:一 AC 100V迴路上串聯有負載A及B兩個,負載A電阻為 60歐姆 ,負載B為40歐姆,則
負載A分壓 = 100 x (60 / (60+40))  = 60V
負載B分壓 = 100 x (40 / (60+40))  = 40V
線電流 = 100 / (60+40) = 1A
負載A功率 =60 x 1 = 60W
負載B功率 =40 x 1 = 40W

网友E:
樓主這種施工...看了直冒汗...

我雖然有甲種電匠執照跟當初考照送的乙級室內配線技術士執照,但沒從事那方面工作,所以無法給建議。

但說真的,要是改天喝酒茫茫的時候,可能將110v電器插到那220v插座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這種施工...看了直冒汗...

我雖然有甲種電匠執照跟當初考照送的乙級室內配線技術士執照,但沒從事那方 ...

【1】
喝酒茫茫的時候,建議不要碰 熱風槍 與用電腦!!弄壞    熱風槍 與用電腦~損失2000元以上的 電子零件 還好;   如果  手被熱風槍~傷到了~更加不好!!
【2】也可【拉6條  1.6mm线粗之直線】~   《--》【特別要用 +110V與 -110V的電線】~
可用兩條線【綁在一起的方法】《--》使得 用電安全提高!!

ps:
1.6mm電線體積:2mm電線體積== pai  x【0.8】平方x長度; pai x【1mm】平方x長度
==0.64:1
所以【1.6mm】兩條電線綁在一起   [銅的重量與體積]>> 【一條  2mm的電線】!!

ps:所以想做220V的網友  【又想合乎carl網友的安全規範】+手上沒有 2mm的電線!!
建議可以  【拉6條 1.6mm】電線~   [2條for +110v]  【2條for -110v】 [一條給地線]   【最後一條給與連接到 日光燈燈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喝酒茫茫的時候,建議不要碰 熱風槍 與用電腦!!
弄壞    熱風槍 與用電腦~損失2000元以上的 電子零件  ...

我意思是喝到茫茫又熱的時候,要插上電風扇而錯將它跟220v插座結合的話~或是外人借插座充iPhone4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意思是喝到茫茫又熱的時候,要插上電風扇而錯將它跟220v插座結合的話~或是外人借插座充iPhone4S...

【1】
可利用【粉紅色】的廣告紙【背面】~ 【寫上警示標語】貼在 220V電器上面
與【插座孔】上面~我只是還沒做而已!!
噴漆的話~  建議用紅色烤漆或   【比較不粘手】紅色噴漆 ~     千萬不要用紅色油漆【應該很容易掉漆】 !!

ps:現在時機歹歹。。燒掉2000元 【如果利潤是2成的話】~ 要用一萬元的營業額【去彌補】!!
燒掉2000元電器 【如果利潤是2成的話】~ 要用2萬元的營業額【去彌補】~要多打拼 蠻久的工作時間!!》《
所以警告標語~ 到處都貼比較好!!越大張越好~貼到【進了房間】就感覺有 【220Volt的骷顱頭】最好^-^

【2】真的不放心~ 自己的手  與【插孔是在營業 場所的話】。。。
建議定做一個【2000~2500不鏽鋼的【有鎖的小信箱】 或[有鎖~ 透明強化玻璃的小盒子]  】 【後面  請鐵匠電鋸~鋸開】+鑽洞4個洞~[加個鎖]在牆上!!這樣才是專業  與可靠【防插入方法】^-^

网友:
bglmlm 大.NFB雖然是20A.但一般用電觀念.不會將他用至20A(安培)大約*0.7=14安培.線徑1.6是耐電流約15A(安培).而您NFB卻是20A(安培).恐有線過熱過流而不跳開的疑慮喔.還有您的結線方式也不妥.絕緣膠帶的包覆也不夠.記得站上大大有貼過結線的規則.您還是爬一下文比較安全

网友F:
      良心建議,220V的插座一定要換掉,反正要換成跟110V不一樣就行.....因為我遇過太多次了,開工單叫廠務來加裝一個插座(因為新增的冰箱是220V的),結果就跟老兄一樣給你裝一個110V的插座,還沒標是220V的,我看到當場傻眼,甲級電匠耶......後來我用紅色簽字筆把整個插座塗紅,然後旁邊寫"220V 請注意",然後就是有看不懂中文跟阿拉伯數字兼色盲的人拿110V的電器去插它,然後,轟......叭(跳電),一堆人開始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良心建議,220V的插座一定要換掉,反正要換成跟110V不一樣就行.....因為我遇過太多次了,開工單叫廠務來 ...

既然已經 有警告標誌~   那就是當事人【要花錢】維修 與賠償!!  不用把那種
【罪惡感】【攬在自己的身上】~您說是吧?? ^-^
您說的 插座應該是【red-ok5B.jpg】
如果是特殊規格~就要 找專人【幫您買了】^-^  不知道您工作地點的冰箱 【現在是用哪種 插座】?? 【用冷氣 那種T字型的插頭 與插座~? 那種110Volt的電器~應該 永遠插不下去^-^

上傳紅色開關照片 與青色開關照片~回應網友 提到的噴漆問題!!
咱開這個帖子~ 【1】重點【不是】咱做的 有多爛~   是[照片]提供大家一個參考!!
【2】線可以外拉~  也可以內拉~  請因地   因當時的狀況【做 請施工的水電師傅  做決定】!!
只要肯花錢~  外拉的電源線 與插座~【這麼小的工程】。。【請專業的水電師傅來做】【應該 不用2小時 到半天 ~就可以解決的^-^】
【3】便宜的 冷氣孔開關~我都【多買了】!!  大概多買了600多元~ 也照相給大家看了~ 大家自行做決定^-^ 選用那種~最適合自己^-^
【4】咱這裡 居住環境太狹窄了~  總電源電箱下面【是走道】~ 有時候【會搬一些物品  l铝梯 鐵桌】所以~   【所以插座】是內建在【牆壁裏面的】插座^-^

這裡有賣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48766712?u=Y3196333046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63768468?u=Y3196333046

ok5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54598706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f30177962
/auction/1222906738
/auction/d60891613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65062941
單開關+接地雙插座

/auction/c65064059
2開關+接地雙插座

白鐵的開關盒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55216152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452

楼主:
此樓作廢~
其實 要不要 做 【220V】~ 见仁见智!!
小事一樁!!
【把工作桌】移到 冷氣【電源插座孔的】正下方~
買個300元~400元的【合乎安全規定】 1.8公尺~2.5公尺 【的延長插座】~就可以解決的!!^-^
<-->應該 不用像咱 這樣認真拍照 與寫文章吧 ^-^

网友:
bglmlm 大.不是您的做法爛或不好.站上的大大是為了您身家及用電安全著想.

网友G:
去買個有護蓋的的蓋板裝在220v插座上,未使用220V插座時,將護蓋關上,多一層誤插防護!
分岐線路的絕緣膠帶包扎訣竅(纏緊)!
纏繞包扎範圍至少要延伸至電線絕緣皮一公分以上,您的包扎確實鬆垮垮的,難保絕緣膠布不會因為失去黏性而易位造成(秀逗)!加強一下包扎吧.

DIY精神可嘉,電力的使用要以最嚴謹的安全風險考量下設計施工!
不僅要考慮使用者本身,還要考慮後來不知情者(即使是千萬分之一的可能)!共勉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買個有護蓋的的蓋板裝在220v插座上,未使用220V插座時,將護蓋關上,多一層誤插防護!

分岐線路的絕緣膠帶 ...

看到了~ 不错的防雨蓋!! 剛才到奇摩去 看了一下^-^
設計的不錯用~  比噴漆    外觀的更專業!!

/auction/d45455511?u=Y5731030708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了~ 不错的防雨蓋!! 剛才到奇摩去 看了一下^-^
設計的不錯用~  比噴漆    外觀的更專業!!

多找幾家,橫式直式都有生產製造,或是選擇其他品牌!因為您的條件是室內,護蓋主要目的是區分防護,不是防水!

网友:
小地跳下黑木崖已多時........
那種地方的文化知道的人知道就好......
話說那冰箱一台是零下40~60度,另一台是12~16度.......在新增插座改過來之前,犧牲的大多是清潔阿桑的吸塵器,打蠟機,以及維修用的電鑽....以及偶而OP的手機充電器........
至於賠償嗎......在那裡還是別提了,提了自己不好做人,而且會害別人沒頭路(這是真......不說了).

网友H:
bglmlm 大
這是我平常的接法.您參考一下.
如有錯誤.大大們要告知我一下.我好改進喔
手邊沒有電覽線.沒能做個頭出來.
以前有某大食品廠的電氣主管教過我做高壓線頭.一直沒動手做過也都還給他了n_040|

楼主:
引用 网友H:
bglmlm 大
這是我平常的接法.您參考一下.
如有錯誤.大大們要告知我一下.我好改進喔

謝謝提供那麼多【接線方法】與清晰照片。。感觉 接線簡潔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