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市面有賣 HANNSPREE HSG1076電視 NTSC轉PAL訊號轉換或產生器嗎

楼主(2011-12-05):
因為最近進來幾台外銷歐洲的 HANNSPREE HSG1076 液晶電視要修 但是只支援PAL系統
   重點是我要測試他的 TUNER 是否正常   他有給我兩片好的機板 OK 的  但都搜尋不到訊號
        所以請問各位先進  是否有人知道哪裡有賣 第四台信號 NTSC=>轉換器=>PAL制TUNER  (注意:不是從 AV HDMI YPBPR S-端子等地方輸入)
      麻煩各位幫我找一下  謝謝  感謝 感恩

网友:
Google :  關鍵字 agile modulator
http://www.oarsman.com.tw/pdf/OM-166manual.pdf
大多是裝設大樓監視系統

這種東西要找
具規模的電子材料行 也許有 但支援PAL機會小(個人猜想)
具規模的~~通信器材行 或者 衛星天線/通信器材行 ~~比較有機會找到支援PAL
(記得要順便買  歐規PAL TV RF輸入端轉換頭  和台灣NTSC不一樣 您看一下TUNER即知)

VIDEO==>這東西agile modulator ==>歐規PAL 電視
agile modulator 這東西只是把VIDEO 作TV RF 轉換

因為您只是測 TUNER 工作情況   因此
把NTSC VIDEO ==>這東西agile modulator ==>歐規PAL 電視
--彩色畫面 此歐規電視具VIDEO NTSC/PAL 自動辨識
--黑白畫面 此歐規電視VIDEO NTSC/PAL 不具自動辨識
   ==> 但TUNER 還是好的 不用擔心
沒畫面才要擔心

第二個方案
找您周遭 友人誰有衛星接收器 (具TV RF OUT)
有的衛星接收器(具TV RF OUT) 功能選單 可以設NTSC/PAL

楼主:
真的非常感謝 SIMON1016 的答覆  你的答覆就是我要的  謝謝

网友:
希望問題 已經完全解決
剛剛網路逛到的
這裡補充一下 給將來有需要的人 參考

轉自  亞霸科技館 ( 監視器材館 ) 和PAL有關的以藍色標示
http://cctv.yaba.com.tw/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529
[ 型錄pdf檔]
http://security.yaba.com.tw/DM/Accesories/demodulator138.pdf

特性︰

模組化設計體積輕巧,金屬外殼散熱佳。
內建梳型濾波電路,防止低頻信號的倍頻干擾。
相鎖電路設計(PLL),頻率輸出穩定,品質穩定。
影像聲音可調設計。
輸出位準連續可調,調測簡便。
頻道採LED數字設定,可調式設定簡單,停電後不受影響。
頻道選擇NTSC CH58~CH94、CH100~CH138
施工現場選擇空頻道即可插入,不需攜帶備品,實用性高。
適用於社區大樓監視系統。
適用於單軸傳輸監視系統。

Model                           WR-YB-AVM-138

Display Mode                Digital LED Channel Display

Video Input                  1.0Vp-p for 87.5% modulation

Audio Input                  Pre-emphasis 75us.

Channel                      / Frequency Range
NTSC
           CH  58~CH94    (471.25~643.25MHZ)
           CH100~CH138
PAL
                E21~E69      (477.25~855.25MHZ)
              DS13~DS57

RF output Strength
                                     100 ± 5 dbuv

Connector
                                    One audio input/one video input (RCA connector),
                                    one RF out (standard "F" female connector)
                                     ("F" female RF接頭是NTSC 體系用
                      不同於PAL 到PAL的TV-RF前要作轉換頭)

Power Requirements
                                     DC9V - DC12V/100mA

Dimension
                                     115 L X 76 W X 31 H (mm)

Weight
                                     17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