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您家【總開關電源箱 】是使用20A【無熔絲開關】嗎?

楼主(2011-12-05):
調查一下~您家總開關 使用的是20A【無熔絲開關】還是   15A【無熔絲開關】

因為網友有說

家庭配線分路之設置

因為有網友 提到的【20A】"布雷加"(無熔絲開關)[一定要配 2mm的電線]~所以調查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436111

而且 主電源一定要用【2mm的電線】~ 所以i推論【所有的110V插座】如果要合乎規定。。一定是用20A的布雷加"(無熔絲開關)
<-->因為 110V裏面【一粗一細線】~粗的是=110V ~ 細的是地線【0V 沒有電;會接上地線;但不會接上無熔絲開關】!!
《===》故可推論~家裡 所有插座【都是接】【20A】的"(無熔絲開關)
!!

===========注意
這是一個選擇題
請大家選擇【A】或【B】
【A】正統正確方法
【B】也是遇到【缺貨的狀態】~所以【20A】【無熔絲開關】~全都是搭配【最小線徑1.6mm】電線
=============

【A】正統搭正確配方法
【1】
15A【無熔絲開關】 ~搭配【最小線徑1.6mm】電線

【2】
20A 【無熔絲開關】~搭配【最小線徑2.0mm】

【B】我家的是【非  正統搭配方法】。。。因為水電師傅~  【說15A【無熔絲開關】】大量缺貨。。
所以咱 家裡的【總開關電源箱】
【5個 20A】【無熔絲開關】~全都是搭配【最小線徑1.6mm】電線

其他:
大家也可以檢查一下【自己家裡的插座】

2細線
1粗1細 【1.6mm+ 2mm】
2條粗線  【都是  銅線2mm】  《--》不含【聚乙烯】的塑膠皮

30A 【無熔絲開關】最小線徑5.5mm2
40A 【無熔絲開關】最小線徑8mm2
50A 【無熔絲開關】最小線徑14mm2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436111

网友A:
進屋線用50A 2P
電燈迴路用15A 1P
一般110V 插座用20A 1P
220V冷氣  20A 2P
220V 儲熱式 4KW 電熱水器 50A 2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進屋線用50A 2P
電燈迴路用15A 1P
一般110V 插座用20A 1P

謝謝回答~
再請問一下
【總開關電源箱裏面】較細的電線是1.6mm 或是2mm直徑的電線??
  [/
b]
這是兩種 可自行 【DIY拉線    的電線】^-^
ps:  線上面有寫^-^[或是看 銅線一下]謝謝!!
因為是 看是否20A無熔線開關 vs   是否搭配2mm電線  [之間的相对關係]^-^

ps:一般冷氣使用【電線 粗的應該是】5.5mm 銅線絞線【3條】。。。
電熱水器【電線 粗的應該是】8mm銅線絞線【2條】。。。
這兩個~比較沒有問題~所以不用回答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回答~
再請問一下
【總開關電源箱裏面】較細的電線是1.6mm 或是2mm直徑的電線??

110V 插座是用2.0mm
電燈 1.6mm
冷氣 3.5mm2
電熱水器 8.0m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V 插座是用2.0mm
電燈 1.6mm

謝謝~ 您的配線 很正確【是正統的配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您的配線 很正確【是正統的配法】^-^

電燈線因電管內控制線較多,不可能用2.0mm來穿,且一般電燈耗電量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