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KDL32XBR4液晶電視白屏

楼主(2011-12-05):
麻煩前進指導.測量電壓看不出.如何下手
DSCF4405(001).jpg DSCF4398(001).jpg DSCF4397(001).jpg DSCF4401(001).jpg DSCF4403(001).jpg DSCF4395(001).jpg 77080
請問這面板可以用公板測試嗎

网友A:
可以用公板測試

网友B:
最多提供一下IC編號和量測電壓吧?
這是最基本也最容易檢查的
另有辦法提供此PCB背面照片?很多測試點可能在那。

网友:
T-CON 壞的機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公板測試

請問盧大您那兒有這面板的公板.請推薦1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多提供一下IC編號和量測電壓吧?
這是最基本也最容易檢查的
另有辦法提供此PCB背面照片?很多測試點可能在 ...

感謝slimboy 指導.等假日再拆.再poIC編號和量測電壓.及PCB背面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