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解決(求助)二級體代用

楼主(2011-12-05):
請問大大
蕭特基二極體SR360 可以用 1N5406代用嗎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4132/WTE/SR360.html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IODES/1N5406-B.html

网友A:
答案是不行

SR360 肖特基二極體:用於交換式電源高頻變壓器二次側整流用
1N5406 一般整流二極體:用於低頻市電 50/60Hz整流用

肖特基二極體是近年來問世的低功耗、大電流、超高速半導體器件。其反向恢復時間極短(可以小到幾納秒),正嚮導通壓降僅0.4V左右,而整流電流卻可達到幾千毫安培。這些優良特性是快恢復二極體所無法比擬的。中、小功率肖特基整流二極體大多採用封裝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案是不行
肖特基二極體是近年來問世的低功耗、大電流、超高速半導體器件。其反向恢復時間極短[/backcolor ...

感謝SLIMBOY大大.來去翻廢板了.謝謝n_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