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東芝29F1徵求線路指導(待解決)
火..

楼主(2011-12-05):
東芝傳統電視的零件,共有9隻腳,請問測量時是否由3腳測量電壓,應為直流多少伏,在1腳瞬間有1000多伏,這樣對嗎?。

网友:
你這顆編號為STR  S5041   沒有尾數的

网友A:
東芝這顆NG 記得SPW電源所有零件要點明  電解電容要換新

不然IC會在燒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東芝這顆NG 記得SPW電源所有零件要點明  電解電容要換新

不然IC會在燒燬

這就有困難了,以為換IC就好,不知道總共有幾顆電解電容要換?請專家多多指教。

网友A:
一次測部分要全部點名(白色畫線以內的都算一次測 東芝基板都有畫)~點到壞掉的零件要更換 這型B+在116V-118V左右 沒記錯的話

我只能說到這 = =再來不知道該如何解釋

電解電容應該是22UF50V跟4.7UF50V

网友B:
STR-S5041 可用 (STR-S5041T) 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R-S5041 可用 (STR-S5041T) 代用

謝謝正一兄和各位大大的幫助,我會努力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測部分要全部點名(白色畫線以內的都算一次測 東芝基板都有畫)~點到壞掉的零件要更換 這型B+在116V-118V ...

12/6晚間已更換一顆4.7uf/50v(C863)和一顆2.2uf/50v(C866), 再等 STR-S5041T收到了再換上看看,多謝指教。請問聲音IC (TA8601CN)的Vcc是第幾腳?我找相連Vcc的電容更換,因為聲音有時斷續,DataSheet找不到資料,謝謝。
12/7下班回家將錯看的2.2uf/50v改為22uf/50v(C866),謝謝葡兄指教,眼睛花花自己在兩個2中間加一點。

网友:
我去公司看線路圖下般在告訴你 TA8601CN?確定這編號?

网友C:
4.7UF這顆電容要更換時最好是測量一下...
另一顆電容應該是...22UF,不是2.2UF
TA8601不是聲音的IC...
空焊王的機種可先除排空焊的可能性,雙語基板空焊機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UF這顆電容要更換時最好是測量一下...
另一顆電容應該是...22UF,不是2.2UF
TA8601不是聲音的IC...

葡兄指的是雙語基板銲在主板上的排腳嗎?還是小板上有空銲。謝謝指教。

网友:
拉出黑.紅兩條線靠近按鍵的那塊立板為雙語機板..
主要是板上那顆大IC接觸不良~
但其它的零件方便的話,順便補焊!

楼主:
12/8修理結果報告:原來的STR-S5041換上買的中古品,和沒換之前是一樣的狀況。C180量到157V-DC,連到R862(250K歐),進端有157V-DC, 出端就量不到了,故障前是有電壓的。解銲R862出端再測,有電壓,銲回去就沒有。請專家指導,下一步從那下手,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12/8修理結果報告:原來的STR-S5041換上買的中古品,和沒換之前是一樣的狀況。C180量到157V-DC,連到R862(25 ...

STR-S5041請換上新品 ,中古品不一定是好的

楼主:
12/9無進度,明天去台北西寧市場找材料。

网友:
B+電壓無負載時,大約130左右,超過代表升高,如果2.2。47uf都更新,往前找有無100k電阻,是否開路,先把電源解決,再修聲音,5041新品不會很貴,除非自己有二手良品,否則不要買舊品,祝成功。

楼主:
12/10, 買新的IC換上(250元),依舊無效,開始拆零件,一個一個測量。

楼主:
12/13,休息了三天,今天拆了開關電源電路的零件,量起來都是好的。

网友:
你量測到的B+電源為多少?

機器型號是29F1?

我去看一下線路圖

電源IC一定要買新的~很多二手都是壞的(俗稱整理品)

网友:
這裡也是很容易故障的地方
參考!

楼主:
12/17拆葡萄兄畫的紅圈圈,真的找到一個問題電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12/17拆葡萄兄畫的紅圈圈,真的找到一個問題電阻。

如沒記錯那是470k/2w的電阻
會壞那零件記得周邊的電容....33uf/250v....100uf/35v....D1005T IC   會不良!!!......無14V的RELAY電壓....
應無法驅動RELAY...
所以 IC STR-5041 應無工作電壓!!!

畫紅圈的高壓電容約2000P/2KV  請檢測!!!

楼主:
12/19, C861零件標示是152,測量如圖,表面有細裂痕,暫時找不到替代零件,先銲回原位。
至於斷線,自己在拆銲時,幾點錫箔被破壞,待零件購齊,裝上時用飛線補上,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12/19, C861零件標示是152,測量如圖,表面有細裂痕,暫時找不到替代零件,先銲回原位。
至於斷線,自己在拆 ...

用182/2kv  或202/2kv..都可用~~

网友:
如c861有問題一定要換掉,不然會燒strs5041.

楼主:
12/23把零件銲接回原位,送電仍無B+. 今天去找零件,C861列在清單中,謝謝各位師傅不吝賜教。

网友:
注意IC背面電路板有腐蝕斷線了!不易發現可用刀片刮刮看>>

楼主:
近幾天下班後就跑電路,尋找斷蝕點,謝謝王兄指教。有結果會立即報告。

网友D:
拍一張ic背面銅柏處來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8修理結果報告:原來的STR-S5041換上買的中古品,和沒換之前是一樣的狀況。C180量到157V-DC,連到R862(25 ...

R862 為200K 不是 250K
請量一下 一次測及二次測的相關電壓 在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B:
R862 為200K 不是 250K
請量一下 一次測及二次測的相關電壓 在討論

感謝正一兄的熱心提供線路,小弟銘感五內,我眼睛花花惹的禍,將黑線看綠線,買不到250k,就將200k和50k串一起用,原來都是沒菜工,若非正一兄指正,小弟在死巷走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一張ic背面銅柏處來看看。

好的,要等一陣子,板子已被我使用飛線接了多條,要先銲除才看的清楚,謝謝。

第一張

第一張

第二張

第二張

第三章

第三章

第四張

第四張

楼主(2012-01-09):
引用 网友B:
R862 為200K 不是 250K
請量一下 一次測及二次測的相關電壓 在討論

元/9,今天再度修理,結果連到橋式整流器的入端110V找不到了,測量發現固態繼電器無動作,有請正一大將線圈的相關圖拍一張貼上來,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正一兄,請問有無PDF檔,800X600放大就糊掉,不放大則眼睛要突窗,如果沒有,還是謝謝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正一兄,請問有無PDF檔,800X600放大就糊掉,不放大則眼睛要突窗,如果沒有,還是謝謝啦。 ...

要換到PDF檔我不會操作..抱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元/9,今天再度修理,結果連到橋式整流器的入端110V找不到了,測量發現固態繼電器無動作,有請正一大將線 ...

第一張有 F801 保險絲 接到 T801 這應該是待機用的電源 !!

第二張 D801 就是橋整 , 由 SR81 繼電器控制 !!

所以 你可以查 SR81 的線圈的電源從何而來 !!

2012/01/10

更正 [ T801 這應該是待機用的電源 !! ]

正確應該是 T8X0 才對 !!

有 7支腳的那顆變壓器才對 !!!

查一下 L78 MA 05 是否有 5v 輸出 !! (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張有 F801 保險絲 接到 T801 這應該是待機用的電源 !!

第二張 D801 就是橋整 , 由 SR81 繼電器控制  ...

謝謝指教,我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換到PDF檔我不會操作..抱歉

放大就模糊了,我想到一個方法,用印表機印成圖紙,再使用放大鏡應該有效。

网友B:
我試著將圖片作成一個壓縮檔案
各位請下載後解壓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試著將圖片作成一個壓縮檔案
各位請下載後解壓縮即可

正一兄,你太神奇了,清晰無比,縮放自如。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一兄,你太神奇了,清晰無比,縮放自如。

你把基板清理乾淨 ,補修線路, 因該很好修理

网友E:
給你參考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給你參考 !!

謝謝J大的提供,對我而言,不但多了資料,心中更是暖烘烘,感受到各位的熱心與愛心。

楼主:
1/10, 找到R879空銲,補錫後,155V出現了,但仍有其他故障,請問各位師傅,接下來要測量那一部分作檢測。

网友F:
STR-D1005是待機電源IC,輸出供給繼電器及78MR05(系統電源ic),另有一組負壓供記憶ic ,現在電視繼電器會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R-D1005是待機電源IC,輸出供給繼電器及78MR05(系統電源ic),另有一組負壓供記憶ic ,現在電視繼電器會動作? ...

接上電源未開機,聽到"嗒"一聲,到此為止。謝謝關心。

网友:
系統要先送電,按電源鍵_繼電器要動作才能往STRS5041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 找到R879空銲,補錫後,155V出現了,但仍有其他故障,請問各位師傅,接下來要測量那一部分作檢測。 ...

我覺得你把你所測的重新講一遍 , 你測哪裡 得到什麼結果 ??

能 PO圖 用紅圈圈註明 !!! 並詳細說明  !!

這樣大家才好幫你 !!!

网友:
引用 楼主:
12/23把零件銲接回原位,送電仍無B+. 今天去找零件,C861列在清單中,謝謝各位師傅不吝賜教。 ...

R804是3.9M不是2900K

楼主:
1/12,謝謝各位師傅的回答,我對修復越來越有信心了, 時間快十二點了,明天再加油吧,一鞠躬謝謝。附註:按電源鍵無反應。

首先確認R804,近似3.9M歐,銲回。

首先確認R804,近似3.9M歐,銲回。

在橋式整流器測量直流155伏。

在橋式整流器測量直流155伏。

測Q840,一腳進端10伏,五腳出端5伏。

測Q840,一腳進端10伏,五腳出端5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1/12,謝謝各位師傅的回答,我對修復越來越有信心了, 時間快十二點了,明天再加油吧,一鞠躬謝謝。附註:按 ...

測 R862 來源側 電壓 ???

STR S5041 第 3 腳 電壓 ???

B+ 有電壓嗎 ?? (Dc 115v)

p.s  黑棒接地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測 R862 來源側 電壓 ???

STR S5041 第 3 腳 電壓 ???

一、R862來源側電壓,測到155V-DC
二、5041第三腳電壓為0
三、B+無電壓(表測為7.6V)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R862來源側電壓,測到155V-DC
二、5041第三腳電壓為0
三、B+無電壓(表測為7.6V) ...

看起來電已經有到這顆 IC 了 !!

1. 測量 STR S5041 所有腳位電壓!!!

2. 變壓器 (T862) 二次側的零件 . 請檢測一下是否正常 !!!

3. C880  有電壓嗎 ???

4. 靜態測量 (不通電) , 變壓器 一次側 及 二次側 各組 線圈 (阻抗)  !!  注意電容放電問題 !!

5. STR S5041 的 ic 到 變壓器 之間 的 所有零件檢測 (包括 電感等元件)
    還有電路檢查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來電已經有到這顆 IC 了 !!

1. 測量 STR S5041 所有腳位電壓!!!

1. 測量 STR S5041 所有腳位電壓!!答:除1腳有155v,2~9腳皆為0。

2. 變壓器 (T862) 二次側的零件 . 請檢測一下是否正常 !!!答:明天有空好好檢查。

3. C880  有電壓嗎 ???答:無。

4. 靜態測量 (不通電) , 變壓器 一次側 及 二次側 各組 線圈 (阻抗)  !!  注意電容放電問題 !!答:都很小,零點幾歐姆

5. STR S5041 的 ic 到 變壓器 之間 的 所有零件檢測 (包括 電感等元件)
    還有電路檢查 !!!答:有空就拆下檢測。
謝謝各位師傅的幫助,修好的日子越來越近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1. 測量 STR S5041 所有腳位電壓!!答:除1腳有155v,2~9腳皆為0。

2. 變壓器 (T862) 二次側的零件 . 請 ...

1. 測量 STR S5041 所有腳位電壓!!答:除1腳有155v,2~9腳皆為0。

   這樣似乎不正常 !!  這顆 ic 會將直流再振盪成交流 !!

    如果有示波器可能會比較好處理 !!

我覺得可以先不送電檢測一下 !! IC 弣近的所有零件 !! (這很重要)

你送電測試時 , 可以先把 二次側 b+ 的保險絲先斷開 !!

分區檢測 !!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測量 STR S5041 所有腳位電壓!!答:除1腳有155v,2~9腳皆為0。

   這樣似乎不正常 !!  這顆 ic 會將 ...

下了決定,重來一遍,因為上次拆銲時用50W烙鐵,損傷不少錫箔,加上殘留銲垢,看不清楚電路了。
使用去漬油清潔電路板後,按電路圖接飛線,接下來幾天要工作,所以暫不回報進度,告一段落後再報告。
感謝各位師傅的幫助,小弟對修復抱持信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了決定,重來一遍,因為上次拆銲時用50W烙鐵,損傷不少錫箔,加上殘留銲垢,看不清楚電路了。
使用去漬 ...

這個電路用 35w  就很足夠了 !!!

我用 40w 也搞壞了好幾個點 , 因為拆拔次數太多了 !!

不用急慢慢來吧 !!!

楼主:
1/18, 有進度報告,將STRS5041周圍飛線按正一兄和謝兄提供的資料銲除重整,在二次側的B+有近125伏電壓,但將B+保險絲裝回,立即掉到4V,請指教二次側的電路要查的重點,謝謝。

网友:
B+有125V表示電源部份是OK的
保險絲裝上即壓降到4V,表示後面有短路,
量一下水平晶體...
噗~

网友:
B+有125V表示電源部份是OK的
保險絲裝上即壓降到4V,表示後面有短路,
量一下水平晶體  +1  及注意 二次側的其他零件, 有無短路零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1/18, 有進度報告,將STRS5041周圍飛線按正一兄和謝兄提供的資料銲除重整,在二次側的B+有近125伏電壓,但 ...

根據電路圖 B+ 不是應該 115v 嗎 ???

那麼 C 880 你量到幾 V 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據電路圖 B+ 不是應該 115v 嗎 ???

那麼 C 880 你量到幾 V 呢 ???

B+是125伏,如果電源加上AC110V~AC100V的變壓器就接近115V了。
C880測電壓為0, 謝兄醍醐灌頂,我有點開竅了,下一步先修好C880的電壓,還有其他師傅提到的水平晶體。
週六要回台南過年七天,如果來不及報告,就明年見,先向各位拜早年,恭賀新禧,財源滾滾,平安喜樂。

楼主:
小除夕,反正閒著也是閒著,再動手吧,結果又有進度報告,就是C880有電壓了,弄清楚了是C861在作怪,最後搞定它,C880就有電壓了。想請問,B+高一些,如何拉低至115V呢?祝新年平安大賺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除夕,反正閒著也是閒著,再動手吧,結果又有進度報告,就是C880有電壓了,弄清楚了是C861在作怪,最後搞 ...

F802/2A有沒開路 ,水平晶體是否好的,水平晶體C極電壓多少,水平晶體B極電壓多少, 測量Q801 /1至9的電壓標示出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除夕,反正閒著也是閒著,再動手吧,結果又有進度報告,就是C880有電壓了,弄清楚了是C861在作怪,最後搞 ...

B+ 電壓空載或許會高一些 , 123-115= 8v  先暫時這樣 , 取下保險絲串上一只 60w 的燈泡 (一端接 gnd)  ,

再測一下實際的電壓是否正常 ??

另外 C880  的電壓是 23v  , 你 21v 應該還算正常 !!

不知水平晶體你測試過了嗎 ??? (很重要)

先確定沒問題後 , 再裝回 保險絲 同時串上電流錶 及 一只 燈泡 先限制電流 , 以防燒掉晶體 !!

如果一切正常電視應該有畫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F802/2A有沒開路 ,水平晶體是否好的,水平晶體C極電壓多少,水平晶體B極電壓多少, 測量Q801 /1至9的電壓標 ...

保險絲是好的,但先拆下,未裝。Q801的九隻腳電壓,三用電錶量不到,剛碰觸有電壓,一下子又降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E:
B+ 電壓空載或許會高一些 , 123-115= 8v  先暫時這樣 , 取下保險絲串上一只 60w 的燈泡 (一端接 gnd)  ,  ...

照著操指示作,不知是否有錯誤之處。看樣子,一次側仍有短路,需再檢測。

网友B:
裝上保險絲, 直接開機, 如果水平晶體B極無負電壓 ,馬上關機在檢查 ,以免燒掉水平晶體

网友E:
引用 楼主:
照著操指示作,不知是否有錯誤之處。看樣子,一次側仍有短路,需再檢測。

你指的 檯燈 是燈泡的嗎 ??? 最好使用 鎢絲 燈泡 !!!

有可能是 保護作用 !!!

你可以直接串聯在 B+ 的電路上 , 再測一次 !!

如果一切正常 , 應該會出現畫面 !! (映像管燈會亮起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指的 檯燈 是燈泡的嗎 ??? 最好使用 鎢絲 燈泡 !!!

有可能是 保護作用 !!!

是的,一顆20元的鎢絲燈泡,後來找到是L882和STRS5041之第一腳脫銲,補銲後就OK,B+不會一上電就消失,螢光幕有一條橫亮線,應該是這個晶體的的故障吧,待換上之後再報告,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裝上保險絲, 直接開機, 如果水平晶體B極無負電壓 ,馬上關機在檢查 ,以免燒掉水平晶體

謝謝正一兄的教導,裝上B+FUSE,送電測量,有負電壓,畫面一條橫亮線,看樣子還要再更換AN5521.

2SD1428的基極負電壓

2SD1428的基極負電壓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一顆20元的鎢絲燈泡,後來找到是L882和STRS5041之第一腳脫銲,補銲後就OK,B+不會一上電就消失,螢 ...

是 垂直 掃瞄 有問題 !!

但並不表示一定是垂直 IC 出問題 !!! (不排除)

我不知你檢測了哪些 ??

1. IC  第七 pin 電源是否正常 ???

2. 各腳位電壓是否正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 垂直 掃瞄 有問題 !!

但並不表示一定是垂直 IC 出問題 !!! (不排除)

測量第七腳為32.2v,第三腳為31.6V, 其餘為0V. 以上電壓是否正確呢?謝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測量第七腳為32.2v,第三腳為31.6V, 其餘為0V. 以上電壓是否聽正確呢?謝謝。

根據電路圖上標的 !!!

除了 !! 第 1 腳接地其他的都要有電壓 !! (請自行參閱電路圖)

尤其是第 4 腳 訊號輸入的更為重要 !!!

P.S 你的電路圖並不完整 , 應該還有另一半才對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據電路圖上標的 !!!

除了 !! 第 1 腳接地其他的都要有電壓 !! (請自行參閱電路圖)

1/25,晚上量AN5521之第四腳,有4.8v電壓,應該是垂直IC故障了。

网友:
換AN5521  注意AN5521   1至7腳電路是否腐蝕斷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1/25,晚上量AN5521之第四腳,有4.8v電壓,應該是垂直IC故障了。

電路圖標示是 DC 0.7 v !!

我之前修的那台 , 我實際測試 DC 0.8v 左右 !!

第 2 腳通向偏向線圈 , 線路要查 電壓 我的實測 DC 12V  圖示 : 17.2v

(檢查線圈是否有燒焦短路 !!)

不過這些值都是在正常運作下測量的 !!!

如果 垂直 IC 不難買 (也不貴的話)  , 那你就買來試試吧 !!!

可以的話建議 週邊元件先查查 !!!

畫紅線的部分週圍相關元件要查 !!!

楼主:
1/26, 下午買一個來換,狀態依舊,可見有其他元件故障。
測各腳電壓:一 腳接地,二、五、六 腳零伏,三腳28.4伏,四腳2.7伏,七腳29.2伏。

楼主:
1/26, 晚上,測量可疑障礙點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1/26, 晚上,測量可疑障礙點如下:

無電壓是垂直偏向線圈 , 電是從 an5521 的第二腳過來的 !!!
ic 第二腳都量不到電壓 , 這裡當然没電壓囉 !!
有電壓的是 水平偏向線圈 (以目前來看是正常的 !!!)
所以才要你追查一下週邊零件及電路 !!!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5,晚上量AN5521之第四腳,有4.8v電壓,應該是垂直IC故障了。

AN5521之第四腳,有4.8v電壓 電路圖標示是 DC 0.7 v,     注意R352/2K可變電阻及AN5521週邊電解電容
測量TA8601CN  1,2,33,34腳的電壓                                   注意AN5521   1至7腳電路是否腐蝕斷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5521之第四腳,有4.8v電壓 電路圖標示是 DC 0.7 v,     注意R352/2K可變電阻及AN5521週邊電解電容
測量 ...

測量TA8601CN 的電壓:1腳(1.4v),2腳(0v),33腳(2.4v),34腳(3.6v), 35腳(4.1v),36腳(3.9v), 查第二腳相關零件,將可疑零件解銲,測量均無誤,一籌莫展中,謝謝正一兄相助。

楼主:
量測一可疑零件,請師傅幫我看一下,是否C302有問題。(後來拆下檢查,容值正常,那TA8601二腳的4伏該由那裡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測一可疑零件,請師傅幫我看一下,是否C302有問題。

29 1.rar (385.91 KB, 下載次數: 17) 眼花因該, 測35, 36腳 電壓 ,   2腳(0v),正常是4V

1/26, 下午買一個來換,狀態依舊,可見有其他元件故障。
測各腳電壓:一 腳接地,二、五、六 腳零伏,三腳28.4伏,四腳2.7伏,七腳29.2伏。注意二、五、六 腳零伏 附近電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1/26, 晚上,測量可疑障礙點如下:

AN5521  (不上電) 第 2 腳

測對地阻值是多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E:
AN5521  (不上電) 第 2 腳

測對地阻值是多少 ???

使用兩台電錶測量一樣,2.75kΩ,這樣正確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使用兩台電錶測量一樣,2.75kΩ,這樣正確嗎?

這樣看起來也沒問題 !!

不過很奇怪 !! 你的垂直 IC 電源正常 !!  第 3 PIN 也正常 !!

第 2 腳卻沒有輸出 ,  如此 5 、 6 PIN 當然也會沒電壓 !!

關鍵似乎是在 第 4 pin 的 輸入 !!!

請再一次確認 這些腳位的電壓 !!

1 pin 有確實接地 ???

通到 第 3 pin 的 二極體正常嗎 ???

IC 8601CN 第 1 Pin 所有的元件 , 及電路檢查 !!!

IC 8601CN 1 ~ 8 腳的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樣看起來也沒問題 !!

不過很奇怪 !! 你的垂直 IC 電源正常 !!  第 3 PIN 也正常 !!

謝兄 ,小弟同意您的看法,問題是在TA8601CN,第一腳的1.4V有了,但二腳的4.0V沒有出來,陷入僵局,檢查週邊零件都沒壞,只好土法鍊鋼,強光照電路,目視有無斷線,謝謝關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兄 ,小弟同意您的看法,問題是在TA8601CN,第一腳的1.4V有了,但二腳的4.0V沒有出來,陷入僵局,檢查 ...

因為 an5521 沒起振 , 所以 TA8601CN 2 腳沒有電壓 !!! (回授)

因此我認為問題是 TA8601CN 輸出有問題 ???

所以請你查一下 TA8601CN  1 ~ 8 腳各腳電壓為何 ???

楼主:
1/30,又有進度了,今晚測TA8601CN的1至8腳電壓,量到第8腳時,聽到一陣噪音,馬上停手,為了確認噪音來源,再測量一次,噪音重現,三秒鐘後,聽到ㄆㄧㄚ,看到跳火,就靜悄悄了,以為是保險絲燒了,結果不是,是水平晶體燒毀。明天再買一個。怎會燒呢?請大師指教。

网友:
真是始料未及 ~~ 看了多次還是不明白 , 為什麼測量第 8 腳會造成 水平晶體的燒毀 , 看不出有什麼關連 ,

即使測量時造成晶體振盪 停止 , 也應該不至於 會燒毀水平晶體吧 ???

建議 不裝 水平晶體時 再測一次 !! 裝上 水平晶體 最好在 B+ 電路串上一只燈泡 , 至少可以限制電流 ,

用以防止意外再燒水平晶體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是使料未及 ~~ 看了多次還是不明白 , 為什麼測量第 8 腳會造成 水平晶體的燒毀 , 看不出有什麼關連 ,

不明白謝兄的意思," 最好在 B+ 電路串上一只燈泡"這段,是否拆下保險絲,用檯燈取代呢?

网友:
是的 !!

不過我還是 串接 著 保險絲 !!

也就是保險絲 後面在串燈泡 !!!

使用 鱷魚 夾 可以方便取捨 !!

p.s 開機後用手指觸摸 an5521 的 4 腳 畫面應該會有所變化 !!!

楼主:
1/31,買了水平晶體換上,三隻腳均無電壓,推測是燒毀水平晶體時連帶其他零件損毀,明天再跑電路查看,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1/31,買了水平晶體換上,三隻腳均無電壓,推測是燒毀水平晶體時連帶其他零件損毀,明天再跑電路查看,謝謝 ...

重 電源 處  開始 再捉起吧 !!!

楼主:
2/1,找到R444電阻故障,不知是否能找到代用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2/1,找到R444電阻故障,不知是否能找到代用品。

這是供給垂直 IC  的電源 !!

會燒這個有點奇怪哦 !!

如果沒有合適的 電阻 , 先用 0.5A 保險絲代吧 !!

不過覺得你垂直 ic 還有附近的元件是否有異常呢 ???

請先檢查看看吧 !!!

网友B:
引用 楼主:
2/1,找到R444電阻故障,不知是否能找到代用品。

R444電阻是水平晶體C極 供電 ,電阻可用0.5/1W

楼主:
引用 网友B:
R444電阻是水平晶體C極 供電 ,電阻可用0.5/1W

謝謝正一兄,半歐姆的電阻少見,不知能否購到,我說好一陣子不見你了,你和謝兄對我而言是很大的幫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正一兄,半歐姆的電阻少見,不知能否購到,我說好一陣子不見你了,你和謝兄對我而言是很大的幫助。 ...

用1歐姆也可以, 東芝電視為垂直部份最好修理, 祇有靠自己  (細心)  檢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2/1,找到R444電阻故障,不知是否能找到代用品。

是 R444 哦 !! 我看你圈的位置 !! 以為是 R 327 咧 !!

如果是 R 444 是 水平晶 c 腳的供電沒錯 !!

原先要串在保險絲那邊的燈泡 , 乾脆 直接 串在這裡好了 !!  (暫時使用)

C301   C302   檢查看看吧 !!

楼主:
2/2, 進度報告,水平晶體更換後,成為一條水平亮線的現象,針對AN5521的第四腳測量,有2.7V, 斷開電阻R301,再測TA8601第35腳,應該0.7V竟測到4.7V,有無可能是TA8601故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2/2, 進度報告,水平晶體更換後,成為一條水平亮線的現象,針對AN5521的第四腳測量,有2.7V, 斷開電阻R301 ...

因為我也認i為 TA8601CN 的第 4 Pin 沒有輸出 !!

所以之前才要你測 1 ~ 8 Pin 結果 ~~

沒有示波器真可能不太好捉哦 !!

你可以 用手指觸摸 AN5521 第 4 pin

畫面應該會有變化 !!

P.S : 可先焊一導線出來  , 再用手指觸摸 !!

楼主:
2/3, 今晚測C301(2.2UF/50V),C302(68PF),測量值相近,銲回,依舊是一條橫亮線。

DSC04566  DSC04568  DSC04569

网友:
引用 楼主:
2/3, 今晚測C301(2.2UF/50V),C302(68PF),測量值相近,銲回,依舊是一條橫亮線。

TA8601CN 第 1 PIN 連接的所有元件查一下 !!

楼主:
2/4, 檢查和TA8601CN第一腳有關零件,都是好的,懷疑元兇是TA8601CN的想法又加深了幾分,請教謝兄和正一兄還有其他的老師傅,小弟的推測是否可接受呢?因為量TA8601CN的第八腳,上次的噪音又出現了,看電路圖,是不該有的,還是請老師發表看法吧。

DSC04574  DSC04573  DSC04572

网友:
引用 楼主:
2/4, 檢查和TA8601CN第一腳有關零件,都是好的,懷疑元兇是TA8601CN的想法又加深了幾分,請教謝兄和正一兄 ...

如果說這 IC 壞了 , 那可能很難買到吧 !!

再測一下週邊的元件吧 !!

或許你先斷開 B+ 的電源 !!

然後針對第 8 Pin 這範圍查一下 !!

再來真的要請老師傅出來了 !!

我沒輒了 ~~~

网友:
1. TA8601CN的第八腳 暫時就不要量吧  沒有示波器 就不要用電表量
   ==> 電表探棒不像示波器探棒 沒有隔離
        因而人體感應的靜電場(AC 60HZ) 經由 手 => 到電表探棒 =>干擾到TA8601CN的第八腳振盪 使水平頻率紊亂
         ==> 這是水平晶體燒毀 原因

2. 同理105#  靜電場(AC 60HZ) 經由 用手指觸摸 AN5521 第 4 pin
    用以代替輸入 垂直信號 若是橫線有 略微展開跡象(不一定要展開很大)
   表示 AN5521 能夠工作 進而排除AN5521 問題方向  轉TA8601CN

网友:
引用 楼主:
2/4, 檢查和TA8601CN第一腳有關零件,都是好的,懷疑元兇是TA8601CN的想法又加深了幾分,請教謝兄和正一兄 ...

TA8601CN 很容易可以買到, 不過一條橫亮線很少TA8601CN 引起, 注意AN5521   1至7腳印刷電路是否斷線 ,         要(細心) R352/2K換新

楼主:
2/5, 今天原地踏步,檢查了很多零件,銲下測量,都沒有問題,又試一下謝兄和賽門兄的方式,結果竟然無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2/5, 今天原地踏步,檢查了很多零件,銲下測量,都沒有問題,又試一下謝兄和賽門兄的方式,結果竟然無效。

這表示問題不只是  pin 4輸入的問題而已 !!

AN5521 是新的嗎 ??

這有它的檢查表 !!

楼主:
2/6, 換一個VR, 找到一處斷線補飛線,畫面依舊是水平亮線,今晚要按謝兄提供的資料,查AN5521之2,5,6腳的線路。查第五腳接出有一R310, 因旁有粗黑線,好像是24k,是否正確?

网友E:
引用 楼主:
2/6, 換一個VR, 找到一處斷線補飛線,畫面依舊是水平亮線,今晚要按謝兄提供的資料,查AN5521之2,5,6腳的 ...

這資料我在網路上找的 !!
我本身也沒測過 !!
所以我也不知是否正確 !!

不過不應差這麼多 !!

而且都是主要電源輸入 !!

你不是有另一顆舊的嗎 ?? 拿來比對一下 !!!

黑棒 1 pin  紅 2.3. 4.5.6.7
紅棒 1 pin  黑 2.3.4.5.6.7

P.S 你第 3 Pin 的電壓 怎麼 又變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資料我在網路上找的 !!
我本身也沒測過 !!
所以我也不知是否正確 !!

2/7, 對不起,我再重測一次,跟昨天又不一樣。為了這次修復,我買了中古的太克示波器, 週三會到貨,應該有所助益。

DSC04620  DSC04621  DSC04622  DSC04623  DSC04625

网友:
引用 楼主:
2/7, 對不起,我再重測一次,跟昨天又不一樣。為了這次修復,我買了中古的太克示波器, 週三會到貨,應該 ...

這樣看起來正常多了 !!

再加油吧 !!

楼主(2012-02-09):
請問眾位師傅,TA8601CN的第2腳無電壓,36腳有4.0V電壓,是否可以引到第2腳?

楼主:
2/12, 進度退回原點報告,首先將相關零件拆除測量,沒問題再裝回,送電,依舊是一條橫亮線,接著自動關機,測量B+的電壓也不見了,應該是STRS5041再次燒燬,得從頭再來一次。 DSC04647  DSC04650

楼主:
2/14,都是泰仕電錶惹的禍,今晚才發現,交流110v測出來只有60v,交叉比對,確定是泰仕有故障,換電錶之後,B+有了(本來就有,泰仕的測不出)。二手示波器也寄來了,如何用示波器捉故障點,請師傅指點一二吧,謝謝。

楼主:
2/16, 最近大伙沒空照應,電視修理也卡住了,就插個花吧,修理中華電信的小烏龜,這非新意,版上有人發過了,只是上網越來越不順,換電容後,真的有比較快。不想換電容的人,就向中華電信投訴換機吧。

DSC047381  DSC04739

网友A:
垂直IC銅箔斷線記得補上~然後量測DY垂直輸出腳銅箔是否為12-14V 你輸入27V經過榜壓二極體有無比輸入端更高?

找一下垂直接地電阻有無NG 大概是0.X毆母到1.X毆母之間

你現在橫一  有無聲音?  如有聲音那就垂直這裡問題如果沒有聲音 先確定電源部分是否都正常

電源部分包括變壓器整流的跟高壓(FBT)各組輸出是否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IC銅箔斷線記得補上~然後量測DY垂直輸出腳銅箔是否為12-14V 你輸入27V經過榜壓二極體有無比輸入端更高? ...

感謝J兄的提醒,因為水平晶體又燒了,銲回後,又回到橫亮線的畫面。
DSC04740  DSC04741  DSC04742  DSC0474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J兄的提醒,因為水平晶體又燒了,銲回後,又回到橫亮線的畫面。

示波器切在AC檔然後頻率切在高頻檔  一格切1V  然後表棒量測水平B腳波形 鱷魚夾夾在水平的E腳(想辦法做出可以夾鱷魚夾的)  看一下水平B腳往回拉會拉靠一科線圈簡稱HDT 看5隻腳有無空焊<==空焊會導致吃水平晶體

HDT的B+(VCC)有一科10uF250V量測看有無沒容量(這個容量不夠會吃水平)

註:記得PO水平B腳波形出來 看是否正常 記得說出你的0為準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切在AC檔然後頻率切在高頻檔  一格切1V  然後表棒量測水平B腳波形 鱷魚夾夾在水平的E腳(想辦法做出 ...

不知這波形是否正確,10uF/250V的電容沒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這波形是否正確,10uF/250V的電容沒找到。

切1V就好了2V太大波形這樣看不準  在把波形變大點~然後週期拉大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1V就好了2V太大波形這樣看不準  在把波形變大點~然後週期拉大一點

再作一次,謝謝指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作一次,謝謝指導。

我的是比較老舊示波器~看波形 盡量把波形變大點~看得比較清楚 你把一格1V調整到2V或5V 或轉小

測試到波形變大~你這張圖的波形的2-4倍大  應該剛好很好看的出來有問題

我主要用意是在要看你的B腳波形是否異常  如無異常  那就不用查水平部分~~先查橫一了

你住台中嗎? 住台中可以支援你@@如果不是就沒辦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比較老舊示波器~看波形 盡量把波形變大點~看得比較清楚 你把一格1V調整到2V或5V 或轉小

測試到波 ...

謝謝,我住台北,我請問,AN5521目前2.5.6腳沒電壓,看圖是5腳應該有一輸入電壓,如此判斷正確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我住台北,我請問,AN5521目前2.5.6腳沒電壓,看圖是5腳應該有一輸入電壓,如此判斷正確嗎? ...

an5521
3.7腳有無24v以上到27v嗎?
第6腳接地沒電壓是正常
第2腳是輸出腳 正常會有電壓
第4腳是驅動腳 你可以切到dc 1v 然後頻率在低頻(ms)量看看有無1v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5521
3.7腳有無24v以上到27v嗎?
第6腳接地沒電壓是正常

謝謝。
an5521
3和7腳都是29v.
第6腳接地沒電壓是正常(我以為第1腳才接地)
第2腳是輸出腳 無電壓
第4腳是驅動腳 有3.0V, 太高了,想追查電壓為何那麼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an5521
3和7腳都是29v.

你現在橫一 記得開機不要太久會吃水平  開一下子量玩電壓馬上關機  不然就是把高壓的G2電壓調低

不要有看到橫一

你確定垂直部分零件都點過明了(確認有無零件NG)?垂直部分都是3開頭的代號例如R301等等

你量測瞬間第4腳有無波形(這腳我都量測波形沒在記電壓所以3V正不正常無法跟你告知)

网友B(2012-03-18):
引用 楼主:
謝謝。
an5521
3和7腳都是29v.

正一兄,請幫我看一下29F1電路圖,R310是24K或是2.4K,原圖有黑粗不線,看不清楚,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一兄,請幫我看一下29F1電路圖,R310是24K或是2.4K,原圖有黑粗不線,看不清楚,謝謝。

收到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