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 CPU風扇問題

楼主(2011-12-05):
請問這台X31-2672在剛開機時,CPU風扇以高速轉了5秒鐘,就不轉了,即使換了新的CPU風扇也一樣,不管是不是用電池或是接變壓器,情形都一樣,因為新舊風扇表現相同,有人知道哪個零件出問題了嗎?謝謝~~~

网友:
剛開機會轉是正常,之後是進系統偵測過熱才會轉,
筆電和桌電不同,溫度到才轉

网友:
補充說明IBM風扇如果有問題,
開機會顯示FAN ERROR,
根本不會讓你進系統

楼主:
了解,但我的情形是電腦開機後轉了五秒鐘,之後就一直不轉了,然後CPU溫度一直狂飆,最後螢幕出現花屏,就整個亂了~~~
照大大講法是偵測溫度的感知器壞了,還是偵測電路壞了?要如何查起~~~

网友:
螢幕出現花屏,顯卡故障了,
外接應該也會

楼主:
看到花屏趕快關機,顯卡現在還是好的;但不解的是以下的試驗?
將原CPU風扇電源接頭外接電池,所以風扇便一直吹不停,怕原來的插座沒插風扇系統會偵測,還是在插個IBM CPU風扇頂著,現在只剩顯卡因為無法讓表面的熱透過散熱片與鍵盤相傳導,果然在開機不久後,畫面又開始走向花屏的現象去,連我要設個fan control常駐軟體都來不及。

网友:
顯卡故障和cpu散熱無關,
確定風扇是好的,
顯卡不處理永遠無法解決問題

楼主:
感謝,所以依你的判斷是,這機的風扇在CPU已高溫時卻不轉動,可能有電路故障,此為其一;然後顯卡在不很高熱下卻花屏,應該是顯卡老化緣故,此為其二,是否正確?

楼主:
所以說要上返修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說要上返修台嗎?

5v電路異常 風扇溫控ICNG
顯示晶片 已經老化該更換了 也許更換後 風扇不轉的問題進去BIOS內設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