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捷元NB電腦無法進入作業系統-已完修

楼主(2011-12-06):
開機無法進入作業系統  如照片....

故障畫面

故障畫面

正面

正面

正面

型號規格

反面-型號

反面-型號

請問大家這是哪個地方壞掉了

按 F1   F2 都沒反應
前幾天不小心有開起來
所以鍵盤沒有故障
也有外接USB鍵盤過  一樣開不起來

网友A:
放光碟跑跑看,
古董機,
感覺像是系統問題

网友:
畫面這麼黑......很難幫你,送去給人賺吧

网友B:
百度上找到的回答: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 ... ;cid=89&index=2

网友(2011-06-30):
最佳答案

意思是: 從定時器0没有中斷 。呵呵,BIOS壞了。馬上去經銷商或者维修站吧。

                祝你早日解决问题,修好了给我加分。

楼主(2011-12-06):
引用 网友A:
放光碟跑跑看,
古董機,
感覺像是系統問題

ayu05202003 大
放光碟也無法開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上找到的回答: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86269087.html?fr=qrl&cid=89&index=2

conbawa 大
看來BIOS的問題比較大
這一台BIOS好像不能更新
官方沒看到BIOS下載

网友:
BIOS RMA NG 換個新的燒BIOS 就好了

网友C:
個人手上剛好有一台跟您同型的機器,情況是開不了機但偶爾又可以,只要能開機使用都正常,更換CMOS電池後即恢復正常(板上無電池座,電池是有帶線的那種),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個人手上剛好有一台跟您同型的機器,情況是開不了機但偶爾又可以,只要能開機使用都正常,更換CMOS電池後即 ...

哦~開不了機畫面跟我的一樣嗎
我之前是有把它電池線剪掉
拿一顆可用的電池用電火布黏一黏接上
還是開不了。
看來改天來去買電池是有帶線的那種(不知道好不好買)
試試看~
謝謝通知~

网友:
看看鍵盤有沒有壞掉
如上面大大所說
換個cmos電池,或是我說的,看鍵盤吧
祝你好運!

楼主(2012-01-12):
已完修了~謝謝各位大大的支援~

网友:
怎麼完修的....透露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完修了~謝謝各位大大的支援~

不分享一下嗎?

楼主:
解決方法猜照8樓diajff 大大的作法。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