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播

楼主(2011-12-06):
快播 -

QvodPlayer 快播萬能影片播放器,是由大陸軟體公司設計的萬能影片播放器,QvodPlayer 快播支援RMVB、WMV、ASF、AVI、MPG、MP4、3GP 等四百多種影片格式,所以幾乎所有影片QvodPlayer 快播都可以播放,而且QvodPlayer 快播的線上免費電影院頻道,超過一千多家

网友A:
不知道有沒有那種可以 "快播不跳格" 的Player...
讓一小時的 "動作片" 可以用五分鐘看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沒有那種可以 "快播不跳格" 的Player...
讓一小時的 "動作片" 可以用五分鐘看完....  ...

你說的功能,就我知道的 PotPlayer 有

快速鍵
x :減速 0.1
c :加速 0.1
z :恢復正常速度

加快到一定程度,一定會掉格
正常影片在 20~30 fps
螢幕更新頻率 60Hz
加速到 2 倍時,應該還不會有掉格,但應該到一般人的極限了
再加速上去,硬體來不及顯示的,自然就被丟掉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功能,就我知道的 PotPlayer 有

快速鍵

目前我是用KMPlayer, 也是可以快播一倍,
再快... 就像您說的... 還是會掉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