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的啟動電容保護

楼主(2011-12-06):
多餘的啟動電容保護
多此一舉的啟動電容保護

咱曾經玩了2年的喇叭~家裡有 25個【喇叭單體】。。
3watt 小喇叭[總是用 2.2uF 電解電容 ; 耐壓50V]來保護~
5watt 小喇叭[總是用 5uF 電解電容 ;  耐壓50V]來保護~
所以 看到   能耐壓【110V】的電容~它的保護作用【到底是如何】。。。
答案 在2樓!!
《--》有天    親戚送咱2顆【0.68uF】  耐壓250V的【AC電容】。。咱就把它【接到燈泡上面】!!

楼主:
使用   鉤表【來測電流】。。順便測【燈泡功率】

燈泡的 燈泡功率
0.44A x110Volt ==44watt  【ps:咱是使用 60watt的鎢絲燈泡】

0.68uF    交流電電容    功率
【0.01A/每秒】        x110Volt==1.1watt  ===1.1      焦耳joule/每秒
【所以功耗 是1.1watt】

ps: 所以結論 就是 如果【0.68uF    充當做~啟動電容的話】~   【可以瞬間消耗或抵消  1.1Watt的靜電 或交流電】來保護【燈泡】^-^

《--》當然60W燈泡【很細的鎢絲】~ 不需要它的保護!!所以說【這貼的標題:是多此一舉的  電容保護作用】!!
但如果是   喇叭或電風扇的【很細的漆包線】~就可以【使用 此類電容的來保護  【很細的漆包線】】!!^-^
<--->事實上~  咱家【里的】果菜榨汁機~裏面 【就是用 0.34uF】的這顆啟動電容~ 來保護馬達^-^

没甚麽特别的~只是做個 小實驗!! 告知大家【0.68uF】的保護功能有多大!!
答案是 1.1watt的保護力量!!  《--》相當 1.1 watt【水泥電阻】【來抵消 開關開啟式~靜電火花的保護力量】

以下~可不必看~只是介紹 其他的【較大】電容的參考照片而已
天花板吊扇【用4 uF】運轉電容~抽水機用20uF[0.25HP]
http://bbs.pigoo.com/thread-34002-1-1.html
ps:換殼電容~ 說不定 可修好【一個 吊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   鉤表【來測電流】。。順便測【功耗】

燈泡的 功率消耗

電容的元件特性你是一點都不瞭解,所以對其存在目的及用途會作出錯誤的解讀。
電容特性、用途:
儲能 > 延時特性 > 振盪、分相(啟動)、進相(運轉功因調整: 電壓電流相角)
頻率 > 阻抗特性 > 濾波、限流

還有耗電的單位 xxx watt / 每秒這用法還是在下首見。
希望你改改再發文。

网友:
老大, 別教壞小孩
喇叭的電容不是你所說的功能.
有興趣參考音響書籍裡面的介紹.
俺沒那麼多喇叭, 但是小學時存了50元錢, 寄去 [上海無線電xx廠] 買了一對8寸低音紙盤, 再買另外中高各一對, 裝了一對各100L的音箱, 放大機是用STK439自己組的, 應該夠了解你說的電容了吧...他們主要功用不是保護喇叭用的. 如果是, 那你的放大機輸出太大的直流, 需要修理或換了.

网友B:
啊!! 這個題目 與 事實 有出入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 這個題目 與 事實 有出入勒!!!

哈...BX老大, 你來啦///
太精簡的回應, 可能貼主看不明呢....

网友:
等著看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的元件特性你是一點都不瞭解,所以對其存在目的及用途會作出錯誤的解讀。
電容特性、用途:
儲能 >  ...

其實這篇 放在這裡~不太恰當~    建議【放到 打屁閒聊的地方】!!
我的主旨只有 一句話: 就是請大家 【打開家里的 果菜機】~【在啟動開關】附近~【會有一顆 [與開關並聯]   保護的電容】
這顆電容【耐壓值250V】【電容電量值  0.034 ~0.68uF 】
咱覺得 作用是保護作用:
有些網友     覺得是【濾波的作用】!!
現在咱 覺  得【果菜機】~【裏面那顆電容  同時具有雙重作用《--》有保護 與濾波作用】!! 這樣可以嗎???

============
功耗

功率的损耗,指設備、器件等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的差额
http://baike.baidu.com/view/720038.htm
功耗同样是所有的电器设备都有的一个指标,指的是在單位時間中所消耗的能源的数量,【單位为W】

功率(P)=电流(A)×电压(V)
http://baike.baidu.com/view/720038.htm

引述3樓slimboy網友正確的講法!!
=============================
電容的元件特性你是一點都不瞭解,所以對其存在目的及用途會作出錯誤的解讀。
電容特性、用途:
儲能 > 延時特性 > 振盪、分相(啟動)、進相(運轉功因調整: 電壓電流相角)
頻率 > 阻抗特性 > 濾波、限流

其實咱不是 電子系畢業的~ 【這位網友 ~您應該是賣 電子零件  電阻 電容 IC 的老闆】~
咱以前 在光華商場【也聽過 那位老版】~ 說過同樣的話!!

咱已刪除的內容~放這裡!!

==========
以下是錯誤的講法!!
ps:這個 AC電容【1】 【電源板~ 經常可看到】【通常 跟保險絲】【並聯】~    看完這個帖子之後~ 您應該可以知道它的保護作用了!!
【2】許多 電器開關附近都有^-^     日本擴大機【一般是 藍色的陶瓷電容】!!

ps:沒有刪去   錯誤的講法!!  是想聽聽其他專業科系 網友的講法~【因為電機系 畢業的人~其實不多】
【成立一個 工學院】【至少要3個科系】~ 【成立一個 大學【要3個學院】】~   所以電機系【本科系的人數】【最多只有 大學裏面 1/9】~【一個技術學院的~ 1/3人數】而已!! 請多多發聲!!
  但是不建議 涉及【人身攻擊】。。。使用髒話  或  暴力語言相對 或者相向
咱2個月前  就被自己的親戚【小我2歲】。。     用拳頭狠狠的 打了一拳 ~  在自己父母的面前!!

當時情況:
他在第2天   質疑咱為什麽要拆一個天花板吊扇 來研究 ; 而我  這個【大同牌】的【天花板吊扇】是在【前一天】~拆的!!
所以他要打我!!
   這樣可能因此 害他修不好電器《---》我是覺的很好笑~

東西已經拆了~他要怎樣??  他的修電器的知識 是對的~又怎樣??《--》【對的知識】就可以打人嗎??
所以敬請 不要使用 暴力語言!!

大家可以指正~  並且說出【1】【在DVD   影音播放機】【這種 黃色的電容】  。。作用何在??
【2】果菜機 裏面~也有一顆【這種材質 黃色的電容】。。。。作用何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這篇 放在這裡~不太恰當~    建議【放到 打屁閒聊的地方】!!
我的主旨只有 一句話: 就是請大家 ...

敢問您師父他老人家可好? 可否請他來開導我們這一群無知的網民。
在下突然覺得賣電容這行還真是大有可為,竟可以「保護」如此多的家電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問您師父他老人家可好? 可否請他來開導我們這一群無知的網民。 ...

其實 咱已經 不敢跟【那位師父】學東西了~  怕被他打!!
還是 【網路教學】比較好!!   ^-^  《--》拳頭不會突然 打到  咱的肩膀上面      !!

=============

ps: 人的年紀     如果超過37歲以上~  記憶力就【會衰退】!!
而且因為沒有 money~  所以就在研究【故障的東西】!!
ps:另外 就是朋友的關係~會因為   互罵3字經~而生變!!
親戚的關係~也是一樣的!

以下可以不必看 》《
===========
就是這個運轉電容
天花板吊扇【用4uF】運轉電容
http://bbs.pigoo.com/thread-34002-1-1.html

那天~
他一直質疑 【俺沒有 電學基礎】【俺修不好電扇】。。

我最後跟他【說】~【請父親  買一個新的吊扇】【重新回來換  與安裝】就好了~ 怎麼不會修!!
跟 換燈泡 與換日光燈一樣            【新的裝上去就好了】~怎麼不會修 ?? 頂多再鑽1~2洞就可以了!!

【ps:當然  燈泡與電扇  電器構造與 原理會不一樣!!】【但是接法 與裝上去的方法~   應該是一樣的吧】!!
不然怎麼那麼多的 爸爸~都在DIY 換日光燈 或電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問您師父他老人家可好? 可否請他來開導我們這一群無知的網民。

在下突然 ...

網路  有網友 精心【資料的整理】
您看 資料整理的好不好~
還有

================
【轉帖】電容的作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extra=#pid436511
平凡的咱~  只知道【电容有保护作用】。。。
這裡可看到【比較多細部的 作用】function

=================
回覆 xiaolaba網友:
老大, 別教壞小孩
喇叭的電容不是你所說的功能.
有興趣參考音響書籍裡面的介紹.
俺沒那麼多喇叭, 但是小學時存了50元錢, 寄去 [上海無線電xx廠] 買了一對8寸低音紙盤, 再買另外中高各一對, 裝了一對各100L的音箱, 放大機是用STK439自己組的, 應該夠了解你說的電容了吧...他們主要功用不是保護喇叭用的. 如果是, 那你的放大機輸出太大的直流, 需要修理或換了
.

回复:放大機是用STK439自己組的
您使用焊槍  與 維修電器的功力~應該很好^-^算是專家了!!
ps:咱買的喇叭 是2006年【在台北縣 永和市  福和橋~ 買的 25watt~40watt 的喇叭】
也是   50元~100元【的一組老舊喇叭】~    比較好一點的【150 或200元】!!

謝謝指點!!!
您說的音響雜誌~應該是【音頻電路】
【音頻電路】中~常見的電容【兩種作用】funciton
http://iask.sina.com.cn/b/15848429.html

1、隔直通交:这种最为常见的就是音频电路中,输入和输出端所接的电容就是这个作用;
3、旁路、這個作用也是大多用於音頻電路中,目的是為了減少高頻的干擾等;

==========以下可以當做看不到!!

ps:不好意思~虽然我 已經超過37歲了!!  不過 咱的電子基礎 【停留在 國中的階段】!!
大學的物理【也沒教 什麽東西~  95% 都是如何   導出微分與積分】~ 幾乎60%就是【國中物理的】的英文化而已!!
爲了彌補這些~  所以咱會    整理一些網路的資料~po到這個帖子!!請勿見怪!!
http://bbs.pigoo.com/thread-34429-1-1.html

网友C:
文字沒有表情,大家因興趣,有緣在此相遇
應該要教學相長, 互相漏氣求進步咩
我是即將剩下一張嘴的男人了
隨是電子科班出身,因為年少不努力,只讀到高職畢業
老大之後只好更努力的來學習
我個人也是秉持wish大的理念"傳承",不怕你來求知

回到正題
電容會因為種類不同,而會被應用在不同的地方
因為種類不同,用處不同,而會有不一樣的作用
樓大您說的"並在開關上的電容",這是要保護開關接點用的
並在果汁機馬達線圈的電容, 這是要消除馬達轉動時發出的雜訊干擾
串在喇吧上的電容, 這是防止AMP輸出直流電燒毀喇吧 (分音器的結構另當別論)

网友:
簡單的說明,這才是值得參考的正解!

网友:
圖片是PL-C26W的螢光燈具
在安定器上面明顯標示,必須外加3UF電容器一起使用
這顆電容器是功率因素校正用的
因為這組燈具在交流電裡面是屬於電感性負載
必須並連一電容來調整相位,以達到較佳之功率因素

楼主:
回到正題
電容會因為種類不同,而會被應用在不同的地方
因為種類不同,用處不同,而會有不一樣的作用
[1]樓大您說的"並在開關上的電容",這是要保護開關接點用的
[2]並在果汁機馬達線圈的電容, 這是要消除馬達轉動時發出的雜訊干擾
[3]串在喇吧上的電容, 這是防止AMP輸出直流電燒毀喇吧 (分音器的結構另當別論)

謝謝您肯花時間~為咱解答^-^
因為咱有健忘症状。。。 差不多 3天之內~ 一些没寫下來+咱比較少用的專業知識~都會忘記

【而且咱手寫字也比較醜陋~有時自己寫字~自己也看不懂】~所以 才想開這個帖子!! 《--》方便咱 在pigoo網【日後資料的引用】^-^
如果你日後需要這個資料~也歡迎轉帖!!  更歡迎【您】與其他網友~貼其他 【電器】電容照片【在這個帖子】做補充^-^
這樣 咱兩人整理的資料~相信 能比那些【一個人整理的資料或 一個人整理的教科書】更加適合【年輕網友】來閱讀 與認識電容^-^

[1][2]咱都完全瞭解了
請問一下【第3點】[AMP]輸出直流電燒毀喇吧~
這個英文【AMP】是指~    【amplifier;擴大機】 嗎??
因為 我在一些網頁與一些文章~也經常看到這個【AMP】縮寫~  所以想100%確定一下!!

這個是 其他AMP的解釋【簡體資料 ;英文字典資料】^-^  您可参考一下^-^
http://www.baidu.com/s?wd=AMP&am ... amp;tn=baiduhome_pg
google的轉換網頁~  簡體字的【網頁资料】~快速可轉換成【繁體資料】 。。。
http://translate.google.com.hk/t ... 6%25E7%2594%259F%2F
http://translate.google.com.hk/t ... 2Fb%2F15848429.html

圖片是PL-C26W的螢光燈具
在安定器上面明顯標示,必須外加3UF電容器一起使用
這顆電容器是【功率因素校正】用的
因為這組燈具在交流電裡面是屬於電感性負載
必須並連一電容來調整相位,以達到較佳之功率因素

謝謝解答!!
這個問題 咱以前也問過【一位 水電的李師傅】^-^
因為很久以前~   咱從【回收廠  某神明桌~ 回收到到 3個   10watt【日光燈燈座]】  【上面并没有  3UF電容器】。。。
但是  咱【厕所】裏面【 20Watt【日光燈燈座]】】~看到 有類似的 電容~  所以您這個【【電感性負載~安定器】與【【功率因素校正】】解釋 是超級專業的+能解答咱的疑惑的】^-^

网友:
老鼠鼠鼠

网友:
一般在音響器材中稱 AMP 大多是指後級擴大機,也就是 AMPLIFIER 的縮寫,

但在不同領域會有不同的解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字沒有表情,大家因興趣,有緣在此相遇
應該要教學相長, 互相漏氣求進步咩
我是即將剩下一張嘴的男人了

  關於並聯於設備開關保護開關接點用的電容;若沒記錯的話,還有另一說法,即是"火花消除"(雖然目前也有專用的火花消除零件),有延長開關壽命及慢速啟動設備的效果.若有謬誤,還請先進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