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來一發,廢物利用,POWER大四接頭利用

楼主(2011-12-06):
很多筆電POWER AC電源線都是米老鼠或8自型,忽然壞了或找不到時怎麼辦?
別急,只要有舊或壞POWER,就能救急。
AC電源孔,有米老鼠和8自型:
找大四硬碟、光碟接頭,退出接腳:
用縮收管套上;
接上去:
同樣可以接上去。
就降,希望能幫上忙。

网友:
請問這電線真的可以這樣用嗎,該電線原是直流供電(12v or 5v),現在改為交流供電(110v)。

网友A:
這...直接上110V的,會不會太細了...
危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直接上110V的,會不會太細了...
危險吧....

變壓器電流不大,夠用了!
當然能接一般110V的電源線會更好,我自己是用品字線來改的,品字線內部的線也沒很粗!!

楼主:
這個部分是AC輸入,才用這種接頭。
一般這種POWER總電量不會超過100W,負載不到1A,綽綽有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直接上110V的,會不會太細了...
危險吧....

導線及控制器具觸點,使用電壓愈高,可使用之負載功率愈大。
(分壓原理)

网友B:
使用中要小心不要拉扯到,不然就放煙火了

网友:
這樣也可以歐
果然藝高人膽大
應該用熱溶膠補一下
不然真的踢一下就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中要小心不要拉扯到,不然就放煙火了

狼大:
我就是擔心放煙火,才用縮收套管套起來,不過說真的,"插"進去也夠緊了。

网友:
測試很好用,但一般日常使用還是用標準線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