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外顯正常內屏不顯沒背光

楼主(2011-12-06):
之前已發此文章 因未解決 再發表
沒了屏VDD和高壓啟動訊號各電壓  圖片是L30圖紙  開機量了以下的電壓  是DISPON沒了訊號嗎 或電晶體壞了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照你圖示
最左 LCD_POWER_ON 0V,最右 LCD 3V沒電壓是正確的。
要想啟動,就把Q40 Base腳挑離PCB焊點,用顆4.7K電阻跳接至Q40 C極

結論就是你的 LCD_POWER_ON 沒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你圖示
最左 LCD_POWER_ON 0V,最右 LCD 3V沒電壓是正確的。
要想啟動,就把Q40 Base腳挑離PCB焊點,用顆 ...

將Q40 B腳離PCB 然後B和C串聯個電阻4.7K 是嗎 為何要串聯這電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將Q40 B腳離PCB 然後B和C串聯個電阻4.7K 是嗎 為何要串聯這電阻

配置偏壓,讓電晶體工作在飽和區。這是權宜之計,真正原因,要把為什麼LCD_POWER_ON始終處於低電位的問題抓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偏壓,讓電晶體工作在飽和區。這是權宜之計,真正原因,要把為什麼LCD_POWER_ON始終處於低電位的問題 ...

l謝謝回覆
lcd_power_on  應是多少電壓 在主板找3v飛線到lcd_power_on 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你圖示
最左 LCD_POWER_ON 0V,最右 LCD 3V沒電壓是正確的。
要想啟動,就把Q40 Base腳挑離PCB焊點,用顆 ...

唔該SLIMBOY兄請再指點
Q40 B腳+電阻4.7K接C 腳就這樣可以啟動屏VDD電壓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唔該SLIMBOY兄請再指點
Q40 B腳+電阻4.7K接C 腳就這樣可以啟動屏VDD電壓嗎

用Q40 CE連接即可。Q40就會失去作用。

网友C:
東芝 外接OK 內顯異常  晶片 OR 顯卡 異常居多 也可能LCD N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Q40 CE連接即可。Q40就會失去作用。

之前你說B離PCB焊點和C中間串聯個電阻嗎或C和E短接即可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你說B離PCB焊點和C中間串聯個電阻嗎或C和E短接即可嗎

直連CE就不用還去找電阻來焊,用銅線比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連CE就不用還去找電阻來焊,用銅線比較方便。

短接CE 有了屏VDD電壓 但沒顯示 似乎要找回由顯卡出的LCD POWER ON 才可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東芝 外接OK 內顯異常  晶片 OR 顯卡 異常居多 也可能LCD NG了

謝謝回覆
若屏有不良 會導致不出lcd power on嗎 或不裝屏會有lcd power on出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若屏有不良 會導致不出lcd power on嗎 或不裝屏會有lcd power on出嗎 ...

零件燒毀會有這樣狀況 若無燒毀 判定為顯示晶片 OR PCU顯卡晶片 NG 機率95%

楼主:
問問各位
是不是東芝主機板要檢測到屏才啟動LCD POWER ON 和高壓條啟動訊號 若是
屏線接口是那一pin 是檢測屏 請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