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星ms-6577 ver 3.1燒毀零件是什麼?[以解決感謝大家]

楼主(2011-12-06):
這片主機板因前置USB被撞斷,撞斷後的前置USB無法使用!
打開主機板發現主機板USB 9 PIN旁有一顆零件燒毀!

請問這顆燒毀的零件是什麼,麻煩各位幫忙,謝謝!

有找主機板上的USB附近類似形狀的零件,不知道是否相符?

网友:
照片不是很清楚,看不出是什麼. 黑黑一陀.

网友:
你怎麼不動手?

刮掉燒毀的地方......要是有PCB元件編號也可以猜出是啥元件

甚至用電錶測量看是不是通往USB排針的....

我猜是USB可復式保險...

网友:
自復式保險絲+++1

网友:
自復式保險絲+++2

實在沒有, 用0歐的保阻電阻代替吧, 我自己都是這樣....

楼主:
這塊板子是"朋友"的,他想自己"研究"看看,所以我先上來請問各位燒毀零件是什麼,然後再請"朋友"自己去電子街買零件。(現在"朋友"把板子丟給我帶回家研究)

清理完燒毀的零件,零件旁的編號是FS4,找尋版主機板上的USB附近找到FS3,他是一顆綠色的貼片,上面寫著類似X符號和數字26,上網尋找到資料是自復保險絲。(等回去電子街買)

測量FS4靠近白色USB端焊點,和白色USB 9 PIN的第一PIN USB+5V導通(其他PIN點不通)

网友:
重上保險之前檢查一下USB的2PORT四個訊號線路有無損壞....
也就是D+、D-...上圖的P5+-\P6+-

如果沒有異常就可以裝回保險試用看看.....

最好整個USB電路都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