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Herosonic H20T液晶電視維修

楼主(2011-12-06):
Herosonic H20T液晶電視維修
狀況
上電源後指示燈亮紅燈,但按POWER鍵無任何反應
實作
首先量測外接12V電源電壓及負載能力;結果正常
電源正常確沒反應,所以我先量按鍵的SB電壓,結果電壓高達8V及12V,這很明顯是有問題的,全換掉再量,電壓回到5V左右,但開機依然沒反應,只好沿著供電的MOSFET往下查,
量測到其中一顆LD1117A-3.3,其電壓輸出約1.8V,輸入為5V,這肯定是掛了,所以直接換掉它,上電再量,電壓輸出回到3.3V,再按下POWER鍵,果然正常開機了,為求保險,順道把供電的幾顆電容也一並換掉(上圖紅圈處)
組裝燒機測試一下,也沒出現什麼問題,
完工

网友:
很實用! 感謝分享!

网友A:
按鍵的SB電壓!!SB是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鍵的SB電壓!!SB是指??

S.B=STAND BY簡稱
SB電壓--中文就是~待機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