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H223HQ亮一下就滅

楼主(2011-12-06):
開機約30秒後就滅了.無爆電容.b+約24v.原以為燈管壞.但換燈管後還是一樣...請問高手有無類似問題...
電容都量過
沒問題

网友:
電容故障不一定會爆.

网友:
高壓電路的晶體或mos測量過了嗎??

网友:
原P+I用其他燈管測是否正常?

网友:
燈管要先測!!

网友:
大大拆出版子來看!基本上補焊~電容都換~燈管換新的(外接測試)~按鍵換掉!

楼主:
謝謝大家~~已經退修.不想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