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電漿 PM-42PS6M <已完修>

楼主(2011-12-06):
狀況:待機正常,但按下開關後約7秒時,於AD板下方的邏輯板工作燈亮起時,電源板的ALARM燈也跟著亮起,接著就進入保護狀態

事實上這台已經修了很多天了,不過多數是在等零件,更換了較大的那幾顆電容及TOP222P的PWM控制IC
不過目前的狀況就如上文所述,不知道有那位先進可以指導一二

网友A:
保護後待機STBY5V還在嗎 這塊電源板常壞  有一塊小站板是5V的 <==常壞

网友B:
alarm紅燈旁的立板HIC8003上的電容拆下來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護後待機STBY5V還在嗎 這塊電源板常壞  有一塊小站板是5V的

5v還在,但12V沒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arm紅燈旁的立板HIC8003上的電容拆下來量看看

謝謝指導,我測試後再報

楼主:
上圖1號位置是兩顆繼電器,其前方有兩顆LED為動作指示
當按下POWER時,繼電器動作且LED亮,約7秒後即跳脫

上圖2號位置有一個LED,上電後常亮

上圖3號位置為ALARM指示,在圖中4號的燈亮起後,也跟著發亮,接著圖中1號位置的燈便息滅

圖中4號的位置較特別,它實際的位置在那主板的下方,那是一塊邏輯板,上有一個作動指示燈,
當按下POWER鍵後約5秒亮起,接著ALARM才亮,然後繼電器停上動作

网友C:
視訊板是否故障或是短路
這台邏輯板故障也會保護出現故障燈喔
現在最好的方法是要..確定..那一塊板..短路或故障
是最快的完修方式喔
現在手上有一台剛完修一台
型號為  PM42KI 機種 到手時為無背光(無法開機)
經檢查為(供應背光和視訊板)電源部分故障
現在熱機5小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視訊板是否故障或是短路
這台邏輯板故障也會保護出現故障燈喔
現在最好的方法是要..確定..那一塊板..短路或 ...

我把左右板隔離測試,結果一樣,
我想應該是短路
但不知是主板或是電源板

請教WECAN大,這塊電源板如何獨立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左右板隔離測試,結果一樣,
我想應該是短路
但不知是主板或是電源板

訊號版是不是有兩條線控制
背光  開關 幫我看看好嗎
因為電漿有很多 啟動方式
怕說錯 害您燒毀..電源板
您可以先...斷開  背光 不要接線
看能不能啟動

网友C:
幫我看看電源板的板號
告訴我好嗎
看我有沒有這各板子
是三星的電源板

我修這台是  sony 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幫我看看電源板的板號
告訴我好嗎
看我有沒有這各板子

這板子是三星的,型號是**-01(前兩個英文字忘了)
但今天早上要帶我媽去看醫生
下午試過再報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arm紅燈旁的立板HIC8003上的電容拆下來量看看

HIC8003好像是處理ALARM訊號用的
上頭有三顆10U 16V的鋁殼電容
拆下量測其容值各為10.45, 10.62, 10.63
都是正常的
不過即然拆了
就換個新的上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幫我看看電源板的板號
告訴我好嗎
看我有沒有這各板子

這塊電源板是三星的沒錯
號碼是PDP-PS-421S(V1.5) REV.3

我剛測試只接主板
其他全徹
但結果完全一樣
所以啟動保護的問題點應是在電源板或主板這兩個地方
接下來
我沒招了
不過主板短的可能性較大(依動作判斷)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塊電源板是三星的沒錯
號碼是PDP-PS-421S(V1.5) REV.3

很抱歉  我沒有這各電源板
現在您量一量 ...訊號板..
的輸入 看有沒有 短路  不上電測量
因有嚴重短路 會出現在電源輸入短端
如果沒有短路 可以確定是電源板....故障
後續可能您要..跑線路

网友C:
幫我看一下面板...型號
告訴我  用短接  使電源板  獨立動作

HIC8003好像是處理ALARM訊號用的
這各確定是的

网友D:
我的做法會是:
1.先確定是那一塊板子故障,線全部接回(開機瞬間測量POWER每一組輸出電壓,看看是不是有哪一組電源沒有任何變化,若是有哪一組沒有輸出再經由連接線查出連接哪一塊板子、、、)
2.若是都沒有瞬間輸出那可能要查POWER。
3.若是都有瞬間輸出電壓那有可能不是POWER問題而是啟動保護(當然POWER還是有可能接收回授電壓不正常),這時先拔除Y板電壓試試(很多機種Y板拔除後還是可以開機),再來還要想一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塊電源板是三星的沒錯
號碼是PDP-PS-421S(V1.5) REV.3

如果需要 電源板  測試
可以 短訊  聯絡
但您要會..跳線 知道各部電壓
來釐清是否電源板故障

費用是..負擔...運費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幫我看一下面板...型號
告訴我  用短接  使電源板  獨立動作

電源板型號 : PDP-PS-421S(V1.5) REV.3
面板型號 : S42SD-YD01
都是三星的產品

我量訊號板的供電並無短路現像
可以的話
請指導我該如何獨立測試電源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板型號 : PDP-PS-421S(V1.5) REV.3
面板型號 : S42SD-YD01
都是三星的產品

短接 會有 風險 就是去保護 可能會燒毀零件
接短訊
有一顆電榮  5.5V  0.1F
線路號嗎 CE31  的電榮 可以重這裡開始檢查

网友:
可以拆掉單獨電源板維修

該壞的在圖,取用試試吧,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做法會是:
1.先確定是那一塊板子故障,線全部接回(開機瞬間測量POWER每一組輸出電壓,看看是不是有哪一 ...

1,我現在確定故障點在電源板,但訊號板也有可能,其他部份則已排除可能性
2.目前量測結果是12V無輸出(因為啟動保護的結果)
3.左右板拆開測試結果不變,所以判定問題不在左右板上

网友E:
電源板篇號--->>LJ44-00025A
ALARM會亮燈---->>電源板的問題****電源板的問題(不會是AD的問題)

此機板要單獨測試.維修--->>>可以的---->此機為HI啟動(高電位啟動)
只要將CON8011的PLY接點...灌上HI電位即可啟動此電源板
再來先不用插上電源(先做一個啟動開關於PLY).再測量再測量各組電壓
先測量VS電壓.看是否為一次到位(電壓1**V).如緩慢上升.則VS電壓的一次測出問題
以此類推.各組電壓.......再來下手----->>方為上策

左上角那片立式的機板.可直接測量VD5是否有5V的輸出電壓.如沒有再測量此機板的第10繳是否為12V.如有12V則是基板上的MD1422故障----->>>如無12V再往前推進----把故障處找出來

此電源板並不難--->>>只要了解順序(電壓開啟).大至上皆可完修----->>>加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源板篇號--->>LJ44-00025A
ALARM會亮燈---->>電源板的問題****電源板的問題(不會是AD的問題)

那再請教張大
我直接用該板的VSB去拉高PLY的腳位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源板篇號--->>LJ44-00025A
ALARM會亮燈---->>電源板的問題****電源板的問題(不會是AD的問題)

我已經知道啟動的方式了
測得結果正如張大所言
VS電壓啟動愋慢,並未一次到位

而HIC8004第10腳並未有12V,
V5D也正常的出現5V
那問題是在VS一次測區了
我把一二次測的大電容換過了
因為它們都漲得很大,
經拆下量測容值也明顯不足
不過好像對結果並沒太大的幫助

有請張大再發功幫我一把
接下來該從何下手

另今天上網找到了一份關於這板的資料
有用到的朋友不妨下載回去參考

楼主:
經樓上WECAN,小張,CHLU,WENSTAR,LEXI8,jackhiphop 等幾位大大頂力協助
終於努力成功
不過這台光換下來的零件成本實在很高
主要更換的零件都是大電容
及一顆電源控制IC TOP222P

這張圖有點暗

補一張用自製LED打光的圖

再次感謝各位的參與
尤其是WECAN,小張,WENSTAR
直擊要害,一點就中
但會托到今天才完修
主要是因為待料
因為要換的這些零件
在花蓮沒一件買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樓上WECAN,小張,CHLU,WENSTAR,LEXI8,jackhiphop 等幾位大大頂力協助
終於努力成功
不過這台光換下來的零 ...

下星期2 會有一台進來
頭痛中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經驗分享謝謝感恩!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2012-02-04):
引用 楼主:
經樓上WECAN,小張,CHLU,WENSTAR,LEXI8,jackhiphop 等幾位大大頂力協助
終於努力成功
不過這台光換下來的零 ...

恭喜完修 ,感謝經驗分享..謝謝

网友:
讚一個..恭喜完修喔!

网友:
好利害、恭喜完修 ,感謝完修過程經驗分享..謝謝感恩,

网友:
看不懂......各位好利害、恭喜完修

网友:
終於完修,太好了,我們也知首道好多。謝謝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