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SAMPO AD-1261的除濕機問題

楼主(2011-12-06):
97年製,不在招回範圍,但壞了,一開始風扇會轉,幾分鐘後燈還亮著,風扇停了,壓縮機也不會運轉,關掉重開又只是風扇轉,感覺像是要跳壓縮機就不會轉,都停了,基板有過電,保險絲當然好的,沒有凸電容燒零件痕跡,該如何下手檢修?請交一下,感謝,基板去哪找??除了服務站!!

网友:
有可能是濕度感測器或化霜感溫器阻值異常

网友:
馬達起動器拆卸下量看看有电源110V如有那是起動開關壞如果沒有電源那就看看這一台有一片電腦板的問題n_001|

网友:
基板故障,管壓縮機繼電器的兩顆電晶體換掉試試

网友:
除霜溫控查看看約5~10K之間!

楼主:
感謝大家靈感,我再試看看,答案再回來分享

楼主:
實在無法自己搞定,送了聲寶維修中心,回覆說基板壞了,要1000元,看來省不了了,就降

网友:
換掉的基板要回來研究一下,跟好的基板比較一下
可以從中發現故障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實在無法自己搞定,送了聲寶維修中心,回覆說基板壞了,要1000元,看來省不了了,就降 ...

真是可惜
這麼快就投降了!

网友:
這種機型電子控制機板全新才500元可去全台灣各區域新寶科技維修站買自己DIY

楼主:
士林的人看來不會給我,我有想過,但這幾天太潮濕,要急著用啊!沒辦法,下次遇到我會買看看,因為我也知道基板壞,還是謝謝大家關心囉!

网友:
這類的 電腦板 構造簡單, 很多都是 繼電器故障 造成!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30926-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34058-1-1.html

楼主:
感謝參予跟提供,我看不是繼電器的問題,後來確定機板的控制IC有問題,所以沒法DIY,乖乖讓SAMPO賺我1000元,下次再請專家們幫一下忙囉~~謝謝

网友A(2012-02-02):
補充說明:

症狀 :   風扇 與 壓縮機 會轉, 幾分鐘後 風扇 與 壓縮機 皆停

現象 :  基板有過電,保險絲當然好的,沒有凸電容燒零件痕跡

簡易驗證基板功能 : 1. 如果此時把 儲水盒取出 => 滿水燈會亮 => 基板可能正常

                               2. 如果此時把 溫度感應器 拔掉  => 除霜燈會亮 => 基板可能正常

                               3. 如果以上2項驗證都正常, 機板的控制IC應該正常

可查電路方向 : 1.查 繼電器 動作是否正常.

                         2.查 繼電器 之[吸合電壓] 是否正常:這是指電磁繼電器能夠產生吸合動作的最小線圈電壓.

懷疑 :  此基板 因 Cost Down, 控制基板的DC 電源 並非由變壓器來壓降整流供電,

           而是由 金屬皮膜電容(黃色最大的元件) + 金屬皮膜電阻 + 穩壓二極體 + 電容 來 供電

           若上述[簡易驗證基板功能]正常, 可查   繼電器 之[吸合電壓] 是否正常,

           若基板 DC電源供電不穩, 可能導致 [吸合電壓]  不足, 造成 風扇 與 壓縮機 之 繼電器 無法作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補充說明:

症狀 :   風扇 與 壓縮機 會轉, 幾分鐘後 風扇 與 壓縮機 皆停

以上幾項判斷方式都很正確,但其中一項" 2. 如果此時把 溫度感應器 拔掉  => 除霜燈會亮 => 基板可能正常 "
我是不清楚這一型的化霜迴路動作程序是如何? 但我看過很多種除濕機的化霜動作是,當化霜感溫器(負係數熱敏電阻)阻值升高到額定阻值時,或者是強制將化霜感溫器拔掉(高阻抗),此時除濕機並不是馬上停止進入化霜狀態,
除霜燈也不會亮,機器還是在運轉狀態,而是進入化霜週期的計時內,CPU開始計時一般是30分鐘,30分後壓縮機.風扇馬達停止霜開始融化,化多久呢 ? 大概是5分鐘,5分鐘後機器又恢復到初始狀態壓縮機.風扇馬達又開始運轉
這是我遇過的除霜方式大家參考看看,希望各位也能提出不同的方式大家交換意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上幾項判斷方式都很正確,但其中一項" 2. 如果此時把 溫度感應器 拔掉  => 除霜燈會亮 => 基板可能正常  ...

SAMPO AD-1261 除濕機 CPU板 => 當溫度感應器 拔掉  => 除霜燈會亮 => 表示此MCU 還有作用

Input : 當溫度感應器 拔掉(模擬極低溫) => Output :   除霜燈立即會亮(如tsao0427言, 壓縮機沒立即停)

我遇到的另外的除霜模式 :  1. 當溫度感應器感知低溫 => 除霜燈會亮 => 壓縮機立即停止 但風扇繼續
                           等一段時間後 => 除霜燈滅 =>  壓縮機 啟動 ( 風扇一直動作沒停)
                         2. 有些是 當溫度感應器感知低溫 => 會啟動 除霜機構(我不知叫什麼名字, 有兩條電線)

我手上這台 SAMPO AD-1261 除濕機 98年製, 也遇到相同問題, 壓縮機 動一下就停止.
我量了一下風扇 & 壓縮機 的繼電器 之[吸合電壓] , 2者皆8V  與額定 24v 有差距
或許 此型的CPU板 用了2~3年 都會有此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AMPO AD-1261 除濕機 CPU板 => 當溫度感應器 拔掉  => 除霜燈會亮 => 表示此MCU 還有作用

Input : 當 ...

了解

"2. 有些是 當溫度感應器感知低溫 => 會啟動 除霜機構(我不知叫什麼名字, 有兩條電線)" 那個零件叫四方閥,跟冷暖氣機的原理一樣,用來切換冷媒流向,也就是說當需要除霜時,四方閥會動作,此時原來結霜的蒸發器會變成熱的(冷媒流向改變,冷管變成熱管,熱管變成冷管),霜就融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了解

"2. 有些是 當溫度感應器感知低溫 => 會啟動 除霜機構(我不知叫什麼名字, 有兩條電線)" 那個零件叫 ...

tsao0427 大

謝謝您的回覆

難怪 四方閥 啟動, 感覺 水好像出來很快, 原來是這個原理

但 通常 國內 4000~5000  便宜的除濕機 都沒有 這個 四方閥

网友:
下次若再發生問題, 可以參考下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35770-1-1.html

楼主:
恩,真的很感謝,繼電器我會弄,下次來弄看看,為了小東西花了一千元,來這裡真是找到寶~

网友A(2012-03-15):
引用 网友B:
以上幾項判斷方式都很正確,但其中一項" 2. 如果此時把 溫度感應器 拔掉  => 除霜燈會亮 => 基板可能正常  ...

Tsao0427 大,

請教 通常 當化霜感溫器(負係數熱敏電阻)阻值升高到多少阻值?(降低至幾度?)除濕機會進入化霜程序?

很多 除濕機 用NTC 10K, 以下是我在 R拍買的, 不知 可否 裝於 同樣 用NTC 10K 當化霜感溫器的除濕機?

网友:
引用 网友A:
Tsao0427 大,

請教 通常 當化霜感溫器(負係數熱敏電阻)阻值升高到多少阻值?(降低至幾度?)除濕機會進入 ...

從這張特性表看來,在2.5度C時適合化霜,跟我所知道的資訊是吻合的,大約是28K
應該可以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