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三洋六門冰箱SR-615FX3不冷簡易維修參考:

楼主(2011-12-06):
今日主角:三洋六門冰箱SR-615FX3
故障問題:冰箱內部只有燈會亮,無風扇及壓縮機運轉聲,完全不冷!
請看以下簡易處理情形~
到客戶家時冰箱早已拔掉電源多時,先拆下背部控制板看到出線的地方有滲冷冒水珠的現象!
檢視控制板正面無異狀,插上電源插頭有聽到RELAY動作聲及亮1個燈,約幾秒鐘後息滅,冰箱還是無動靜!
息燈按強制起動無動靜,亮燈按強制起動也是無動靜!
拔下插頭拆下控制板背蓋,呵~呵~呵~怎麼有燒焦點!
看看控制板背面,原來是RELAY控制壓縮機的輸出點吃錫太少,又因為有較大的電壓電流在此經過造成錫裂,久了之後就變成這樣!
將表面漆刮掉,補錫~上中性速利康防水~
上電試運轉,壓縮機動了~
出乎意料的簡單,組裝完修~
謝謝收看~

网友:
通病
門開關的故障率也很高

网友:
這種故障也常常發生在電器的電源輸入插座上

网友:
真軟,右不用花零件,恭喜完修。

网友:
很厲害的維修  +很豪華高級的冰箱。。。
【1】冷氣與電冰箱~最怕的就是【不冷】【不冰】
【2】除濕機 最怕的【就是 除濕功能的喪失】  》《

ps:
剛才 不小心瞄了一下重量【 115公斤】
比90公斤的冷氣~又多了25公斤!! 重量級的冰箱~鋼板也挺厚的。。。

网友A:
高檔的冰箱不應該有這種故障才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檔的冰箱不應該有這種故障才是啊...........

不要常常踢到鐵板,這種軟的是大家最喜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