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立式蒸氣掛燙機問題~

楼主(2011-12-06):
我有一台立式掛燙機,之前使用都正常,幾天前拿出來用時,
一打開開關,馬上就跳電!關掉後,要去把"補雷嘎"打開才行,再開就又跳電!
掛燙機內部全貌!
另一個角度!
這個是保險絲吧...也有導通...
開關的接法..
另一個溫度保絲在產生蒸氣的旁邊!

請問一下大大,小弟該從何處下手呢?

网友A:
1.看看(不累嘎)是15A還是20A!
2.找一個沒有使用的迴路單獨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看(不累嘎)是15A還是20A!
2.找一個沒有使用的迴路單獨試試!

回滷蛋大:
我都是插單獨的插頭,不管怎樣...
就是跳掉~~

网友B:
線上大大看看,右邊這玩意需不需要鎖到這鐵片下? 這樣才能感測溫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線上大大看看,右邊這玩意需不需要鎖到這鐵片下? 這樣才能感測溫度吧?

圖中右邊那個保險絲本來就沒鎖在那個鐵片下,是我把它翻出來拍照的!
溫度保險絲是在整個加熱器的左邊那個!

网友C:
從插頭處及電熱器端子測一下阻抗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插頭處及電熱器端子測一下阻抗是否正常

請問一下狼大,多少才叫正常呢?
我有量過,只有十幾歐左右...
還是我量的方式錯誤?
該怎麼量才是正確的?

网友:
先看此機消耗瓦數,一般正常發熱器歐姆值不會低於"瓦數/輸入電壓"的值太多

网友:
sorry~~搞錯了,對不起,印象中這種機器都破1000W。

网友:
同魯大說的,都跳同一顆不累嘎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看看(不累嘎)是15A還是20A!
2.找一個沒有使用的迴路單獨試試!

滷雞蛋大      我跟你看法相同

                 1. 机器本身10a保險絲未斷
              2. 開關on也未聞爆電聲而是跳nfb
      3.   是故版大可能沒有  (  2.找一個沒有使用的迴路單獨試試!)

楼主:
更正一下,跳掉的是在電箱裡的"漏電斷路器"...
不是一般的(不累嗄)...
不曉得這兩個有什麼不同??
又是怎樣的因素造成這樣的情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跳掉的是在電箱裡的"漏電斷路器"...
不是一般的(不累嗄)...
不曉得這兩個有什麼不同??

有些用電熱絲加熱的東西阻抗較低,又遇到裝的漏電斷路器太敏感.......
可先找一個插座沒有經過漏電斷路器的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用電熱絲加熱的東西阻抗較低,又遇到裝的漏電斷路器太敏感.......
可先找一個插座沒有經過漏電斷路器 ...

請問蛋大,是要找把斷路器關掉後,還有過電的插頭來試嗎?
這樣會不會有什麼危險啊...??

网友D:
機器有漏電
測量接地線和電源有沒有阻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機器有漏電
測量接地線和電源有沒有阻止

可麻煩從上面的圖中,告知小弟該怎麼測量嗎?

网友:
嘻~~~
我意思是拔掉那兩條線後量插110v那頭的插頭看是那一部份短路或漏電.如拆開後量沒短路那就查另一邊.也就是加熱部份短路或漏電.我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蛋大,是要找把斷路器關掉後,還有過電的插頭來試嗎?
這樣會不會有什麼危險啊...?? ...

是的~
另外電熱絲兩端對鐵殼量一下是否有阻抗,沒阻抗可以上電試試!
有阻抗電熱絲有破凍,不可上電!會危險!

网友:
1. 請附上會跳掉的開關照片
2. 此掛燙機是用何電壓 110 or 220V ? 功率是多少 ?

若使用110V 過漏電斷路器,則其接法必為L + N 過 ELB漏電斷路器,若L與 N電流差30mA會跳掉,而差異之電流是流到
ELB 漏電斷路器 無過載跳脫功能,價格便宜 > 若跳脫不會是因過載造成
ELCB 漏電斷路器 有過載跳脫功能,價格較貴

a. 地線,若你插座是3孔的話,且地線有接上
b. 接觸到所有導體排入大地,就是會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兩端用二極體檔測量是會通的,
用歐姆檔量,只有10歐姆而已,阻值滿低的!
這樣是正常的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兩端用二極體檔測量是會通的,
用歐姆檔量,只有10歐姆而已,阻值滿低的!
這樣是正常的嗎? ...

直接量插頭 L / N 若在110v下依你提供數據是 1200W耗電,並無不合理。若是用220v就大條了 (4800W)
若拿 L和綠線量非無限大(以1000 k檔),那就有漏電。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兩端用二極體檔測量是會通的,
用歐姆檔量,只有10歐姆而已,阻值滿低的!
這樣是正常的嗎? ...

coreylin 大如果您拆開那兩條.去量市電插頭(插在110v插座那個插頭).有短路.您就拆開後面那個開關看是否是開關故障.我看了一下配線.您那開關好像一次切兩條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量插頭 L / N 若在110v下依你提供數據是 1200W耗電,並無不合理。若是用220v就大條了 (4800W)
若拿 L ...

是接110v的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coreylin 大如果您拆開那兩條.去量市電插頭(插在110v插座那個插頭).有短路.您就拆開後面那個開關看是否是 ...

我分開那兩條~~量插頭的兩頭,是沒有短路的...
開關的接頭:1   2
                  3   4
打開開始的話,1過電進來-->接到3---->溫度保險絲--->加熱器---->4的接頭--->2的接頭--->保險絲--->黑線
所以應該是大大講的....切掉之後...1-->3跟2--->4就不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分開那兩條~~量插頭的兩頭,是沒有短路的...
開關的接頭:1   2
                  3   4

coreylin 大那開關是正常的.往後半段查修那就要拆開那個加熱組查看囉~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兩端用二極體檔測量是會通的,
用歐姆檔量,只有10歐姆而已,阻值滿低的!
這樣是正常的嗎? ...

若是如此短路,只有換電熱管。

直接由電熱絲接點對綠線量會更準。

3.6k阻抗值計算: ELB跳閘標準為 30mA = 0.03A
110V /.03 A = 3.666K歐姆
剛看見你溫度開關電源端子護套沒套,那也會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E:
coreylin 大那開關是正常的.往後半段查修那就要拆開那個加熱組查看囉~

那個溫度開關我有量過,但是我只有量是不是正常導通的!
並沒有再做其他測量,不曉得還需要量什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若是如此短路,只有換電熱管。

直接由電熱絲接點對綠線量會更準。

所以大大是認為加熱器故障造成漏電囉!
至於大大提到的那個公式計算...小弟就真的不懂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所以大大是認為加熱器故障造成漏電囉!
至於大大提到的那個公式計算...小弟就真的不懂了.. ...

你都不量數值,沒人能幫你量。
這種漏電問題是電熱管的通病,極為常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麻煩從上面的圖中,告知小弟該怎麼測量嗎?

网友G:
把電熱管那2個端子拔掉,線頭最好包一下,免得短路。
再插電試試,會跳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都不量數值,沒人能幫你量。
這種漏電問題是電熱管的通病,極為常見

小弟不是不量數值,只是會量的,都有量過了....
就是不知道要再量那裡,所以才PO上來詢問,
並不是不量....大大們提供的測試方式,
小弟也一一測量,再將結果PO回覆!
怎麼會說我都不量數值呢?
只是小弟對這種東西,真的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大大的方式去量,數值的確都是無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電熱管那2個端子拔掉,線頭最好包一下,免得短路。
再插電試試,會跳電嗎? ...

小弟今天下班後,回來再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大大的方式去量,數值的確都是無限大!

照張開關箱的照片來
因該是漏電器太敏感

楼主:
怪事來了,我把它拆開後,清一清,
又裝回去,把大大們覺得會短路的做一做絕緣,
再試,現在又正常了,也不會再跳電...
真是怪了!
不過也感謝各位大大的熱心幫助,小弟再試看看!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事來了,我把它拆開後,清一清,
又裝回去,把大大們覺得會短路的做一做絕緣,
再試,現在又正常了,也不 ...

有可能是接觸不量.電流增大.把插頭在壓緊一點在插上

网友H:
有可能是接觸不良電流增大.把插頭再壓緊一點在插上

介紹一個有點熟 , 又不太熟的朋友!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有可能是接觸不良電流增大.把插頭再壓緊一點在插上

介紹一個有點熟 , 又不太熟的朋友! ...

~~ 引用原文 ~~
有可能是接觸不良電流增大.把插頭再壓緊一點在插上

你試著用歐姆定律來解說此一結論是否合理 ?
你會發現很多口耳相傳觀念不一定正確
會有錯誤觀念的人相信為數不少。

思考重點:
1. 接頭鬆動則迴路整體阻抗是增大還是變小?
2. 依歐姆定律電壓不變,阻抗變小,通過電流是變大還是變小?
3. 當整個迴路出現原負載以外第2個高阻抗位置,於分壓定理來看,負載分到之電壓會比原電壓高嗎?
4. 負載分到之電壓降低,再加上因接觸不良多增阻抗導致迴路電流下降,依P=IxE 推算負載功率會上升或下降?
5. 觸點原阻抗接近0後因接觸不良導致阻抗上升,觸點所得之迴路分壓加上通過電流是不是會使此點產生功率 (以光、熱、磁型式表現) 。

幾個基本電學最基本的公式會讓各位解決日常大量維修問題。

樓主針對短路處阻抗一直到無限大,唯一解釋就是不會用萬用錶:
1. 用到低阻檔位所以於K歐姆以上永遠都是量到無限大。
2. 插錯至電錶電流孔去量電阻
3. 電錶線已斷裂或接觸不良
4. 其他一般人想不到的特殊接法或量法。

另外針對漏電斷電路器之型式及功用,很多人一直分不清
1. ELB 無過載偵測功能漏電斷路器
2. ELCB 有過載偵測功能漏電斷路器
此案例會跳ELB,則不會是因過載造成跳脫,但若使用ELCB則亦很難跳脫,除非電流大於15A (市面ELCB最小負載電流偵測)
且過載跳脫後,大多會於迴路中分壓最高處出現燒焦現象 (電功率轉高熱型態表現)

网友:
引用 网友F:
~~ 引用原文 ~~
有可能是接觸不良電流增大.把插頭再壓緊一點在插上

38樓 Dave:    外找!櫃台領便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 引用原文 ~~
有可能是接觸不良電流增大.把插頭再壓緊一點在插上

slimboy 大.
請教一下.之前我幫人裝修室內.完工後.屋主打電話給我.說他開冷氣沒都久NFB就會跳電.冷氣師父也一口咬定是我沒裝好.過去查時心想冷氣又是新設變頻超省電.不可能會過載.拿了勾表量.才吃4~5安培.那20A的NFB怎會跳呢.後來發線是負載側冷氣師父安裝時沒鎖緊.鎖緊之後就都正常.
這不會是接觸不良導至電流增大嗎?當時氣得叫屋主打電話請裝冷氣過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slimboy 大.
請教一下.之前我幫人裝修室內.完工後.屋主打電話給我.說他開冷氣沒都久NFB就會跳電.冷氣師父 ...

NFB器具觸點不良,此區阻抗增大,此NFB分壓你認為會提高還是不變?分壓一高,再乘上電流,即會作功,以光、熱、磁方式表現
你是否有注意導線、NFB、ELCB...大電力控制器件為何是以耐電流而非以功率作額定標示?
再觀察插頭電火花產生、電力維修斷電要由分路NFB > 總開關 > 隔離開關依次斷電,而復電時要反順序進行
,皆可用此定理推演解釋。
再次說明「接觸不良不會使迴路電流增加」而是會使電源控制器件觸點(接觸不良點)因產生作功(火花、高熱)而使雙金屬片因溫差而作動。不信你可將接觸不良位置移至導線中間或負載,看NFB是否會跳。

另提示於電盤NFB處導線連接,絞線務必使用端子,地線及中性線必用O端子,單實心線可不用端子,但要以折成u型。
地線及中性線必用O端子理由為:
1.地線為漏電發生時保護人身安全,不得出錯
2. 中性線:於單相三線系統中,一旦外線中性線中斷,全戶110V A/B相迴路上負載會串接成於220V迴路中,而此迴路上小功率負載因分壓高,會先燒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大大是認為加熱器故障造成漏電囉!
至於大大提到的那個公式計算...小弟就真的不懂了.. ...

奇怪?好像沿著黑線跑,最後會接到白線吧~~那不是一定短路嗎? (綠線一般是這類產品需要接地,防止漏電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好像沿著黑線跑,最後會接到白線吧~~那不是一定短路嗎? (綠線一般是這類產品需要接地,防止漏電用吧 ...

是障眼法! 你看錯了
那個開關上總共有四個端子

綠色線是接地沒錯,也因為樓主的機器有接地,因此漏電斷路器才會動作
當綠色接地線上有超過30mA以上的電流經過它而接往大地,漏電斷路器內的0相比流器
就會偵測到少了30mA的電流,因此就會動作,並且將此訊息傳遞給無熔絲開關,命令它立即斷電

漏電斷路器是根據輸出電流必定等於輸入電流的原理,從它身上所流出的電流,經過負載後再回到漏電斷路器本身時,電流必須一樣,如果回來時有少了30mA以上的電流就判定為漏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