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機|攝影機] SONY PSP R鍵故障 排線更換

楼主(2011-12-06):
這是續上次NDSL後同一個客戶寄來維修的@@"
故障是R鍵無反應~~

一開始是猜也是導電片的問題~~結果....猜錯囉@@"
看圖吧!!

先測試..可開機

準備拆機~~保固貼不見~~之前有修過~

拆到這~~先換導電片看看~

換好~裝機~~

清一下LCD
裝機測試@@"還是一樣~~

再拆.........原來....右邊按鍵排線斷了@@"
R鍵的線都黑了!!!

叫新排線~~

裝機OK

測試OK~~完修囉!!!

网友:
恭喜完修,這種碳膜排線要補接都沒辦法

网友:
恭喜水大完修囉...
雖然有一段波折,不過能完修終是好的...

网友:
挖~~~水哥~~續XBOX360之後~~接NDSL~~再續PSP~~水哥改走電玩路線??~~

网友:
下次是3DS, PS3還是將出爐的PSV??

网友:
恭喜水大完修,真懷疑使用者的使用方式,只是單純的按壓會讓排線斷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