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 ! 請教東元32吋液晶電視 TL3221FM 的電源板

楼主(2011-12-07):
這一塊是東元32吋液晶電視 TL3221FM 的電源板 . 因故障無輸出電壓 . 想用代用板.但不知 CON2 及 CON3 的定義為何?感謝~~

网友A:
有這電源板的編號嗎?

网友:
大面板con3大部份有+5V,+5Vsb,start  con2-24V給高壓背板,12V面板

网友B:
這片電源由負壓啟動.要修復應該不是困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電源由負壓啟動.要修復應該不是困難.

可否麻煩告知CON2 及 CON3 的定義.拜託!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這電源板的編號嗎?

電源板的編號 : L.T.E. REV.:A LTE195F-T  謝謝~~

网友B:
如圖
負電壓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圖
負電壓啟動

非常的感謝 ! 感恩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片電源由負壓啟動.要修復應該不是困難.

負壓啟動??是否大大可以解釋??小弟不懂~
謝謝您

网友:
正電起動:未啟動時啟動腳電位0.啟動腳加電壓至啟動電位時電源才會開啟
負電啟動:未啟動時啟動腳有電位.電位降低至啟動電位時電源才啟動.

网友:
謝謝大大解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