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 SMT-37HD3偶發性不開機(已完修)

楼主(2011-12-07):
每天開機的話,隔天開機都正常,
但只要兩天沒開機,用遙控器就無法開啟,
按遙控器電源鍵後,中央藍色LED正常應該要熄滅接著開機,
但兩天沒開機按電源鍵後,LED會連續閃爍個幾下,又變回持續亮(待機狀態)
發生此一情形必須要遙控器按個五次以上或插頭拔掉重插才可正常開機,
請教版上達人有可能是哪個部份的問題呢?

PSU

高壓

网友:
上傳電源板的圖片吧

网友:
拆開吧!!感覺像有凸度

楼主:
感謝樓上兩位大大的回覆,
其實前陣子已經將PSU全部電解電容更換為日製的,
惟獨一顆高壓電解電容似乎是180uf/450V沒更換,
該不會剛好是那顆的問題吧

网友:
傳圖片吧~

楼主:
已補圖囉:)

网友:
用指針電表看燈閃爍時電源板輸出會不會跟著跳

网友A:
此機種與我之前po過的SMT-32HD3電源板線路圖大致相同,只有小部份不大一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33321-1-1.html

你的狀況確定是電源板的問題

此機種開機時指示燈閃爍是正常狀況
正常開機程序:
AC上電後約1秒鐘,LED開始燈亮閃爍,約2~3秒後停止,並維持藍燈亮,系統處於STAND-BY MODE
POWER ON後,系統進入開機程序,LED燈持續閃爍,至開機畫面出現(SANYO LOGO),當開機程序結束,
TV畫面出現,LED燈滅,表示開機正常

此故障狀況必須將電源板稍作變更
1.更換IC10
2.電阻R147開路
3.連接座CN4之Pin3-4短路

以下是此機種SMT-37HD3電源板線路圖和IC資料
L6599D.pdf (635.89 KB)
TDA4863-2.pdf (216.07 KB)
STR-A6252M.pdf (782.45 KB)

楼主:
太好了 感謝狼大以及tsao0427 兩位出手相助
最近忙加班,明天睡醒就來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更換IC10
2.電阻R147開路
3.連接座CN4之Pin3-4短路
http://bbs.pigoo.com/thread-333 ...

今日已將L6599D更新了
但CN4的 3-4pin不是原本就是短路的嗎?
接下來要關機兩天後再開機,
看是否會有同樣狀況發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日已將L6599D更新了
但CN4的 3-4pin不是原本就是短路的嗎?
接下來要關機兩天後再開機,

祝你好運n_116|

再送你一份小禮,這是主板(AD板)各IC的位置和功能圖,給你留著備用,有需要的人也可下載
DSC00233.part01.rar (240 KB)
DSC00233.part02.rar (240 KB)
DSC00233.part03.rar (240 KB)
DSC00233.part04.rar (240 KB)
DSC00233.part05.rar (240 KB)
DSC00233.part06.rar (240 KB)
DSC00233.part07.rar (240 KB)
DSC00233.part08.rar (240 KB)
DSC00233.part09.rar (240 KB)
DSC00233.part10.rar (240 KB)
DSC00233.part11.rar (240 KB)
DSC00233.part12.rar (240 KB)
DSC00233.part13.rar (240 KB)
DSC00233.part14.rar (240 KB)
DSC00233.part15.rar (240 KB)
DSC00233.part16.rar (161.85 K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你好運

再送你一份小禮,這是主板(AD板)各IC的位置和功能圖,給你留著備用,有需要的人也可下載 ...

謝謝tsao0427贊助的這份好大的小禮物,
希望兩天後能順利開機呢

謝謝囉n_002|

楼主:
經過兩天以後,再以遙控器開啟電源,
現已可正常開機,故障點應為L6599D老化所致,
小弟在此感謝各位前輩出手相助,

已完修

楼主:
又發生了
開機沒LOGO,當然背光也沒亮,
可疑的是,高壓板上的LED有點亮,
所有功能都正常也有聲音,但惟獨沒畫面.

這次不同的是,以遙控器關機再開啟,可以正常開機
背光點亮LOGO出現時,高壓版位置有明顯高頻哼聲,
約30秒後慢慢變小聲,但仔細聽還是聽得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發生了
開機沒LOGO,當然背光也沒亮,
可疑的是,高壓板上的LED有點亮,

跟之前的故障狀況有相同嗎?
背光沒亮有聲音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之前的故障狀況有相同嗎?
背光沒亮有聲音嗎?

和之前狀況一樣
背光沒亮但有聲音
可用遙控轉台及調聲音大小

网友:
對你那雙擊式高壓下手吧!!

网友:
基本上這是高壓版NG~~

网友:
你之前的問題是無法開機或開機困難
而目前的問題是有聲無影背光不亮,兩者是不同問題

先測量開機時高壓板上的24V電壓是否正常,再測量高壓板上的BL_ON電壓3.3V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davidtw:SMT-37HD3 以下資料 ↓↓↓
廠牌、機型:三洋、SMT-37HD3
電源板型號:

要吃魚~~自己去釣哦!!!
http://bbs.pigoo.com/thread-31471-1-1.html

楼主:
最近比較忙,今天有空已將高壓版補銲過,
再觀察看看囉

楼主:
看來應該沒問題了,感謝各位前輩指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