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電容的作用

楼主(2011-12-07):
【轉帖】電容的作用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46943144.html
http://iask.sina.com.cn/b/15848429.html   【精簡整理過的5作用】
因為  簡體字的內容~  與繁體字  【稍有不同】。。。
所以 放這裡!!

對於  【沒有電學基礎】的 咱來講
【冰箱的作用】 【電風扇的作用】 【電視的作用】。。
這幾個都不用學習!!

但是
【電容的作用】~  這個剛才 看到  竟然有27種作用~所以轉帖一下^-^
稍微喵了一下 30秒鐘  。。。寫得還不錯^-^

其他回答 共2條
檢舉 | 2010-4-12 22:51 要不就不說 | 六級

要說電容的作用,狹義的講只有一個作用——儲存和釋放電荷。要說電容在電路中起的作用就多了,有:儲能、濾波、諧振、移相(含無功補償)、耦合(隔直)、積分和微分等等。 贊同15| 評論              檢舉 | 2010-4-13 17:17 dijil | 五級
電容器在不同電路中的名稱和作用
電容器是一種儲能元件,具有“隔直通交,陰低頻通高頻”的特性,人們為了認識和鑒
別不同電路中的電容器,根據其在線路中的作用而給它起了許多名稱,了解這些名稱和作用,
對讀圖是墊腳有幫助的。下面介紹一些常用名稱的含義。
1、濾波電容
它並接在電路正負極之間,把電路中無用的交流電流去掉,一般採用大容量電解電容器,
也有採用其他固定電容器的。
2、退耦電容
並接於電路正負極之間,可防止電路通過電源內阻形成的正反饋通路而引起的寄生振
蕩。
3 、耦合電容
連接於信號源和信號處理電路或兩級放大器之間,用以隔斷直流電,讓交流電或脈動信
號通過,使相信的放大器直流工作點互不影嚮。
4、旁路電容
並接在電阻兩端或由某點直接跨接至共用電信為交直流信號中的交流或脈動信號設置
一條通路,避免交流成分在通過電阻時產生壓降
5、中和電容
連接於三極管基極與集電極之間,用於克服三極管極間電容而引起的自激振蕩。
6、槽路電容(調諧電容)
連接於諧振電路或振蕩電路線圈兩端的電容。
7、墊整電容
在電路在能使振蕩信號的頻率範圍減小,而且顯著提高低頻端振蕩頻率的電容,它是與
槽路主電容串聯的。
8、補償電容
在振蕩電路中,能使振蕩信號的頻率範圍得到擴大的電容,它與主電容並聯起輔助作用。
9、逆程電容
並接在行輸出管集電極與發射極之間,用來產生行掃描鋸齒波逆程的電容。
10、自舉升壓電容
利用其儲能來提升電路由某的電位,使其電位值高於為該點供電的電源電壓。
11、“S”校正電容
串接於偏轉線圈回路中,用於校正兩邊延伸失真。
12、穩頻電容
在振蕩電路中,用來穩定振蕩頻率的電容。
13、定時電容
在 RC 定時電路中與電阻R 串聯 共同決定時間長短的電容。
14、降壓限流電容
串接於交流電路中用於它對交流電的容抗進行分壓限流。
15、縮短電容
這種電容是在UHF 高頻頭中為了縮短振蕩電感的長度而串接的電容。
16、克拉潑電容
在電容三點式振蕩電路中,串接在振蕩電感線圈的電容,為了水運晶體管結電容的影嚮,
提高頻率穩定性。
17、錫拉電容
在電容三點式振蕩電路中,並接在振蕩電感線圈兩端的電容,為了消除晶體管結電容的
影嚮,使其振蕩頻率越就越容易起振。
18、加速電容
接在振蕩反饋電路中,使正反饋過程加速,提高振蕩幅度。
19、預加重電容
為了防止音頻調制信號在調制時可能使高頻分量產生衰減或丟失,而適當提升高頻分量
的RC 網絡中的電容。
20、去加重電容
對音頻信號中經預加提升的那部分高頻分量連同噪音一起衰減掉,恢複伴音信號的本來
面貌的RC 網絡中的電容。
21、穩幅電容
在鑒頻器中,用來穩定輸出信號幅度。
22、消亮點電容
在顯像管附屬電路中,用以消除關機亮點的電容。
23、移相電容
用來改變交流電信號相位的電容。
24、反饋電容
跨接於放大器的輸入與輸出端用來反饋信號的電容
25、軟啓動電容
通常接在電源開關管基極的,防止開機時加在開關基極的浪湧電流或電壓太大而損壞開
關管。
26、啓動電容
串接於單相電機副繞組,為電機副繞組提供啓動用的移相交流電流,電機運轉正常時與
副繞組斷開。
來源:輸配電設備網
27、運轉電容
串接於單相電機副繞組,為電機副繞組提供移相交流電流,電機運轉正常時與副繞組仍
串於電路中。

=========以下不用看
其他有照片的可看的帖子!!
吊扇【用4uF】運轉電容
抽水機用20uF[0.25HP]運轉電容
http://bbs.pigoo.com/thread-34002-1-1.html

收音機電路原理
http://bbs.pigoo.com/thread-20310-1-1.html

與網友討論與補充一下~   電容的作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extra=#pid436701

楼主:
這樓放 簡體資料~ 不轉字體!!   改天在放【google】的 簡體 轉成 繁體的網頁網址!!

电容器
英文名称:capacitor,condenser
http://baike.baidu.com/view/59995.htm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_百度文库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 - 1. 电容器主要用于交流电路及脉冲电路中,在直流电路中电容器一般起隔断直流的作用。 2.电容既不产生也不消耗能量,是储能
http://wenku.baidu.com/view/8f90c42db4daa58da0114ab0.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8f90c42db4daa58da0114ab0.html

簡體字
脉冲==脈沖

其他資料
http://www.docin.com/p-195828455.html

电容的作用与分类
http://www.51hei.com/dianzi/294.html
电容器的分类
http://wenwen.soso.com/z/q322910122.htm?sp=2030

my
/thd-34406-1-1.html

网友:
真的是學習了!感謝分享啊!

楼主:
舉例很好~很實用
http://iask.sina.com.cn/b/15848429.html
電容的作用有很多的:
1、隔直通交:這種最為常見的就是音頻電路中,輸入和輸出端所接的電容就是這個作用;
2、濾波:這種最常見的就是在整流以後所接的那個電容就是這種功能;
3、旁路、這個作用也是大多用於音頻電路中,目的是為了減少高頻的幹擾等;
4、定時:就是利用電容的充電特性來完成,最常見的就是E555這種電路中就有這樣的功能;
5、振蕩:這種就是用於單片機的晶體上所接的那兩個20多P的電容,這是最常見的;
6、儲能:像以前的錄像機中就有一個1F電容,它在電源給它充好電以後,錄像機斷電以後它就向時鐘電路、CPU供電,以保證下次開機的時候,以前的設置不變(可以供70小時左右)
總的來說還有很多只是我們不常用,所以想要更系統全面的了解,那就還得去慢慢的積累。

ps:錄像機[台灣錄影機]

ps:這個【關於振盪】講法~很精闢扼要:explaining its function
电容器另一个主要用途,就是与电感组成谐振电路。当LC串联时,如果在某一频率下两者的电抗(绝对值)相同,刚好相互抵消,总电抗就为0,这时称为串联谐振;相对应的,就是并联谐振(总导纳为0)。利用LC的串联、并联谐振,就能做成均衡器、滤波器等无源网络;

<-->另外看到的~與帖子~無明顯相關!!
電容不能改變【xx】。。。只能改變【功率係數】<-->【xx】==电压

===============
【加电容不能提高电压】,只能改善功率因数,也就是电流电压的相位角,水泵的效率就能提高一些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17624123.html
電容【1】不消耗能量 【2】不能提高电压【它是靜電放電】~所以不是【可以改變電壓那種 [連續性的電流 cur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