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二極體型號為何?

楼主(2011-12-07):
請問各位大大,
如圖二極體型號為何?
02字樣二極體是直立的時候看到的,
4D字樣二極體是橫放的時候看到的,
圖1
圖2
正面
反面
D5二極體陰極跑線經過跳線到IC1
D5二極體陽極跑線到像變壓器T2
IC1 型號爬文找不到

网友A:
最好附上原電路所處位置照片,會更易判斷。現有元件印碼不見得有人認得,但電路之設計原意確可推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附上原電路所處位置照片,會更易判斷。現有元件印碼不見得有人認得,但電路之設計原意確可推估。

謝謝slimboy提醒,
已補上原電路位置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slimboy提醒,
已補上原電路位置照片,

您提供照片判斷,因此二極體位於高頻變壓器二次側且旁有電解電容,故判定多為整流作用,但高頻之整流二極體不同於市電50/60Hz,故務必選用高速型。在下提供二個選掉
1. 於高壓下2A 用 SF26 2.0 AMPS. Super Fast Rectifiers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116546064
2. 於 50V以下且需5A 大電流時 SR56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069196905

至於IC可能為 Power Off line Switch
我先提供一顆封裝型式不同給你來核對一下其周邊接線是否相符

TOP246YN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RINT/TOP246YN-.html

网友B:
這是HYBRID IC,屬於客制型,無法用代用品取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HYBRID IC,屬於客制型,無法用代用品取代

謝謝狼大告知~
碰到這類~只好選擇放棄了~

网友:
02 4D

參考看看 !!

COOLERMASTER RS-450-ACLX 無5VSB,請指導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16756-1-1.html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NGEN/ST02D-200.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狼大告知~
碰到這類~只好選擇放棄了~

但只要沒有明顯破損或是測量短路情形,可以再裝上去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