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Samsung 920N 電源燈閃爍無畫面

楼主(2011-12-07):
三星Samsung 920N

螢幕尺寸:19",4:3

最大解析度:1280*1024

故障原因:電源燈閃爍無畫面

拆開外殼,PI板上有電容凸頂了

PI板上的

C614:1000UF/16V

C615:1000UF/16V

C611:1000UF/25V

C612:1000UF/25V

C617:470UF/25V
這幾顆電容都換掉,可以開機顯示畫面,但是螢幕右邊有一垂直黑塊,使用自動調整,無效。進入工廠模式,找不到選項可以還原工廠預設值,是MCU程序的關係嗎?請問有人遇過這樣的問題嗎?

SAMSUNG 920N

PI板上的電容

已拆下電容的PI板

換過新的電容的PI板

右邊的畫面有一垂直狀的黑色條

進入工廠模式,找不到可以恢復原廠設定值

网友:
這個進OSD調整水平位置就好了.

楼主:
OSD的水平垂直都被LOCKED,請問要如何解鎖?

网友A:
引用 楼主:
OSD的水平垂直都被LOCKED,請問要如何解鎖?

請您長按MENU鍵解鎖即可解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您長按MENU鍵解鎖即可解除

太好了,下班回去試試,謝謝版大的資訊。

剛調整好,正常了,完修,謝謝版大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