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 掉了一顆電容的DDR 400 1G的記憶體,有人知道規格嗎?

楼主(2011-12-07):
這支DDR400 1GB的記憶體,因為掉了一顆電容,所以朋友不要了。

請問有人知道這個應該是電容的元件,它的規格是甚麼?

同一片板子上的元件,看起來像是電容

不見元件的位置

网友:
找顯卡或記憶體(故障的)大小相同顏色相近的拆掉裝上去就好了.或是拆好的那顆下來量容值不過我比較懶都直接拆一顆裝上

网友:
需不需要找一片相同的記憶體.把電容取下後量容值.在從廢板上找一顆相同的補上

楼主:
也只能這樣了,來試試看,謝謝

网友:
0603 0.1uf
少一顆不會有啥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