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爆炸發生,替代走線尺寸

楼主(2011-12-07):
圖中位置原為 relay,DC12V,規格 250VAC 7A
但因接線錯誤,導致爆炸了…冒白煙

剛剛確認了,控制器沒事
relay 也沒事,接點也很乾淨

就是電路板上的銅都跑出來了
原使用為控制 6HP 的繼電器,電壓 220v,電流沒量過

請問該選擇何種電線才夠耐電流呢?

网友A:
從銅箔看就知道電流不大呀!剪一段報癈的ATX電源供應器的線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銅箔看就知道電流不大呀!剪一段報癈的ATX電源供應器的線就可以用了。

了解!

其實剛剛我想用…麵包板的單芯線說 XD
後來被念了,好歹也要用 0.5mm 的花線

网友B:
可用鑽孔將繼電器共點用電線引至正面焊接,不要用你現有貫孔。

网友C:
依你原本的線路來看 , 電流應該不大 !!!

不過如果短路會造成這樣 , 那保護是否要加強 !!

把跳線設在設在背面比較安全 !!

而且也方便查檢 !!

[原使用為控制 6HP 的繼電器,電壓 220v]

p.s 你可以看一下要推動的負載 , 就可決定使用的線徑 !!!

楼主:
完修!

我原本要貫孔的,但是工具還沒寄到
所以就…偷懶,用原本已有的空點
循線看看,確定沒有問題,就焊上啦

走線走的不太好,一開始以為只有一條斷線,焊好後,不動作…才想到要去查
1.焊上了『背面 C 型』
2.後來補上的就是『正面那一條』與『背面 7 型』

感謝各位的建議 m(_._)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依你原本的線路來看 , 電流應該不大 !!!

不過如果短路會造成這樣 , 那保護是否要加強 !!

的確是短路造成的

誤將 AC220V 接在 NC 接點,通電下去就…冒白煙啦~~~~

不知道我的走線是不是符合您的建議呢?

這個小繼電器用於控制大繼電器,但我不知道該大繼電器線圈電流是多少,隨便找了下,沒看到有相關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用鑽孔將繼電器共點用電線引至正面焊接,不要用你現有貫孔。

剛剛才注意到,我用了現有的貫孔

Q.這樣不好的原因是…?

A.自問自答
1.會有電跑到電路的其它部份,甚至把其它的元件燒了?
2.會有電跑到電路的其它部份,因為是高壓交流(低頻),所以會有電磁波噴出來,造成干擾?
3.現有的貫孔,容易導致接觸不良,第二次爆炸預備…?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確是短路造成的

誤將 AC220V 接在 NC 接點,通電下去就…冒白煙啦~~~~

一般都會有標示 ( 使用電壓及電流) 才對 !!

你可以照一下你的 大繼電器 嗎 ???

因為使用的是交流的 , 所以沒辦法用直接量阻抗 !!

不過你現在用的線正常狀況下應該沒問題啦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才注意到,我用了現有的貫孔

Q.這樣不好的原因是…?

Q.這樣不好的原因是…?

A.自問自答
1.會有電跑到電路的其它部份,甚至把其它的元件燒了? 不是這原因
2.會有電跑到電路的其它部份,因為是高壓交流(低頻),所以會有電磁波噴出來,造成干擾?不是這原因
3.現有的貫孔,容易導致接觸不良,第二次爆炸預備…?銅箔是正面浮起,你正面不是還要加繼電器,若由正面補那斷線非常困難,可靠度極差,不如由背面拉一條線直接跳至正面焊點,但因外殼可能會卡住跳線,才建議直接找沒線的地方鑽個過線孔(僅針對繼電器共點)  電路板邊緣用挫刀開一個槽過跳線會比較容易且美觀
還有繼電器線圈電流一般會在30~100mA,接觸器約為 100~300mA
還有您的焊接功力有很大進步空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Q.這樣不好的原因是…?

A.自問自答

>關於銅箔是正面浮起
>由背面拉一條線直接跳至正面焊點
即照片中,C型的那條線,是在背面補的
循線後發現,還會回到背面,所以很輕鬆的補在背面就好了

>挫刀開一個槽過跳線
了解

>焊接功力有很大進步空間
以前是兩條線相黏,有機會花 30 分鐘還黏不起來 =口="
總之還有努力的空間啦~

网友:
我感覺用飛線比較好看耶嘻嘻
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