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林-KVD929PK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1-12-07):
(图片)

网友:
sr360是快速2極體吧n_029|
服務站只賣整塊電源板.沒賣ic.又賺到了n_027|

网友:
SR360 / SR560 皆為肖基特二極體,差別在於其額定電流 3A / 5A
多用於50V以下低壓高頻二次側整流用。

网友A:
跟W大看片子燒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W大看片子燒壞的!

我也覺應該是放了太多愛情槍戰動作片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W大看片子燒壞的!

怕烏骨雞學姐晚上不給wish大床睡.
不是跟wish大看的啦...

网友B:
會壞整流元件,表示可能該電路後端電容已有衰退,導致整流元件負擔增加,最好也要檢查後端電容(不要被外觀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壞整流元件,表示可能該電路後端電容已有衰退,導致整流元件負擔增加,最好也要檢查後端電容(不要被外觀 ...

狼大我沒買電容表.有用ut61電容檔量過.就怕量不出是否有損壞n_0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壞整流元件,表示可能該電路後端電容已有衰退,導致整流元件負擔增加,最好也要檢查後端電容(不要被外觀 ...

請教狼大.如果買一台LCR表來量電容是否比較能判別電容是否正常.還是用UT61E量即可

网友:
UT61內建的已算堪用,有更進階需求可考慮更高階LCR表
無法確定好壞的話最快也最保險做法就是把電容直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