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宏碁acer AL1921h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1-12-07):
這台是本論壇網友送修的,本來是OSD選單不正常出現及動作,自己DIY誤判及失誤造成多重故障,接手後上電測試變成一啟動電源及背光同時跳脫。

型號
面板型號
直接拆機查看究竟,首先處理A/D板,由於EEPROM(ST 24C16W6)已被機主拆下,因解銲不良造成IC腳位彎曲變型,喬2下就斷了一隻腳,只好更新一顆ATMEL 24C16N OK。
再檢查發現MCU座被撬裂,怕IC腳位接觸不良,取出快乾膠黏合OK。
接著處理P/I板馬上發現數顆電容傾斜引腳拔起、電感固定膠脫落、高頻扼流圈翻起斷線,原來機主拆機板鐵框護罩時施力太大,造成許多零件被打壞,(難怪會上電一啟動電源及背光同時跳脫)。
將P/I板更新日系電容(*9顆),全板補銲OK。
高頻扼流圈補銲後測試救回一組(阻抗120Ω),另外一組斷線太短搞了半天還是救不回來,只好把2顆高頻扼流圈拆下更換拆機品。
從廢高壓板找到2顆組抗(阻抗191Ω),較接近更換測試OK。
再來就是故障的起源OSD按鍵,一量測果然按鍵有問題,難怪說OSD會亂跳,把按鍵全部換新。
此實例POWER按鍵壓下狀態測量兩端阻抗102-2=100Ω,其餘4顆阻抗也都100~200多Ω-->全部更新,建議阻抗高於10Ω就要換掉。
順便做個OSD按鍵測量示範,供給新手參考以免誤判錯殺無辜。

首先量測前電錶先做零點測試(紅、黑測試棒短路,此例電錶內阻2Ω當成零點)
OSD按鍵未壓下狀態測量兩端阻抗應為無限大~~開路~~(建議用高阻抗檔,可測出按鍵是否會微導通(漏電)
OSD按鍵壓下狀態測量兩端阻抗應為0~~短路~~(建議用低阻抗檔,可測出按鍵是否有阻抗(導通不良)

全部組裝完成上電測試未接訊號線會出現自檢模式:紅綠藍白黑循環
想嘗試進工程模式調整可是進不去,最後試出(上鍵+下鍵+POWER鍵)-->開機後再關機後重新開機,自檢模式
終於消失了。
完修測試

网友A:
該不會就是上次發文求助說跟按鍵無關的那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該不會就是上次發文求助說跟按鍵無關的那台。

CD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看來真的是修很大!

网友B:
24C16N跟換新品還是拆機??不需要經過燒入??
MCU外殼受損快乾!學起來...
大大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C16N跟換新品還是拆機??不需要經過燒入??
MCU外殼受損快乾!學起來...
大大修很大~ ...

24C16N是更換新品(空白的).拆機品也可以用只要不是壞的都可用,不同廠牌皆可代用.
不需要燒入資料.開機後MCU會將資料自動寫入.

网友:
拆機太暴力了!!

無謂增加維修成本!!

其實自己也常做保護不周的傻事,導致不甚碰觸短路,維修的故障擴大,真的是不可不謹慎!!

网友C:
Wet大:請問這http://bbs.pigoo.com/thread-30941-1-1.html是不是工廠模式?
悶了好久了

网友:
真精采的實錄~~~~讚~~~~

网友:
wet大真是厲害呢!很精彩的維修實錄丫,咱受教了...

网友D:
Wet大請教您一下,我有款Acer AL511S的15吋螢幕,按鍵和您長一樣(5支腳的),目前Power按鍵和選單怎麼按都沒反應,得要借總電源開關才能關閉螢幕,請問您這按鍵是在那買的呢?4支腳的按鍵可代用嗎?
露天拍賣在賣的螢幕按鍵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101238221845

网友:
真的修很大!真是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Wet大請教您一下,我有款Acer AL511S的15吋螢幕,按鍵和您長一樣(5支腳的),目前Power按鍵和選單怎麼按都沒反 ...

用4隻腳的就可以了,多1隻腳也是接地及加強固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Wet大:請問這http://bbs.pigoo.com/thread-30941-1-1.html是不是工廠模式?
悶了好久了

你那篇帖子怪怪的~~無法回覆
在這回好了
試試(上鍵+下鍵+POWER鍵)-->開機後再關機後重新開機

网友:
w大還有變壓器可"殺肉"
大大備料很齊全喔
我這邊的話,一個線圈壞,就只能改公板高壓方式去修
也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