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型燈管改公板

楼主(2011-12-07):
接的有點醜.

腳位

本來想要剪掉燈管重接.想一下接這樣因該也可以
有空在去除高壓.整理一下線路

挖勒亮線一條

网友:
嗯…版大,您是人才啊 !

网友:
這樣也可以阿!!學下來了~~

网友:
呵呵....要注意4支燈管高低壓迴路需相同.
恭喜完修!!
修過幾台L管的....??? 好像在正面右邊的框邊旁都會有一條亮線..

网友A:
天才,呵呵不用這樣改阿,呵呵直接用延長線改

网友:
利害..改這樣也可以.但現在網拍一片才200元.太麻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才,呵呵不用這樣改阿,呵呵直接用延長線改

我師傅交我的.他叫PiG00大師
延長線還要摳摳.我只是嫌嫌沒事試看看L型.
還未去掉高壓.過起天再來換P605試試

网友:
這張PI板子不難修吧,盧大會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