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請問ASUS EN8600GT的兩個元件

楼主(2011-12-07):
前幾天同事的阿蛇帶走了他的顯卡 硬碟 主機板
型號是 asus en8600gt (有冒煙)

無法辨識!!請大大幫忙

無法辨識!!請大大幫忙

無法辨識!!請大大幫忙

無法辨識!!請大大幫忙

無法辨識!!請大大幫忙

無法辨識!!請大大幫忙

不知道旁邊元件有沒有也燒到= =

网友A:
我有一片故障同型號,但是零件號不同,但可推測U501是這一顆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ANPEC/APW7067N.html

Q6 可能是CAT7580CA 但查不到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片故障同型號,但是零件號不同,但可推測U501是這一顆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 ...

u501 確定是那顆沒錯
別張86也是同樣型號
但Q5= =有人可以確定一下嗎??

网友B:
Q5和Q6同樣是八腳嗎?手邊沒這張卡,不知道。小妹猜想,八九不離十,Q5和Q6應該是一樣的東西。
從Q6看的出來,它是PWM電路的一部分,N通道MOSFET,若真不知型號,找特性較佳的來替換(參酌PWM晶片的資料手冊範例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Q5和Q6同樣是八腳嗎?手邊沒這張卡,不知道。小妹猜想,八九不離十,Q5和Q6應該是一樣的東西。
從Q6看的出 ...

Q5是八腳沒錯~~但是看Q6上殘留字跡是白色屬印泥
而Q5是雷射的
型號應該不同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Q5是八腳沒錯~~但是看Q6上殘留字跡是白色屬印泥
而Q5是雷射的
型號應該不同吧 ...

若是CA7580

FYR
http://www.google.com/url?sa=t&a ... YlfyeBKXRS5oLJ1srfw

(要等一下 下載較慢)

-------------------------------------------------
題外話 若是兩個 都是control IC 燒了
那個POWER可以懷疑是元兇了
哪家的power??? 沒有OVP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CA7580

FYR

兇手就是他

网友D:
剛好有這一片
(用手機拍的有點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剛好有這一片
(用手機拍的有點模糊)

方便把q6上面三排數字字母打給我嗎??

网友:
我這有一張是 2008年2月版本
U501 為 APW7067N
Q6 比較麻煩... 字小又模糊~~ 只能看到是
P709T
B7N5_
F7419Z (9字不確定~~ 因為很字跡很糊)

至於 Q5
AH6AB
FDS
6690A

你參考看看吧~~

楼主:
參考8樓大大的圖似乎是這一顆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9/IRF/IRF7413Z.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把q6上面三排數字字母打給我嗎??

Q6上面的字
P636H
F4D2
F7413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