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分音器的問題

楼主(2011-12-08):
關於分音器DIY那篇的內容,小弟有些問題想請教~!!
文中的RH及RL是高音阻抗質和低音阻抗質,但如何去定義這個高音或低音的阻抗質及我要如何知道我要的阻抗質是多少??
可否為小弟解惑,感激不盡~!!

网友:
這個阻抗值當然要去問這個喇叭單體廠才知道,單體廠越大的資料就越詳細,例如有頻率/阻抗曲線圖。而雜牌或沒牌子的也只有亂猜亂算一通了。
喇叭單體等於是一個電子零件,相關的資料與圖表一點都不能少。

當然的,如果手上有相關儀器也能夠自己測出來。

楼主:
感謝這位大大的回覆,這些相關資料,小弟會再仔細觀察的~~謝謝~!!